请推荐一款高速8位AD,做示波器用

楼主(2007-11-08):
我用M16自带的AD只能做到几十k,想做一个可以显示5M左右的波形的,请大家推荐一款便宜一点
的高速AD。

网友:
你没有说到便宜到什么价位哈,本想给你推2G采样的,看来还是算了呵

楼主:
2G的?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
没写错哈,是2G采样的,就是ATMEL自己的器件,你去看就有,没想到ATMEL还做这个东西吧!
当然其他公司也有上G速率采样的,就不必说了,单看ATMEL就可以了
价格我没有问过,因为都是采购部门买的,不关心,估计都应该可以买一个低档示波器了吧

楼主:
哦,还是比较贵啊,应该搞一个100Msps的就可以拉

网友:
我也想搞啊,不过首先AD采样后的数据存储就是个大问题啊,

网友:
还不如用TI 的 DSP  ,  采样可以做到2M , 价格也便宜 ,

网友:
TLC5510,8位AD,采样率为20MPS,如果嫌不够就用TLC5540,绝对够用。

网友:
TLC5510大概10多块吧!

网友:
ADI的 也很多的

网友:
ADC/DAC现在基本都是ADI的最流行,但是高端的都禁运了,中国何时才能有真正意义上自己的芯片啊,期待中。。。

网友(2008-01-24):
TLC5540采样率只有40Msps吧, 做个音频示波器还不错
Atmel的AT84AD001(这个系列现在卖给e2v了)采样率1Gsps, 不过价钱也摆在那儿... $178.00/片...

网友:
我以前听说中科院微电子所的人说他们能做采样率5G以上的,成本不过几十块钱。
不过好像他们都是供军工从来不做民品。

网友:
楼上的,请问
TLC5540采样率只有40Msps吧, 做个音频示波器还不错
Atmel的AT84AD001(这个系列现在卖给e2v了)采样率1Gsps, 不过价钱也摆在那儿... $178.00/片...

这个在哪能买到?

网友:
回13楼的大哥, 我也不知道. 那是网上有人说的.
打电话问那些IC分销商吧.

网友:
我用 AD9283BRS-100
100M采样率
23RMB

网友:
【15楼】 jacobhere 喵喵:手上还有没有了?能不能整一两个给我?我给你汇款或拿东西交换。wuyong_ah@163.com.

网友:
用ads831,80mhz的。

网友:
其实用100M左右的AD配合FPGA做等效采样,等效采样率可以到10G
在一篇毕业设计论文上看到过详细的实现方法,用的是LPC2138+EP2C5+50MSPS的AD,等效采样率可以做到5G
看到500MSPS以上的AD至少都是QFN或者BGA封装的,不好弄

网友:
建议 AD9283    100MHz/8bit   SSOP20

网友:
请问DX,南京可以买到不?谢谢了~

网友:
TO:15楼 我还有两片,不过我自己做毕业设计要用,您当地问问看,这个片子比较普遍的。

TO:22楼ppa2001,华龙有的,很多商家都有,不过可能比较贵,差不多要40+

网友:
TO:【20楼】 fengpc

请问能上传这篇文章吗?或者告诉我这篇文章的具体名字吗?谢谢!

网友:
找到了,哪位还在学校里的帮忙下载下??

100MHz数字存储示波器等效采样的研究
--------------------------------------------------------------------------------
作者:石明江
院校:电子科技大学
关键字:随机等效采样;FPGA;锁相环;LPC2138
学位:硕士
专业: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摘要:本设计的具体目标是实现带宽为100MHz,等效采样率为5GSa/s,采样数字分辨率为8bit;双通道,幅值灵敏度为5mV~100V/div,时基为:10ns~5s的手持式数字存储示波器. 等效采样的实现是本设计的创新点和主要研究内容.等效采样分为顺序采样和随机等效采样.由于随机等效采样中,每一组采样点是在随机的时刻采集到的,而且与触发无关,而且他可以提供预触发的功能以及触发时刻﹑触发后的信息,所以本设计采样了随机等效采样.选用随机等效采样具有很高的技术优势,随着器件成本的降低和高性能器件的出现,完全可以做出更高性能的同类产品. 该方案的优点是运用了大规模可编程逻辑器件FPGA来实现随机等效采样而不是采用典型的基于双斜率电容充放电的电路来实现的。在设计过程中试验用两种方法来实现等效采样,最后选用了一种最好的方法,得到的结果能够满足用户的要求和性能指标.FPGA不但完全实现分离逻辑器件的功能组合,而且能够实现其独特的功能,比如在采样数据时产生数据存储地址和读出地址方面以及强大的数字处理能力等优点.而且选用的FPGA内部还具有锁相环的逻辑单元,为本次设计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本设计还选用了高速的,性价比高的嵌入式芯片LPC2138,大大降低了成本和外围电路复杂程度和设备体积,有利于制作便携带示波器. 当然,FPGA内部的部分功能器件的可靠性以及布线方式等为本设计带来了诸多难点.最后对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达到了本次设计的各个指标.

网友:
我来下吧

下好了,kdh格式的文件,要用caj viewer看,中国优秀博/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CDMD) 下的,没有版权问题吧。。。

网友:
还有个问题请教大家,示波器的前级应该怎么处理,有谁有这方面的经验呢?或者这方面的文章?

网友:
现在在家里上不了教育网, 谢谢 jacobhere 喵喵 的帮忙了
100MSPS还是容易申请到的,8bit的ADC也不贵,模拟前端做得好的话做示波器是足够了

网友:
我家有教育网出口的,所以用数据库很方便的,ADC很便宜懒得申请了

问题就出在模拟前端上的,数字电路搞多了,模拟的几乎一窍不通,示波器的那些调理电路真的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呢。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呢?

网友:
哪位还需要什么文章我也可以帮忙上传

网友:
要用个高速运放~把输入的波形电压调节在一个的电压范围内~

网友:
嗯,这个过程我也知道,但是具体怎么实现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
具体的我没做过,但大概听过,好像应该是先把信号用大电阻衰减为很小的电流~在用运放放大电流使之流过一个电阻得到一定范围的电压~据说电路好搞好(PCB),不然波形很容易失真~
具体可以参考以下两位DX的: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654450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730805

网友:
频率高了会失真,对于前端以前看示波器上是使用分段补偿。不知道现在的宽带运放怎样,听说是可以用运放+衰减+保护电路搞定。不过小俊不是做过一个133M的吗,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小俊的没有资料啊。。。谁有他的资料呢?

网友:
做什么示波器啊,买一个就算了,研究它以后还用不上,浪费时间啊。

网友(2008-02-26):
请教,请教~~~谁有MAX19693的数据页?PDF文档?多谢多谢~~

紧急~紧急!

网友(2009-09-04):
我这里有ad9283, 需要的和我联系。 qq:37254116   13480956309

网友:
HWD9481 是8位25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