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spcomm发送一组十六进制数据?

楼主(2007-11-09):
如题!
向大家请教了!

楼主:
str := memo2.Lines.Text;
form1.comm1.writecommdata(pchar(str),length(str));
作用就是把memo2里的数据以十六进制发送出去.

网友(2008-08-23):
同样的问题,向高手请教。

网友:
var
  sBuff:array[1..5] of byte;

sBuff[1]:=$AA;
sBuff[2]:=$30;
sBuff[3]:=$31;
sBuff[4]:=$32;
sBuff[5]:=$55;

Comm1.WriteCommData(sBuff,5);

其实主要发送ASCII和16进制数据是一样的,如 'A'和$41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