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ATmega8做一个5寸8位八数码管显示电路,不知可否?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二

楼主(2007-11-09):
我以前一直用MAX7219驱动8位八段数码管。由于MAX7219价格太高,而且有个缺点没有复位引脚,当出现干扰时显示全亮,只有关机重开才行。本人想用ATmega8做一个5寸8位八数码管显示电路,不知可否?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二,本人万分感激!也想就此由51转向AVR开发。谢谢!

以下蓝色文字由站长:armok 于:2007-11-13,11:50:43 加入。
你的原标题:“用ATmega8驱动数码管
” 不合符规定。请更改成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
试想一下,如果本论坛的帖子标题清一色的‘帮助!’,‘ADC求救!’等笼统的标题,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会造成许多麻烦。
所以本论坛规定:一定要起一个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不允许“关于 AVR 的 ADC 使用!”这种笼统标题。作为标题,必须说明清楚:
 ①你是在请教问题,还是在介绍有关的知识?
 ②ADC的问题有许多,你是想说那方面的内容?

注:使用合格的标题,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但却会为我们的管理工作提供很大的便利。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有合适的外围驱动任何单片机都可以做

网友:
用M8直接驱动1寸以下的8位数码管,采用动态扫描方式绝对可以的,但驱动5寸的需要加缓冲,因为点亮5寸通常需要采用12V电源。

网友:
我现在用2片HC595驱动8个数码管 很好

一个MCU+6*595
挂了15个数码管

都是模块话的   一个模块5个数码管

网友:
搂住可考虑一下ch451,这个芯片的功能较7219更全面,价格好像更低一点。
另外,我以前用7219的时候,也出现搂主所说的现象,后来用了笨办法:定时的初始化。如果程序的适时行要求不高,楼主可参考以下。

网友:
3楼,595当然可以。但LZ是5寸LED,这样的LED点亮的电流可能需要30-50mA,595直接驱动可能不保险。

网友:
5寸LED 用595亮度可能不行了,但也不会用到12V吧,除非LED内带限流电阻

网友:
买5寸LED时应该了解它的电参数,根据电参数设计。

没有LED内部带限流电阻的,限流电阻要自己加的,哪怕是1/2寸的也要加。这是基本的要求,很多教课书不强调,害的学生走弯路。

网友:
那为什么不直接端口扩展个ul2803(4)呢?那个下拉的电流可有150mA呀?

网友:
买共阳的LED(位选用PNP搞定) ,AVR的IO口(段码)灌电流可以有40MA,一般动态扫描都可以搞定

网友:
以前用51的UART的SPI模式驱动过64个1.8寸的数码管

2片74HC164动态驱动8个8位数码管,MCU不断的动态扫描,一个板8个数码管,所有板子用链状级联的

楼主:
实在不好意思,我写错了。是0.5寸的数码管。0.5寸的数码管直接用M8驱动可以吗?

网友:
machao :
MAX7219 和 M8难道能直接驱动吗?当然也不行,所以必须加三极管驱动

网友:
MAX7219和M8都可以直接倾动1寸以下的LED数码管(动态方式)。你可以查看2个器件的手册。

7219为20mA,M8的I/O口也有20mA的驱动能力(最大可以到40mA,灌入)。现在的LED多为高亮度,一般3-5mA就非常亮了。所以一个位驱动最大为24-40mA,另外是动态扫描,点亮时间在几个ms,所以一般的应用没有问题。

我的AVR-51板上就是采用直接驱动的。我设计过很多小的东西,采用LED显示,基本上采用直接驱动方式。

楼主:
回machao:
谢谢您!IO口直接驱动一个LED我想没什么问题,可公共端怎么办?要不要加达林顿管驱动?

网友:
数量稍 加三极管就可以了

不过要注意PNP和NPN

这个有共阳和共阴决定

PNP->共阳

NPN->共阴

网友:
to 14 楼:

可以下载我书的第6章,里面有电路图。8个LED数码管采用动态扫描,使用共阴管。AVR使用PA口输出段码,每个I/O口输出电流为5mA,可以直接驱动。一般情况下,公共端可以直接使用AVR的I/O口,极端情况下,8段都亮需要40mA灌电流。

通过调节扫描点亮的时间,或限流电阻可以改变LED的亮度。在5V系统中,如果限流电阻小于300欧姆时,LED还不够亮,那么需要采用15楼说的,公共端位控需要加三极管驱动了。

楼主:
回16楼:
  您好,你的书是那本书?书名是什么?在那儿下载?谢谢了!

网友:
在本栏置顶的标题中有,还是红色的。汗!

网友:
19是做销售工作还是技术工程人员?

你图中器件很厉害,不需要任何的限流保护电阻吗?

网友:
21楼:

这类的芯片我使用过,也熟悉.在我的书中第15章中,比较详细的ZLG的类似的芯片,主要它采用标准的I2C口,正好作为一个事例介绍.在你说的几个特点中,其它没问题,我也是这样介绍的.只是对第2点感到好奇.

不需要驱动三极管主要是芯片本身的驱动能力已经够了,但如果省掉限流电阻,那么如何保证LED不会被大电流烧毁,或这个芯片是如何控制驱动电流的?

样片先不需要,能贴上个器件手册吗?

网友:
microcheng:
你的SCH图上键盘接口忘记加隔离二极管了,我经常是不画SCH直接画PCB的,拿着手册直接画板,呵呵,中过招了

网友:
还没错呢老兄!我用过你们的TM1628,忘记加这个二极管了,如果2个以上键同时按下,你看看显示的内容?全乱套了!!!

当然如果你只用很少的键盘是没事,可是我需要用TM1638做24个按键???你以为加8个1N4148好看啊,我也是被逼无奈啊

网友:
呵呵,二极管是要加的,否则两个键同时按下的时候会导致两个段码连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