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442卡与24C64卡接触式IC卡的一个问题,请高手为我指点迷津!

楼主(2007-11-09):
我最近在弄接触式IC卡这一块的东东,怎样去读4442卡怎样读24C64数据卡都弄的差不多
但是通过什么途径我的AVR可以识别插入卡槽的是4442卡还是24C64数据卡.
我一直困惑不解,因为读两中卡的程序是不一样的,进行的操作也不一样,所以一定要先区分两种卡

在线等,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没弄过,可以这样吧:感应到卡插入后用程序试试,例如读ID什么的,反正用读4442的程序读不了24C64的卡,用读24C64的程序读不了4442的卡,读到什么正确就是什么了。

楼主:
我也想过这样,不过会不会出现什么不可预知的情况发生呢?
如果没有办法这个肯定要尝试下,但期待有更好的方法
谢谢1楼!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现在做IC卡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哦,应当不会没有人知道吧...........

我个人只是抱着学习的态度,请知道的老师不吝赐教啊!

网友:
看响应就OK了.
4442就看响应的字节是否是4442的,2462可以以检测iic的ACK位来确定,
做法是一个一个的试,先试4442,如果响应字节符合,那么就是了,否则再以IIC的方式读读看

网友:
发送RESET信号的返回数据不一样,SLE4442卡的数据是固定的,24C64估计都是FF

楼主:
TO:agency
   你的想法太好了,我查了一下,4442卡任何时候都可以发送RST信号,在RST信号后可以接连向4442发送32个始终脉冲,同时从SDA读主存储区的4个字节32位数据,在第33个时钟脉冲后数据线为高电平
  但是24C64的卡是不需要RST信号的,如果这样做还是有点麻烦的

楼主:
TO:四楼
   我觉得你的方法不可行,如果读响应字节的话,你根本不知道两种卡,到底存的是什么内容,怎么区分呢?
检测ACK位的话,也存在当前的总线忙没有预期的响应信号

这个问题还得研究一下

网友:
应该可以,很多年前做过这两种卡,很多万能读卡器也是看返回信息和尝试的.

楼主:
LS,真的吗?

我这边还没有机会实践,那我就朝这个方向想了!

谢谢所有给我回帖的人,终于有思路而不是一抹黑!
谢谢大家!

网友:
响应字节不知道是什么卡???
多了解一下卡吧
响应字节就是为了区别是什么卡,
里面每个字节都有定义,即使是都是4442卡,还可以区分是哪个公司或者说是不是你期望的卡

网友:
记不太清楚了,最主要是首先要保证电源的正确性,如果电源没反或没错位那就好办,

开发这东西都会去买个万能读卡器,不管什么卡插上去一点"识别卡片"就能找到卡型号等信息.

他的电源好象不是接死的,是可控的,不知道是不是怕电源错误而可以通过MCU切换做尝试呢?

楼主:
恩。谢谢提醒!

我也找了响应字节相关的东西,但没有找到.我个人理解响应字节是开卡的时候设置的固定字节的值,然后在判卡的时候就按照两种不同卡的读取方式去读这个字节,根据结果来判断是何种卡.这样理解可以吗?

1a2b3c 兄能否把响应字节说的再详细点呢?

网友:
差不多了,你自己去下芯片手册来看就清楚了,响应字节是一次编程的,就是说完全的空卡的话,这些字节是可以一次性任意修改的,所以很多公司都会给自己的产品给个比较唯一的代码,以便区别是否其他公司的,当然也有一些是国际标准的要求,比如有一个字节代表是4442卡等等,具体就看手册,我现在也不记得那么多
就像CPU卡响应字节里面包含通讯格式,协议,甚至耗电量等等,

楼主:
谢谢 1a2b3c 兄,我了解了一下,4442卡在发出复位信号后会返回主存储器保护存储区的开始四个字节,这几个字节的内容可直接表示出它就是4442卡!!

多些各位回复并给我那么好的思路和建议,谢谢各位!

网友(2009-03-18):
楼主能够开源吗?
谢谢,最近在搞4442!!!

网友(2016-08-25):
feitian215,这位大哥,你07年就在搞过接触式IC卡了啊!07年我还在读高中呢!现在倒是用到了接触式IC卡的技术,想请大哥不吝赐教。关于读写操作的时序等。

网友:
读卡器厂家有代码啊,可以网上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