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wernet 小俊:请问要学习MP4,建议目前用什么芯片?或什么样的开发板比较合适?

楼主(2007-11-10):
仔细我看过你的贴子,<<小俊的MP4播放器项目正式启动!先发上原型给大家欣赏欣赏>>,用的是ADI DSP BF532.
好象后来没有找到SCH的图纸,现在我非常渴望这方面的资料,若与你不冲突,能否发份资料给我:tony.cai@tpo.biz。
对你的板子至今流口水啊。。。。
谢谢了

网友:
这个不错,我也想参加

网友:
恩,用SPCE3200
如果做个小点的东西的话,用SPCE1600比较好

网友:
我这有以前下的小俊DX的电路图
用532比较合算,可以做两层板,价格也较便宜,我以前从网友那买过个BF532只要45远/片~
另外我有个MP4,380从朋友那买的,用的是 sphe8281a 芯片,代1GSD卡。网上查好象是DVD解码芯片,功能很好,1600W色QVGA屏,可以直接播AVI文件,DVD,MPG,等视频,根本不卡,支持SRT字幕,8位游戏,很流畅,芯片还是贴片的,资料如下

网友:
发个资料,凌阳的~~

SPCE3200

SPCE1600(价格50左右吧,现在还没有详细的资料)

楼主:
谢谢各位,下了研究研究。
还有,搜索了论坛,看了好多关于“ATMEL ARM9 AT91SAM9261-EK 开发板 9261开发板”的资料,就是没提如何仿真调试,请高手枝招。
还有,好贵啊,880rmb

网友:
9261可去 www.mcuzone.com,买个焊好9261芯片的空板,自己回来焊别的芯片.这样300左右就可以有个9261的核心板,我是这么做的,不过没有技术支持~

网友:
BF你们同什么开发工具啊???

楼主:
【7楼】 ppa2001 : thank you.
还有,你有什么来仿真。。。

网友:
不好意思,我现在只买了9261刚焊好板子没多久。现在做别的呢~还没开始学呢~
防真的问题可以参考http://www.mcuzone.com:8080/dokuwiki/doku.php/product%3B9261_core
我在那还买了个并口的ARM简易调试器Wiggler,好象可以用来防真

楼主:
qwernet 小俊,在线吗?

以下是我这几天在看的资料summary,供想要学ARM9的参考。
1        http://www.arm9.net/        "广州友善之臂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

2        http://www.ucdragon.com/Product_menul.asp?proid=20        深圳市优龙科技有限公司

3        http://www.mcuzone.com/bbs/index.asp         微控电子
        htt://www.mcuzone.com

网友:
我在!

做MP4用什么芯片不是问题,只要是速度够,容易焊接的,而且开发工具容易找的就可以了。这方面我觉得Blackfin系列就不错。当然如果习惯用ARM9也可以,性能差一些。

关键是解码器。我用的是自行移植的ffmpeg解码器集。ffmpeg源码在网上很容易找到,代码的结构化也做得很好,稍加研究的话就可以把它分拆出自己需要的解码器。如果编程够牛,也可以自己做优化。

楼主:
谢谢,小俊!

Blackfin系列,你用上是那种仿真器?

以下是我想买的仿真器,当然是性价比高的,是否用过其中的,想听听你的。

网友(2007-12-30):
呵呵,调试用HPUSB啊。2000多人民币。

网友:
HPUSB好像是800USD吧。。。。
楼上朋友说的2000多RMB是哪里的啊?

网友:
呵呵,听一个朋友说的。上次在网上见了个第三方的,才1198,不知道性能怎么样。想找机会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