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大家不要买RIGOL DS5022ME数字示波器,我现在正在后悔。

楼主(2007-11-10):
建议大家不要买RIGOL DS5022ME数字示波器,我现在正在后悔。

昨天此示波器刚到,我和几位从武汉来的朋友一起看看刚买的19xxRMB的数字示波器,一边拆箱一边说真便宜啊。

然后测试了一下波形,在9600波特率的RS232串口上测试,实在是看不清。真晕! 还20M呢,看个1M的东西都不方便。

早知道就连这19xxRMB也不要浪费了。

网友:
是啊  , 我也有些后悔 ,

价格是便宜,不过确实不好用 , 我才买成1800 。楼主买贵了。

网友:
不好用,而且探笔的地都没的有隔离。烧了三次我的板子。

网友:
是不是没调好?公司的20M模拟示波器也看的很好啊

网友:
RIGOL DS5022ME数字示波器测量IGBT的控制脚,一上电就爆。爆了三次,真晕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估计是探笔的地没有隔离。

网友:
楼上的,要把示波器的输入电源线的那个地线去掉,就不会爆了

网友:
谢谢,现在不敢试了。

楼主:
可能是泰克的好东西用贯了,用别的就别扭。
9600波特率停止,放大看看还凑合能看看。先勉强有着。

网友:
5楼的,示波器的电源插头的地不要接就不会爆了,我们公司以前使用时也遇到过,现在都把3头改成2头了。
还是一分钱一分货,都不到2000 ,就不要指望他能有什么好的效果了。公司都用泰克的。

网友:
楼主,RIGOL的这个示波器的采样深度只有2K,看复杂的时序是不太理想.TEK 的 TDS2022  2万多块,也只有2.5K深度啊.要是看时序,要么用逻辑分析仪,要么用32K采样深度的示波器.我买的也是这个示波器,虽然也不太满意(采样深度号称4K,实际只有2K),但1800的价格在目前还是很值的.

另外,烧电路不关rigol的事吧,好像所有的示波器的壳地都是和探头的地相连的,Tek的也是一样的.除非你用隔离探头,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好好看看这篇文章

http://www.dianyuan.com/bbs/d/56/187780.html

网友:
楼主好象是使用上的问题,我用RIGOL的3102B四五年了,还可以的.串口的波形看不清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触发电平设置,二是发送的数据是不是重复的,要不是重复的,用谁的看波形也跳.
再有就是接地的问题,这个不应归罪于示波器.我的后来也是把插头上的地线给剪掉了用的.

网友:
看看一个高压隔离探头多少钱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1-59561a825c654d350dd8a6faff6d5dcd.jhtml

网友:
或是给示波器外加一个隔离变压器。公司里调电机驱动的同事,没有隔离的示波器就是这样干的。

网友:
烧片子可能是因为被测系统使用热地。
有变压器的电就不会烧

网友:
我觉得楼主可能是设置的原因,这么低频的信号还是很好测得

网友:
不是啊,我用着很好了啊,比以前的模拟的好多了,很方便的,也从来没有烧过东西。

网友:
我也是前3个月买的北京谱源DS5022ME  2000元整  现在看很多波形还得用老日立模拟机 ,谱源只能用来看看单片机数字波形方便点

网友:
1800元要是真能看到好的波形那...安捷伦,R&S等等干脆跳楼算了...
这个价都不够买一个好点的AD芯片,抛开液晶屏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