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用过DSO2100,DSO2150等虚拟示波器吗?

楼主(2007-11-10):
看到价格还便宜1k多。不知道性能如何

楼主:
我买了。还将就能用。

网友(2010-10-06):
效果如何?实际模拟带宽是多少?虚拟示波器好用吗?

网友:
我当年买过“DSO-2902/256k”,还是3-4千买的,可以用,当时考虑就是使用比较方便,但是界面实在不敢恭诿,还是喜欢实际示波器样的界面。本想用LabView重开一个界面的,但没有接口,后来就算了。放置多年,一直还是使用原来的20M模拟机,最近才买了台DS1052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