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3文件歌名要是8个字母的就显示正确

楼主(2007-11-10):
我做的MP3是参考本网站提供 的MP3示例代码 ,具体http://www.ourdev.cn/shop/product_detail.jsp?kind=normal&id=3646&class_id=3315&super_id=1642 之前遇到的问题有是硬件出了小的差错,或者是MEG64的B0脚不能输入等等的原因,现在在做歌名的显示这块,先做英文名的显示,之后再考虑汉字,遇到一个问题是MP3文件歌名要是8个字母的就显示正确,多了或是少有几位都显示乱点阵,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程序里面没做其它字数的处理吧,都当成是8个了

楼主:
没有,就照着网站上提供的代码改的 后缀“.MP3”又是正常显示出来的

楼主:
我算了一下 3310的刚好一行能显示14个字母,歌名占8个,加上“.MP3”占去4个,结束符要占一个字节,也就占去了1个,加上歌名最前面有一个符号也占去1个,加起来8+4+1+1=14,刚好就是14个。
但为什么歌曲名不全部显示出来,反而最后的“.MP3”能显示出来??急需帮助!!!谢谢了

网友:
我没有看源程序,是不是不支持长文件名,只支持8.3格式的文件名

楼主:
"不支持长文件名"这个概念没见过,呵呵,可能问题就在这吧,楼上的可否提供相关的资料?谢谢了

网友:
你看下本站的FAT32协议吧!

楼主:
哦   好的 谢谢了噢 我正在CSDN上查相关资料呢  这个要改成显示长文件名的 应该不麻烦吧?

网友:
如果你对FAT32比较熟悉的话,应譔不麻烦

楼主:
呵呵  完全不熟悉的,不过先看下然后自己努努力,要是还不行的话  到时请你帮忙指点下了噢

楼主:
yzlyear 天地一号,看了你说的那资料,不知道从哪下手,又上别的地方查了查,还是迷迷糊糊 的  请指点一下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