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M3S101组优先级到底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11-11):
求教:LM3S101组优先级到底是怎么回事????????????

LM3S101优先级只有8个,占用PRI_N的[7:5]位,
那么
优先级0 PRI是00000000
优先级1 PRI是00100000
优先级2 PRI是01000000
优先级3 PRI是01100000
优先级4 PRI是10000000
优先级5 PRI是10100000
优先级6 PRI是11000000
优先级7 PRI是11100000

假设优先级是按NVIC_APINT_PRIGROUP_2_6分组,那么
优先级0 PRI是00000000    低组优先级
优先级1 PRI是00100000    低组优先级
优先级2 PRI是01000000    高组优先级
优先级3 PRI是01100000    高组优先级
优先级4 PRI是10000000    高组优先级
优先级5 PRI是10100000    高组优先级
优先级6 PRI是11000000    高组优先级
优先级7 PRI是11100000    高组优先级

综合起来,优先级7还必优先级0高,并切能嵌套优先级0???

网友:
分嵌套优先和组内优先2种,高嵌套优先可以中断低嵌套优先,同一嵌套组内的不能嵌套,只是有排队的话高优先的先执行

上例2_6中前2bit决定嵌套优先,后6bit为组内优先,6和7为同1嵌套级,不能嵌套,但若排队中或同时发生则先执行6(或是7,哪个先忘了)

网友(2008-08-11):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bluelucky 于:2008-08-11,13:32:58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1032]ARM技术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3011]Cortex-M3技术讨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