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直流电机负载后是否应该是抖动的

楼主(2007-11-11):
伺服直流电机负载后是否应该是抖动的,只是幅度越小越好。我的停在一个位子时有抖动,有时来回5-6次,有时抖个不停,直流伺服电机状态怎样才是正常的?

网友:
应该是控制这一块的问题,一般正常起动来会出现抖动的现像.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控制方案,做哪一种产品的?我是做马达控制芯片的,代理台湾国硕的,有机会可以交流交流

楼主(2009-02-18):
昨天的回贴又不见了,在回....

老贴,现在好多了
http://u.youku.com/cbcb128
打算改动架构,做最后次升级后停止,为雕机做一个2、3、6,5、7细分的步进驱动器,以和CNCDIYR 10MM牙1。5MM用3、6细分,12MM牙1。75MM用7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