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学生请教mega169的timer1的捕获跟快速pwm问题

楼主(2007-11-12):
马老师,请问您: timer1的捕获中断跟快速PWM能不能同时使能,同时工作,它们之间会有什么影响吗?谢谢您!

网友:
我手上没有M169的手册,参考M16的T1说一下,应该差不多。

捕获可以和快速PWM(摸式5、6、7、15)一起使用,与模式14不可以,因为共用了ICR1寄存器。

因为捕捉过程和PWM过程中T1计数过程并没有停止。

问题在于捕获中断和PWM中断这两个中断谁最重要,因为有可能在捕获中断的处理过程中,PWM中断也到了,需要调整OCR1x;或PWM中断处理中,捕获事件发生了。这要看你实际系统的需要了。

楼主:
清楚了,十分感谢马老师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