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48封装太小引脚太多,自己焊不了,我想问一下大家是怎样焊上去的?

楼主(2007-11-12):
我买了一块LPC2148芯片和一块转接板,但由于其封装太小引脚太多,自己焊不了,我想问一下大家是怎样焊上去的?

以下蓝色文字由站长:armok 于:2007-11-13,09:14:58 加入。
你的原标题:“LPC2148与转接板
” 不合符规定。请更改成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
试想一下,如果本论坛的帖子标题清一色的‘帮助!’,‘ADC求救!’等笼统的标题,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会造成许多麻烦。
所以本论坛规定:一定要起一个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不允许“关于 AVR 的 ADC 使用!”这种笼统标题。作为标题,必须说明清楚:
 ①你是在请教问题,还是在介绍有关的知识?
 ②ADC的问题有许多,你是想说那方面的内容?

注:使用合格的标题,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但却会为我们的管理工作提供很大的便利。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条件好点用热风焊枪吹,不过那玩意只有公司有。我自己焊就是用普通的烙铁拖锡拖的。有一篇PDF文档是讲这个的。你到网上搜搜QFP 手工焊接

网友:
做了板子的话比较好焊的,我焊过100PIN的,
先贴住一个脚,再焊对角固定住,引脚上面撒点松香粉,用细点的焊锡丝,和烙铁稍微点下就行了,我是用的尖烙铁,在焊盘上往引脚移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的解答!

网友:
只能说明你手上功夫一般,别人100多脚的IC都焊上去,而且不留痕迹.

网友:
我们公司不管是几脚都手工焊上去,只要有助焊剂就行,200多脚的FPGA几分钟就搞定,焊好后用清洗剂或酒精洗干净,不然时间长了助焊剂会把脚烂了

网友:
楼上说的那是高手了,我见过一个生产线上的技术员焊工了得,就像楼上说的几分钟就搞定。

网友:
本人摸过烙铁几天,放心的就拿来我帮你焊...

网友:
焊接是经验积累的,要是能象嘴巴吹就好了

网友:
对阿,是经验阿,没个几年的焊接经验焊出的东西没保证。
2148还好,只有48个pin(是吗?)。我的方法是先在焊盘上上锡,然后把烙铁上的锡甩尽,接下来一个一个管脚加热即可。

网友:
呵呵,2148 64PIN

网友:
直接用助焊剂拉焊,或者不用助焊剂焊完甩锡

网友:
告诉你两个容易用的方法

方法一:
1,将芯片的对角两个角旱好,对齐后固定主芯片
2,将芯片的所有角全部加锡,加的厚一点,就是每一排都加上厚厚的一长团.
3,那一根多股导线,将皮拨掉,露出铜丝
4,吸取一排芯片引脚上面的锡,将导线的铜丝放置在芯片加锡后的引脚上面,利用烙铁在铜丝上面加热,多余的锡会被铜丝吸走.
5,如果第四补效果不好可以加助焊剂,(我们习惯称为"神水",哈哈),这样效果更加.同样方法处理别的三面的引脚.
6,补焊没有焊接上的引脚,或者去处还有锡连在两个引脚上的焊锡.
7,OK,finish!
补充: 其中所说的多股导线市场上面有专门的吸锡线卖,有条件可以在电子市场的工具店买到.样子为一卷,线缆颜色为铜色,像围巾一样多股编织而成.

方法二:
前提,板子上面别的元器件还没有焊接,或者焊接的很少.
1,2,前两个步骤可以和方法一的前两个步骤相同.
3,将板子竖放,用烙铁将芯片一排引脚上的焊锡融化.
4,用小力,且短时间的将竖起的板子向内倾斜的敲击桌子,引脚上面多余的焊锡会被惯性脱离板子.
5,其余三面引脚同样方法处理
6,处理由于意外被甩到板子其余位置的焊锡,(一般有经验后就不会出现此现象)
7,ok,finish!

网友A(2008-03-24):
我焊QFP的方法:1.首先要保证烙铁头圆滑干净,可以在吸水海绵上抹一抹。
               2.把焊锡均匀的加在PCB的焊盘上,不用太厚,要保留一点松香在上面。
               3.再把IC放在加好焊锡的PCB板上,对好脚位把IC对角上的管脚点焊好。
               4.IC的四个角的管脚点焊好后,拿一把镊子轻轻压住IC,用抹干净的烙铁沿IC一边的管脚排列慢慢拖到头,烙铁所过之处的焊锡会把IC管脚和焊盘溶在一起,因焊盘有少量的松香,所以不用担心会假焊。依次拖完IC一圈,再检查一下是否有假焊现象,用松香补焊一下,用酒精或洗板水(工厂用)洗干净,搞定!
               用此手法焊的IC干净整洁,只有IC管脚和PCB焊盘接触面有焊锡,工艺媲美专用IC贴片机 .
            本人焊贴片 IC常用此手法,最多焊过208脚的DVD解码芯片,一次成功率超过95%, 但此方法比较考验焊工。

网友:
我的焊接方法:拖焊
以前也使用的是 bozai 章其波 的方法,但是感觉效率低,焊接的可靠性不高,
后来在公司学了拖焊,效果不错。

准备:STEP1:好一点的焊锡,焊锡最好保护好,没怎么被氧化的
      STEP2:好一点的烙铁,恒温的最好(扁头),普通的也行,不过效果会差点
      STEP3:将电路板竖方(这个很重要),大胆拖焊,因为重力的原因,引脚的锡会自行分开的,关键是最后的几个,要耐心一点

网友:
我倒是能焊上去 ,不过能看出焊的痕迹

就像楼上说的 STEP1:好一点的焊锡,焊锡最好保护好,没怎么被氧化的  我是0.3mm的细的
      STEP2:好一点的烙铁,恒温的最好(扁头),普通尖头的我用不了
      STEP3: 我是平放  烙铁上代一点锡 拖过去就是了

哪位知道焊完没有痕迹的方法啊?

网友:
IC定位是最主要的

网友:
回15楼
你照我说的方法试试,焊好后把IC周围洗干净,让人看看是手工焊的还是机器贴的!

网友:
我觉得最难的是最开始的几个脚,芯片固定上去了就好了。有好一点的助焊剂会简便很多。

网友(2014-04-05):
引用 网友A:
我焊QFP的方法:1.首先要保证烙铁头圆滑干净,可以在吸水海绵上抹一抹。
               2.把焊锡均匀的加 ...

牛人 我现在有个208得焊  不好下手

网友(2014-07-07):
牛人一群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