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VB界面显波器

楼主(2007-11-12):
通频带50HZ--1KHZ,波形不失真!
上位机采集数据,画线!发送信息
下位机AD采样,中断接收,发送数据!

楼主:
有哪位高手对智能控制算法的!可以一起讨论!我的QQ:369627584!
最近搞模糊,PID,神经网络等算法!前面两个已做成功:
应用于电机调速中!基本达到要求!我是学自动化!
最近也很忙没怎么上网!偶尔发表成果!

网友:
顶一下,向你学习!

网友:
最近要搞模糊控制,不得门路呀,matlab不会用,向楼主学习!

网友:
谢谢。COOL !

能再上传电路图吗?

楼主:
Matlab,有fuzzy模块可以用!输入fuzzy就行,接着建立E,Ec,Ulist规则表,最后输出U!
1. 模糊化接口
    模糊控制器的输入必须通过模糊化才能用于控制输出的求解,因此它实际上是模糊控制器的输入接口。
它的主要作用是将真实的确定量输入转换为一个模糊矢量。对于一个模糊输入变量e,其模糊子集作划分:
(1)E={负大,负中,负小,零,正小,正中,正大}={NB, NM, NS, ZO, PS, PM, PB}; 论域为:{-6,6}
(2)Ec={负大,负中,负小,零,正小,正中,正大}={NB, NM, NS, ZO, PS, PM, PB} ;论域为:{-6,6}
2 .控制量的反模糊化
由模糊决策可知,控制器的输出为一模糊向量;
输出控制量:U={负大,负中,负小,零,正小,正中,正大}={NB, NM, NS, ZO, PS, PM, PB} ;论域为:{-8,8}
3 模糊响应表
PID理论上比较麻烦,还有实际应用结合有点难!与模糊PID相比,后者适应性强,关键加上I环节.所以控制效果后者好!
PID上也采用智能性的PID后,两都相当!
最后能过上位机实时监控,波形,参数调整等!
最终把这学期的课题完成!任务艰巨!搞了两个月!
有兴趣加我QQ369627584

楼主:
还有最近搞DSP交流电机VVVF矢量!请问有哪位高手可以指教?
上个课题是无刷电机双闭环控制!我只做到速度闭环,受到硬件限制!
AVR的资源已用完,其中用了PWM,三个定时,外部中断,不有串口!AD采样不行!不够用!
单片机上大部分都采用数字滤波使系统更稳定!
有兴趣的话,以后还可以分享我的论文!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在5楼的回答!
再次请问楼主,模糊控制的论域是不是只是一个理论值?在实际中E的值如何对应到论域中去?比如给定值为50,反馈值为40,那么E=50-40等于10,那么这个10如何反映到论域中去?

楼主:
我已发表PID算法的控制系统!可以去点击!浏览!(新型PID应用于电机闭环调速系统(初始版))

楼主:
请问有没高手搞过指纹识别系统?最近学神经网络,想应用于图形识别系统中!
不知从何下手,一来我毕业设计不是搞这个,也没什么老师做过!
想在毕业前多充电,多积累经验!请高手指教!

网友:
我没有搞过指纹识别,但是我同事做过一个按键输入密码加指纹的保险柜,
指纹识别方面现在有很多现成的模块,串口通信的,用起来应该不会太难。

楼主:
回复9楼!一般通过量化因子K,将其量化在论域中!如果这是个别的,
少有中的一个量的话就通过输入限定!比如if(E>6)e=6;可以说成是限幅!

楼主:
发一个我做的实际程序!效果很好!做得跟指导老师的差不多!得到他的认可!
void fuzzy_pid(uint cr)
{
   signed char scale_E,scale_Ec;
   int u;
   signed char u_i, k2;
   uint temp_f;
   if(flag==2)
   {
      Ek=cr-speedr;
      Ec=Ek-E2k;
      scale_E=Ek/2;    //对误差E/Ec量化在论域内
      scale_Ec=Ec;
    if(scale_E>6)
     {
        scale_E=6;
     }
    if(scale_E<-6)
     {
        scale_E=-6;
     }
    if(scale_Ec>6)
     {
        scale_Ec=6;
     }
    if(scale_Ec<-6)
      {
         scale_Ec=-6;
      }
    if(abs(Ek)<3)    //误差积分项
     {
        u_i=-Ek;
        k2=8;
      }            //双极性控制大概每增加8个pwm度加一转
   else
     {
        u_i=0;        //误差大时不积分
        k2=10;
      }
   temp_f=OCR1A;
   u=u_i+rulelist[scale_E+6][scale_Ec+6]*k2;    //增量u查表值+积分u_i
  if(u<500)        //防止反转
    {
       u=500;
    }
   u=u+temp_f;                                  //采用增量式U(k)=U(k-1)+u;
  if(u>1020)        //限幅值
    {
      u=1020;
    }
  OCR1A=u;
  OCR1B=u;
  E2k=Ek;
   }
}

网友:
非常的感谢!

网友(2008-02-25):
不错,好东西,做个记号!

网友:
顶一下,是VB6的源代码?

网友:
厉害!不错,小弟谢过了!

网友(2009-02-19):
偶喜欢算法,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
暂时不下了,留待以后闲暇时来看。

网友:
1ms精确定时如何做到的?电脑的定时器精度只有55ms啊

网友(2010-06-10):
很想试试啊!呵呵

网友(2011-04-16):
看起来是不错啊

网友(2011-05-23):
图片显示了两遍Hello ourDev:

picture1的autoredraw设置为true可以修正被覆盖后图片消失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片显示了两遍hello ourdev:

picture1的autoredraw设置为true可以修正被覆盖后图片消失

可能说的不太清楚,是示波部分被覆盖或者最小化重新打开后波形消失。

网友(2011-07-02):
界面做的不错

网友(2018-11-03):
记号,这个要好好研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