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agon FAQ

楼主(2007-11-12):
今天从网上购置了一个avr dragon,准备将使用中的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记录下来。供自己和后来者参考。不过由于我能力有限。望后来者继续补充。内容的其中部分总结自前人经验,部分来自实践,部分来自AVR Studio帮助。
1.AVR Dragon是什么?
    答:AVR Dragon是Atmel新推出的一款集下载仿真于一体的工具。
2.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答:价格便宜,仿真时可以支持最大的仿真空间不大于32K,如果是下载则没限制。
3.听说容易坏,是吗?
    答:某些情况下是的。我新购置的这个龙,什么都没接,只是接了USB。装了驱动。升级了固件。拔下,重插。3分钟后,那个10条腿的电源芯片就冒烟烟了。
4.烧掉的Dragon还有用吗?
    答:通常来说,都是烧的上面所说的那个电源芯片。处理方法也比较简单,将坏的片子焊接下来。然后将旁边最近的2个电容的正极短接就行了。事实证明,这个方法简单有效。
5.出现以下问题怎么办?

    答:Tools->Program AVR->Connect...->Programming Mode 将ISP模式修改为JTAG模式。
6.连接ISP的时候可以不接目标板的VCC到Dragon的VGT吗?
    答:Dragon通过VGT测试目标板电压,如果是联机板则需要,如果是脱机板就不用。原文如是说:Note: AVR Dragon must sense the target voltage at pin 2 on the ISP header in order to set up the level-converter. For on-board targets, the voltage must be supplied from pin 2,4,6 on the VCC header (5V) into pin 2 (VTG) on the ISP header. When using off-board targets there should be no connection between VCC header and pin 2 of the ISP header.
7.Dragon上面各个灯有什么作用?
    答:
        LED          颜色        描述
        2            绿色        表示USB正在进行通信
        1            红色        休眠,没有连接到AVR Studio
                     黑        休眠,连接到AVR Studio
                     绿色        数据正在传输
                     黄色        固件升级或初始化
        原文如下:
        LED #        Color                 Description
        2            Green                 Indicates USB traffic
        1             Red                 Idle, not connected to AVR Studio
                   Dark                 Idle, connected to AVR Studio
                   Green                 Data Transfere
                   Yellow                 Firmware Upgrade or Initialization
8.Dragon对其他有什么要求吗?
    答:有。需要使用比较好的USB线,最好是带屏蔽的,长度不宜太长,在1.5M左右比较合适。插计算机的时候,最好接主机后面的USB接口。
9.Dragon可以使用命令行操作吗?
    答:可以的。详细见AVR Studio的帮助。
10.Dragon支持M64或M128的 JTAG仿真吗??
    答:暂时不支持。
11.驱动从哪里来?
    答:AVR Studio 4.12及以上的版本就带驱动。
12.我安装了4.13版本的AVR Studio,但是我还是没有找到驱动啊?
    答:安装AVR Studio的过程中,记得勾选“Install  USB driver ”
13.如何安装驱动程序?
    答:连接Dragon后,正常情况下,系统可以自动寻找到驱动并自动安装上。
14.那些老的windows操作系统可以使用Dragon吗?
    答:Windows95和Windows NT不行。
15.Dragon和目标板有通电顺序吗?
    答:官方推荐是先开Dragon,再开目标板。
16.Dragon可以给目标板供电吗?
    答:可以。不过非常不建议。
17.Dragon可以给目标板提供多少电压电流?
    答:正常情况下是5V 300ma,不过非常不建议给目标板供电。
18.Dragon上面的针脚有说明吗?
    答:有,在Dragon背面。
19.Dragon有高压编程功能吗?
    答:有。
20.Dragon有单线仿真吗?
    答:有。
21.希望大家能够看见和补充及批评指正吗?
    答:非常希望。

网友:
2.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答:价格便宜,支持的芯片flash不能大于32K。

---应该是说:仿真时可以支持最大的仿真空间不大于32K,如果是下载则没限制。

3.听说容易坏,是吗?
    答:是的。我新购置的这个龙,什么都没接,只是接了USB。装了驱动。升级了固件。拔下,重插。3分钟后,那个10条腿的电源芯片就冒烟烟了。

---我用了很久,从未发生这样情况~~~ 估计是我运气好~~

10.Dragon支持M64或M128吗?

---应该是说 Dragon支持M64或M128的 JTAG仿真吗?

网友:
真的容易坏,俺的Dragon才用一年,坏了。
电源芯片没出问题,是输出接口坏了

网友:
置COOL !

这个 dragon 由于是光板露在外面,相对于有外壳的是比较容易坏。 网上有一篇国外文章提出改进的意见。另外,我们网站上也有很多的维修资料。

【2楼】 lijun2005 ,你用了一年才坏,很值了。

另:需要澄清一下的是: 楼主买的是一个二手品。同时,我们邮购部销售出比较大数量的 dragon ,据我们售后服务统计,发生损坏的只是少数。 而且,我们从来没有试过有购买一个星期内就损坏的报告。(我们目前提供三天的保用服务。如果一个星期内有损坏,客户肯定会联系我们的)。

楼主:
谢谢1楼的指正。
谢谢坛主置cool。
我确实购置的是一个二手的,也早就做好了会烧的心理准备。不过芯片坏了后,指示灯就不亮了。不知道它的上一任主人有没有正常用过的。

网友:
我估计上一个主人应该是用过的。这块芯片只会烧一次, 烧在你手上了

维修好了吗? 如果修不好,恭喜你,多了一块 M2560实验板。

楼主:
修好了。按照网站上提供的方法修好的。弄那个芯片下来的时候还比较费力,以前没有弄过那么小的片子。结果烙铁在加热的时候,把那个10pin的芯片搞成了2片,呵呵。
就像沿着引脚的方向将芯片切成了2半。

网友:
小马哈是MM?

如果是的话,很厉害啊。

网友:
能不能简单分析一下龙的接口电路?
网上看了一篇文章,说电源芯是一个非常容易坏的地方,另外接口部分因为过流过压等原因很容易坏,特别是那种能装驱动但就是找不到目标板的那种情况.那上面用了一些三极管作接口,还用了一片NS的芯片标有AHT,但网上说那个芯片是USB开关,却用在了接口部分.

网友:
对,那位能将这部分的线路画出来? 这样才能分析为何容易出问题。

楼主:
这个帐号有时候是男的,有时候是女的。头像是mm找来换的。我懒得去弄了。
我是硬件菜鸟,她是软件菜鸟。

网友:
精心点用,最好加个外壳 或 想办法绝缘,
要是你幸运,也许能用很久,
否则,还会有其他坏的可能,那时就没法修了,我手里有两个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