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一下为什么我写的4*4键盘扫描程序不工作呢?整了二三天了,头都大了。

楼主(2007-11-13):
这是我参考别人写的一个按键扫描,用AVR STUDIO一步一步调试是可以的,可是用PROTUES与AVR联调就不行了,在PROTUES里好像是没有完全编译如图蓝色部分,仿真时碰到“----”就不执行,请高人指点一下为什么呢?郁闷了二三天,还没搞明白哪里有问题。谢谢啦!

      void main(void)
{
     DDRC=0XFF;
     PORTC=0X00;

while(1)
{  unsigned char i,code,l;
DDRA = 0x00;/*获取列地址*/
PORTA = 0x0F;
DDRA = 0xf0;
i = PINA;
DDRA = 0x00;/*获取行地址*/
PORTA = 0xF0;
DDRA = 0x0f;
l= PINA;
DDRA = 0x00;/*输出复位*/
PORTA = 0xFF;
i=i|l;
    if (i!=0X00)
    {delay();
    if (i!=0x00)
      { code=key_read();
      display(code);
   }
   else  ;
  }
else  ;
};
}

unsigned char key_read(void)
{
   unsigned char m,n;
DDRA = 0x00;/*获取列地址*/
PORTA = 0x0F;
DDRA = 0xf0;
m = PINA;
DDRA = 0x00;/*获取行地址*/
PORTA = 0xF0;
DDRA = 0x0f;
n= PINA;
m=m|n;
DDRA = 0x00;/*输出复位*/
PORTA = 0xFF;
switch (m)
{/*将按键码转换成键值*/
case  0x11: return 1;
case  0x21: return 2;
case  0x41: return 3;
case  0x81: return 4;
case  0x12: return 5;
case  0x22: return 6;
case  0x42: return 7;
case  0x82: return 8;
case  0x14: return 9;
case  0x24: return 10;
case  0x44: return 11;
case  0x84: return 12;
case  0x18: return 13;
case  0x28: return 14;
case  0x48: return 15;
case  0x88: return 16;
default : return 0x00;
}
  }

  unsigned char display(code)
  {
    PORTC=table[code];
    }

void delay()
{
    int t;
   for(t=200;t>0;t--)
   ;
   }

注:TABLE另写,可不考虑;

网友:
请到本栏的上部,下载第9章参考,如果觉得有帮助,那就买本书认真打基础吧。

楼主:
谢谢,我已经下载看了,您写的我看懂了,只是为什么我这个思路就不行呢?这是我参考别人写的一个程序, 很想知道为什么不能工作,希望您能指点一下.

下面的程序是我改动过的: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unsigned char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0xf8,0x80,0x90,0xbf,0xf8,0x80};

unsigned char t,i;

void main(void)
{
     DDRC=0XFF;
     PORTC=0X00;

    while(1)
    {
        unsigned char i,code,l;
        DDRA = 0x00;/*获取列地址 */
        PORTA = 0xf0;
        DDRA = 0x0f;
        i = PINA;
        DDRA = 0x00;/*获取行地址 */
        PORTA = 0x0f;
        DDRA = 0xf0;
        l= PINA;
        i=i|l;
        DDRA = 0x00;/*输出复位 */
        PORTA = 0xFF;
    if (i!=0X00)
           {delay();
           i=PINA;
           if (i!=0x00)
             { code=key_read();
                    display(code);
                        delay();
                        }
                        else  ;
                                        }
        else  ;
        };
        }

        unsigned char key_read(void)
        {
          unsigned char m,n;
        DDRA = 0x00;/*获取列地址 */
        PORTA = 0xf0;
        DDRA = 0x0f;
        m = PINA;
        DDRA = 0x00;/*获取行地址 */
        PORTA = 0x0f;
        DDRA = 0xf0;
        n= PINA;
        m=m|n;
        DDRA = 0x00;/*输出复位 */
        PORTA = 0xFF;
        switch (m)
        {                /*将按键码转换成键值 */
        case  0xee: return 1;break;
        case  0xde: return 2;break;
        case  0xbe: return 3;break;
        case  0x7e: return 4;break;
        case  0xed: return 5;break;
        case  0xdd: return 6;break;
        case  0xbd: return 7;break;
        case  0x7d: return 8;break;
        case  0xeb: return 9;break;
        case  0xdb: return 10;break;
        case  0xbb: return 11;break;
        case  0x7b: return 12;break;
        case  0xe7: return 13;break;
        case  0xd7: return 14;break;
        case  0xb7: return 15;break;
        case  0x77: return 16;break;
        default : return 0;break;
        }
         }

         void  display(code)
         {
            PORTC=table[code];
                }

        void delay()
        {
           int t;
          for(t=100;t>0;t--)
          ;
          }

网友:
先把你的电路图贴上了,然后用文字描述你的键盘扫描思路。

另外,你还是没有认真看我的程序。否则不会翻这样的错误。

DDRA = 0x00;/*获取列地址 */        〈== PA口输入方式
PORTA = 0xf0;                      〈== 高4位上拉有效,低4位高阻
DDRA = 0x0f;                       〈== 高4位输入、上拉有效,低4位输出低电平
i = PINA;                          〈== 是想读高4位的输入?读到的是错误的,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