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DS18B20测温源程序

楼主(2007-11-13):
这是我在LPC2210上用DS18B20的测温源程序
一直在测量我家的室外温度 一切正常~

#include "config.h"

uint8   count;
fp32    tmax,tmin;

/************延时程序****************/
void DelayuS(uint32 dly)           //延时约9uS
{
  uint32 i;

  for(;dly>0;dly--)
    i++;// for(i=0;i<1;i++);
}

/*********DS1820初始化****************/
int Init_DS1820(void)
{
  uint8 i;

  IO0DIR=IO0DIR|0x02000000;     //设置P0.25为输出
  IO0CLR=1<<25;                 //P0.25清零
  DelayuS(60);                 //延时480~960uS

  IO0DIR=IO0DIR&0xFDFFFFFF;     //设置P0.25为输入
  DelayuS(2);                    //延时16uS
  i=(IO0PIN&0x02000000)>>25;
  DelayuS(15);                 //延时60~240uS
  return(i);
}

/********向DS1820写数据************/
void Wr_DS1820(uint8 dat)
{
  uint8 i;

  for(i=8;i>0;i--)
  {
    IO0DIR=IO0DIR|0x02000000;     //设置P0.25为输出
    IO0CLR=1<<25;                 //P0.25清零
    IO0PIN=((dat&0x01)<<25)|0xFDFFFFFF;   //向P0.25写入位数据
    DelayuS(2);                 // 延时15~60uS
    IO0SET=1<<25;                 //P0.25置位
    dat>>=1;
  }
}

/********从DS1820中读取数据***************/
int Rd_DS1820(void)
{
  uint8 i;
  uint8 dat;

  for(i=8;i>0;i--)
  {
    IO0DIR=IO0DIR|0x02000000;     //设置P0.25为输出
    IO0CLR=1<<25;                 //P0.25清零
    dat=dat>>1;
    IO0DIR=IO0DIR&0xFDFFFFFF;     //设置P0.25为输入
    if(1==(IO0PIN>>25)&0x00000001)
      dat|=0x80;
     i=i;                         //延时
  }
  return(dat);
}

/************温度测量任务*****************/
void TmptMeas(void *pdata)
{
  INT8U  dat1,dat2;
  INT16S t;
  FP32   temp;
  char   str[8];

  pdata=pdata;
  tmax=12;
  tmin=12;

  for(;;)
  {
    if((Init_DS1820())==0)
    {
      Wr_DS1820(0xCC);
      Wr_DS1820(0x44);
      OSTimeDlyHMSM(0,0,1,0);
      Init_DS1820();
      Wr_DS1820(0xCC);
      Wr_DS1820(0xBE);
      dat1=Rd_DS1820();
      dat2=Rd_DS1820();

      t=dat2;
      t<<=8;
      t=t|dat1;
      temp=t*0.0625;                    //计算温度 并显示

      sprintf(str,"%f",temp);
      LCD_WS(2,12,(INT8U*)str);

      if((temp>-40)&&(temp<120))
      {
        if(temp>tmax)                     //记录最高温度
          tmax=temp;
        if(temp<tmin)                     //记录最低温度
          tmin=temp;
        sprintf(str,"%f",tmax);
        LCD_WS(0,13,(INT8U*)str);
        sprintf(str,"%f",tmin);
        LCD_WS(15,13,(INT8U*)str);
      }
      else
      {
         count++;
         sprintf(str,"%d",count);
         LCD_WS(20,12,(INT8U*)str);
      }

    }

    OSTimeDlyHMSM(0,0,1,0);
  }
}

网友:
使用sprintf编译后很占程序空间?

网友:
能不能同时提供电路图?谢谢。先置COOL!

楼主:
这是我做的第一个真正实用上的程序
谢谢阿莫站长鼓励!

我用的周工的easyarm2200的板子,LPC2210的芯片,ucos系统 使用P0.25作为温度采集管脚, DS18B20和上拉电阻使用同一个+5V电源
LCD同时显示时间 和CPU使用率 , CPU使用率一直在16%以上  还没查出原因 不知道是不是sprintf的问题

电路图如下

楼主:
另外 我有一些光盘配套资料 比如 easyarm2200的资料和DXP应用实例
不知道如何上传,和大家共享
呵呵

网友(2009-04-24):
这电路图简单

莫站居然猜不到??

网友:
莫哥咋个想法?

网友(2009-06-20):
我移植后发现不好使。。。?、//

网友:
软件延时那么多CPU占用率当然高了,建议你优化一下,能用OSTimeDly的地方就不要用软件延时.

sprintf打浮点数更占资源。

网友(2009-11-28):
延时不对,程序好像不能用

网友:
mark一下,有空我也试试

网友(2010-03-07):
请问你的测量结果准吗?
我的结果比实际高出约2度,不知为何?

网友:
可以在S3C44B0上运行

网友(2010-12-07):
效率太低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你的测量结果准吗?
我的结果比实际高出约2度,不知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