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选择单片机

楼主(2007-11-13):
我想搞一个产品,是个数据采集记录装置,我查了不少单片机资料都找不到合适的。不知您有什么建议。
要求如下:至少有6路Timer/Counter,输入的脉冲频率从0-200Hz(低频段居多)。至少有6路模拟输入,模拟量除了3个是变化较快的,其他都是缓变信号(如温度)。能连接SD卡、键盘/液晶显示。最好还能连接GPRS模块,定时往指定的邮箱里发送邮件(数据文件在附件里)。我觉得这个系统太复杂,一个单片机恐怕难以胜任。您看呢?

网友:
如果使用AVR的话,有ATmega1280/1281/2560/2561可选择,如M256。

还有就是ARM。不过6路T/C的可能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