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VB写的示波器(小弟学习VB时作的,程序写得很菜,权当玩玩,不可当真)

楼主(2007-11-13):
里面有个发送协议,但是我不记得了,看看代码,是今年上半年写的,因为写得比较差,所以准备接受板砖。
其实算不上示波器,只是个VB练习作品。

网友:
谢谢。仍是那句:能提供电路图及其它的资料吗? 最好是其它人能完全根据资料就能制作成功 。

网友:
请问楼主!该显波器的通频带?最高频率多?我也发表VB显波器!通频带50-1.5KHZ不失真的波形,
上下位机都加缓存还有插补法等!只能提高到1.5KHZ,受到AVR硬件的限制AD采样太慢65us 一次!有何高见?

网友:
这个显波器不错的结构!我的还差一点功能差不多!不过我只做了一个多星期!
请问如何附上图片?

网友:
显波器?嗨,是示波器!

网友:
我最早就用M88+VB做的,应该可以到100Ksps(M88工作在20MHZ),但VB的图形控件很闪,刷新时,只能用Line自己画,这就非常麻烦了.

后来用12864的LCD了,但最近忙工作又停下来了.目标是PSP屏.

楼主:
不好意思,电路没有做,原来打算用CPLD做的下位机采样的,因为单片机处理速度实在有限,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学CPLD.
回jasen74 :该显波器的通频带?最高频率多?
当时做这个的时候并没有考虑这些,说真的这些我不太懂,当时只是想做个可以显示波形的软件,
不过我有个兄弟用FPGA做了个多道脉冲仪,采用双缓冲,这样通频带应该会比较宽。

网友:
不错!很经典啊。不过现在都流行VC++了,我以前也学了VB,编了个Y波导自动数据采集界面。但是现在觉得当初应该学VC++。

网友:
如楼主所说的!AVR采样太慢最高65us,我采用上下位机缓存,插补法等也只是达到1.5KHZ不失真!
所以要做更高的频率,只能用FPGA来做高速采样,还有高速缓存器等的配合!今年的电子比赛就是采用些法,
还加上等效采样算法!不过我不是搞信号类的!就没兴趣!如有兴趣的可以到我发表的贴中看我有程序,借鉴!
我的贴是<上位机VB界面显波器 >

网友:
楼主在上位机上的控件应用得到位!不错得向你学习!多谢你!多指教!

网友(2010-09-21):
啥都不说了.谢一个....我最近也在尝试搞一个这样的程序.

网友(2011-01-06):
这个不得不顶呀!!!

网友(2013-01-11):
发送协议在哪里,好像没找到。  另外, 楼主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