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不能简单推理的新案例: 前几天有客户反映在我们这里买的30片M128-16AU全部不能使

楼主(2007-11-14):
前几天有客户反映从邮购部新买的30片 ATmega128-16AU, 焊到最小功能板上,可以ISP下载,也可以使用内部RC做震荡正常运行,但使用外11.0592的外晶振时,全部不能工作。

客户同时反映,换上以前的芯片,或是在其它地方买的芯片,工作正常!

所以在订单内质疑是否我们的芯片有质量问题。

这种事件,是比较难处理的,所以同事立即反映给我。 我打电话联系客户,问清楚了情况。

我向客户保证: 我们只做原厂正品行货,并且我们的进货渠道会非常小心,宁可芯片没有货也不会随便从其它地方调来补仓。我们做了3年多的AVR芯片邮购,从来没有发生过质量问题。虽然偶尔会有人投诉,但最后都找到原因,不是AVR的质量问题。

我让技术人员远程协助客户看看能否解决。 但客户称自己已经是AVR的老手,并且这块芯片已经用于一些产品上,不存在使用上的技术问题。

最后只好要求客户将芯片,与实验板一起快递给我们。 这种情况我会非常强调一定要将实验板寄过来。可惜绝大部分客户都认为不是自己的问题而拒绝提供实验板,导致了我们很难解决问题。

幸好这个客户比较配合。收到板后,我们检查了客户的小板,的确是不能工作,但能ISP下载。 我们怀疑是晶振与电容的问题,换了之后,竟然能工作了!

工作人员很高兴,说是找到原因了,是客户的是晶振与电容的质量问题,或是焊接得不好。

我们的工作人员也犯了简单推理的错误。我让工作人员换回原来的晶振及电容, 我最担心的事发生了: 小板仍能工作!  不过随后发现反复开机,不是100%能工作,偶尔仍是有问题。

观察客户小板,发现助焊剂不是松香,而是一种膏状的物体。咨询客户,回答是为了焊贴片时好“滚锡”,使用了助焊剂。客户不知道助焊剂是酸性或其它属性。

我让工作人员将小板用超声波机清洗坏的,反复测试,全部能工作正常。

再让工作人员抽出5片客户已经焊过但认为有问题的芯片,焊在我们的QFP64小板上使用外晶振搭了一个最小系统,也全部正常工作。

至此问题解决: 30片 ATmega128-16AU 没有质量问题,是客户使用的助焊剂导致外晶振不能正常工作。我们焊好三块小板,外加一盒松香一起寄回给客户。

再回顾一下客户说使用其它地方买的芯片没有问题。 原因估计是与客户使用的助焊剂多少有关,及批量芯片不同,可能外晶振的接口线路有一些小差异造成的。当然,也有客户测试不严谨,使用了简单推理造成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们这边比较常见.
M8我们这里发现焊接温度在180度以上10秒就不能保证稳定了.
但是国产的贴片晶振只能在160度左右焊接,否则就坏了.
检测很简单的,用万能表跟1下晶振2个脚,如果都接近1/2 VCC的表示晶振正常.可以考虑其他问题.
如果是只有1个是1/2VCC的,那是晶振问题.如果2个都不是1/2VCC的,就是单片机问题多点.

网友:
前一段时间用免清洗助焊剂用的很爽,但是发现会腐蚀芯片的引脚,现在再也不敢用了

网友:
au为无铅封装,从焊接属性来讲没有有铅的好焊,在大量自动化生产时相应工艺、材料要做适当地调整。

网友:
真不知道还有比松香更好用的东西!
只见识过松香。

网友:
我以前一直用松香,但是现在啥都不用了,就用焊锡丝里面的那点就够了。不过烙铁头要好。
为了环保我也用无铅焊锡了。

网友:
我这边有一个产品,用的meha8,用到外部晶振做t2,经常发现晶振不起振,单片机换了好几批,晶振也是,pcb也重新布板了,但是问题依然存在,有时刚买回焊一批没什么问题,如果片子放几个月再焊,就会有近一半的不起振,现在搞得头都大了。

网友:
我遇到过和LZ遇到过的类似问题,也是助焊剂惹得祸

网友:
估计是CKOPT的问题

“当CKOPT 被编程时振荡器在输出引脚产生满幅度的振荡。这种
模式适合于噪声环境,以及需要通过XTAL2 驱动第二个时钟缓冲器的情况。而且这种模
式的频率范围比较宽。当保持CKOPT 为未编程状态时,振荡器的输出信号幅度比较小。
其优点是大大降低了功耗,但是频率范围比较窄,而且不能驱动其他时钟缓冲器。”

网友:
我用高银焊锡,焊出来的东西非常光亮,漂亮,就是太贵

网友:
不知一楼的晶振是怎么测得?我怎么万用表打到电压当上,晶振两个管脚到只有零点几伏?

网友:
但为何其他的芯片就无事?难道盗版比正版更劲?

楼主:
【12楼】 Edesigner ,

看看最后一段的解释。不要使用简单的推理。

网友:
推理要发散,可是也要的依据,然后就是实践了!

网友:
TO 11楼的:
        我用万用表测得的电压也是零点几伏,没有VCC1/2,问题你解决了没?

楼主:
那位有示波器的测试一下,如果 CKOPT 没有打勾,能测到晶振端的波形吗? 我怀疑没有打勾时表笔一碰就会停震?

如果CKOPT打勾了呢?

网友:
to:15楼:还没有,看来只有请教tassadar 了
请教1楼tassadar :是怎么判断晶振是好的还是坏的,我测得怎么不行?谢谢了

网友:
我测一下,16M的晶体,Mega8-8PU,没有外接15P电容,示波器 X10 档,直流耦合

不选 CKOPT
-----------------------------------------------------------------------------------------------------------------
XTAL1脚

-----------------------------------------------------------------------------------------------------------------
XTAL2脚

-----------------------------------------------------------------------------------------------------------------

选中  CKOPT

-----------------------------------------------------------------------------------------------------------------
XTAL1脚

-----------------------------------------------------------------------------------------------------------------
XTAL2脚

楼主:
谢谢shark ,

咦,你使用的是1800元的RIGOL数字示波器? 看来效果也不错啊。 它最高能测多少M的波形?

网友:
RIGOL 好像也有不止1800元的吧。

我司以前也图便宜买过几台,好像都要5000+吧,我试了逻辑分析仪,不过好像功能不怎么样。

网友:
对,是5022ME,20M带宽,1850买的,还凑和吧,也还可以对得起这个价钱.

另外,我觉得mega很容易起振,在4M以上的晶体上,试验不用外接电容也能起振,可不可靠就不知道了,反正我试了几十次,没有问题,不过在4M以下不加外部电容要开CKOPT才能起振,高频晶体基本不用加电容就可以。

网友:
这个案例只能说明阿莫是负责任的,给一般供应商根本不理睬。

楼主:
我最近在网上邮购过几次,其中的一台N93i手机的退货问题到目前为止仍没有处理好。

我深刻感受到:能让客户有一个有效投诉途径是何等的重要。所以,邮购部的网页准备改一下,会以更清楚更大的字体注明任何的质量与服务投诉可以直接找我,我一定会立即给出一个让客户满意的处理方案。

网友:
好,如有需要我定会在这里邮购。

网友:
想问一下9楼powerful : “通过XTAL2 驱动第二个时钟缓冲器”是什么意思?什么时候能用到?
               另外 CKOPT 编程后,功耗比不编程大多少?见笑了!

网友:
看完此贴后
对阿莫的负责任的态度,感慨其深
打死我也要在阿莫这里邮购,
打个半死更要邮购
就为阿莫这样的处理态度和方案
没条件创造条件在阿莫这里买
有条件更要在这里
阿莫这里没有的我多花点钱也要在这里买
就是图一放心!!!!!
图一舒心!!!!!!!!!!

晕那,怎么感觉成了托了

网友:
在阿莫这里买的迷你USB延长线,接触不良,如果阿莫肯到付邮资,我可以寄过去,
还有迷你插座也有部分不良!

网友:
这根线是我们作为产器随机配套发给客户,遭到退货。

楼主:
widesoft,

迷你USB延长线与座的质量是我们能从东莞采购到最好的。我们经过了反复的测试,能可靠地用于USB2的连接。(市场上许多线是不能稳定工作在USB2)。
事实上,这种线我自己就使用了4-5条,用于连接两部D80,从来没有发生过接触不良的问题。

正如前几天我提到的,我们的深圳采购部已经成立,正在着手更换供应商。我们会尽量提供进口部件及有可靠质量认证的部件。

迷你USB线与座我们已经联系到HP的OEM厂家, 你的数量较大,你可以退还给我们。快递费由我们支付。你可以选择更换我们的新采购的同类零件,或选择退货处理。

这也是为何我们一定要将采购部建立在深圳,并且尽量只经营进口部件的原因。立足东莞,我们无法走得更远。 (今天我们将 9018这类常用件,也更换成了进口三星品牌的了,当然,价格是原来的2倍了)

网友:
我是用PL2303HX用作USB转串口,我的判定线好坏的方法很简单,用两个转接头,用万用表量,通就OK。
当然要保证转接头不要被自已插坏了。
我们的产品数据传输量并不大,我就是怕接触不良,碰到次品,才在阿莫这里买的!
阿莫你这里线能保证插拔多少次!
我看您邮购部的迷你插座价格还是老样子么,此插座升级了吗?
还有USB迷你延长线也升线了吗?
说老实话,不良率超过3%,我就受不了!

我的一个客户真倒霉,用我们的产品,不到1个月,产品故障,返修原因插座不好!
再过1个月,产品又故障,退回检查,迷你线插头接触不好!这种概率,可以买彩票了!

楼主:
邮购部的迷你插座的资料正在准备。

其实 ... 如果你要可靠的话,就不要使用这类迷你的插座。迷你插座的可靠性是低于标准座的。 这是我自己使用时的感觉。我的两台D80,开始也是使用原装的NIKON线的, 时间一长,也是发生接触不良的问题。

所以,我才要使用邮购部目前的线。 而用邮购部目前的线,我却一直没有碰到问题。 我们使用D80的频率很高,每天平均插10次以上。

另外不知道 widesoft 有没有使用过索爱手机。我使用过三台,一般半年后,充电的插座就会出现问题,要摇几摇才能接触好。我问过超过十个使用索爱手机的朋友,全部都碰过同样的问题。

做产品如果你对可靠性极为挑剔,选择零件时就要考虑。 你的订单是9月份才下的,这么快就发生接触不良的问题我感到很奇怪。这两个部件的销量挺大的,而且已经销售了2年多,你是第一次投诉这个问题的。

建议你这样处理:

1。将货退还给我们。
2。不再使用国产件。我们会想办法帮你订全进口部件。这也是我们采购部正在做的事,不过时间上可能不保证。所以,我们会先将退款汇回给你。 当新货上架时,我们会及时通知你重新订购。

你看这种处理方法是否可行?

网友:
我先整理一下,将典型的绝对不好的退给您,
分析一下原因。
我的分析是这样:插座不好,原因是镀金接触片弹性不好,不好的我曾偿试用针挑拨几下就好了。
                插头原因我就不知道的。

网友:
widesoft 在这里捣乱,有问题在http://www.mailshop.cn/bbs/里发。

楼主:
【33楼】 Edesigner  ,

这不叫捣乱。当然,有问题其实到邮购部网站发就行,不用发到这里。这里只是技术论坛,我们理论上不再回应邮购上的问题。

没有100%没有问题的商品,发生问题后如何提供服务、及避免以后再发生是最重要的。

不过既然已经在这里提出了,就回应完吧。

插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插座老实说我们也没有具体测试过,是依赖供应商的。这个插座我们有固定的供应商,已经供货2年多。供应商对这个问题的回应是:接触片镀的是真金,货是他们厂生产的。如果发生质量问题可以退货。

要避免以后再发生这类问题,我们可能真的要尽量只经营进口部件了 :)

网友:
呵呵,估计跟偶当时那次一样,使用了什么无酸焊油,想焊接那种多脚贴片好焊点,谁知道那个玩意有导电性。以前也在论坛上发了帖子,一直以为是干扰所致。当时偶做的那个板子芯片底部RST打了个过孔,时间一长,有时半小时,有时两三个小时,工作不正常了,而且很多时候就是炸芯片,烧PCB,折腾了一个多星期,后来才发现是自己的焊接工艺有问题,后来索性就不使用什么助焊剂啊,直接电烙铁焊,再配合甩锡大法,既快又漂亮。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焊油会有导电性,那玩意批量产生,广泛使用,怎么会有这种致命缺点?

网友:
我们用的都是高幅度的晶振,如果要用外部晶振建议绝对要用CKOPT,否则晶振的损耗都不够.
另外8MHZ以上使用绝对晶振要接近片脚.
再有就是XTAL2脚附近不能有高电压,我以前有块板子就是因为这个脚的反面走了条12V,平衡走了4MM,就完蛋了.
贴片晶振有些内部有电容的,可以不接电容.
助焊料,不管什么,只要杂质不多都问题不大的.

11楼的朋友:
我是用普通万能表,不是数字的,数字的里面太乱,会经常被干扰.
还有就是是否选了满幅晶振的选项了.
其实在4MHZ以上,已经谈不上什么功耗了,还是让晶振振幅大点好.
另外测量的时候要小心哦,随时会死掉系统的.

网友:
最近拿出一宽一年前调试好的mega128板子,发现通讯收不行,而且isp用阿莫的那个stk500的芯片认不出(阿莫的那个stk500肯定是好的),但用并口的好的,后来换了一个mega128,其它一样,但并口的也认不出芯片,后发现PE0,PE1管脚与板子没通,奇怪的是上面的焊锡是搭住的,当然以前用过无酸焊油,经过反复焊接,现并口的isp是好的,阿某的那个stk500的芯片还是认不出,但其它通讯等多可以了,难道真是无酸焊油的问题。另外阿莫的超声波机清洗有买吗?能清洗掉用过的无酸焊油吗?还有其他办法?

楼主:
widesoft ,

邮购部已经采购到了美国进口的迷你USB座 (带贴片塑料编织包装),价格是国产的2倍。

我们将停止销售国产的迷你USB,以后统一供应进口品。

MAX3232 国产件也不再供应, 现在供应的是100%保证的原装进口件,价格上升至8元一片左右(比原价上调50%)。

网友(2009-01-03):
用了几年的助焊剂,没发现上面问题啊!!

网友:
今天刚看到这个帖子,非常感谢楼主armok 阿莫,可能是就的就是我买的那批。很感谢armok 阿莫敬业和专业。

那批30片从armok回来后也没有敢用,不论什么原因,存在疑问的芯片坚决不能用在产品上去。就重新购买,用同样焊膏和晶振都是没有问题的,以前做的50多片都是这样的没有出现过外部晶振不振的问题,包括从那是后到现在一共有200多套了,都是这样做的。正如41楼讲的“用了几年的助焊剂,没发现上面问题啊!”除了那批次外。

我相信阿莫提供是原装正品。有可能正好那批次的芯片对焊接要求比较高,管脚IO,特别是外部晶振的输入/输出管脚阻(容)抗发生了变化可能比较大。

网友:
首先,对armok的做法和态度表示个人的敬意!

没有谁能保证事情绝对的不出问题;关键在于对问题的预见性及出现问题后的态度和措施。

对于器件的问题,恕我多事说一下。

个人以为,以armok的负责的态度和处理方法,如果仅仅提供一些可靠性不甚足够的器件,将会有相当多的精力消耗在无谓的售后服务上面,这对于armok和用户来说都不妥当,因此armok可以提供一些高品质的器件以供用户使用,当然,结合国情,这些器材相对高的价格是在所难免了。不过个人以为,作为技术型的产品,稍高的成本不应该对这些技术型的产品较高的附加值产生直接的影响,否则作为客户的开发者应当研究一下自己的技术是否贱卖了?

另一方面,也可以提供部分器材是针对用量大的,这些用户较多的可能会对成本敏感,但属于产品数量相对大的,这个时候,技术的含义不仅仅是局限于极小规模样机生产,而是工业生产概念,而规模化生产存在着生产技术的问题、产品一致性和生产稳定性的问题,如上面贴子说的助焊剂等,都会在具体的生产中需要处理,这些问题界定较为模糊,根据目前的国情,就像我上面说的,不该使用极高品质的器件(当然,如果因为成本能接受而选用,这更好),这些生产技术问题,个人界定为更应该是客户自己处理,armok积极配合就可以了;对于这一类型的客户,建议armok提供的这类别器件列明就可以了。

:( 连我自己都觉得啰嗦了...,一句话:建议armok同时提供这两类别的价格、品质都可能有差异的器件,供用户自主选择。

网友:
最怕的就是非确定原因的

网友(2009-10-27):
我们焊好三块小板,外加一盒松香一起寄回给客户.哈哈

网友:
助焊剂的问题我也遇到过 ,之前做一个高压放电板子,厂子里焊接的总是有莫名的问题,而同样元件同样pcb,我自己手焊的没有问题。
查了一天,才发现在有助焊剂的情况下, 1cm距离上 ,约有800k左右电阻。

网友(2010-03-10):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是从北京北天星买的5片,一个都不行,不知道为什么,

为了排除板子出问题的可能性,我把好板上的M128拿下来焊在不行的板子上没问题,但是新的芯片焊到原来好的板子上也还是不行,

肉眼看两次买的芯片批次一样,无异常情况,实在不解?

网友:
回头测测晶振电压看看

网友:
小问题.大麻烦

网友(2010-06-04):
原来还有这种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