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讨论下AVR和所谓的cortex-m3核的ARM芯片

楼主(2007-11-14):
前一阵子,ST公司开发出STM32系列芯片,包括以前的LM3S系列芯片,cortex-m3核的芯片有两家了。但是我今天看了LM3S301,发现和ATmega16性能差不多。都是16K的flash。
1.LM3S301性能:
16K flash
2KB的SRAM
20M工作平率
ADC
TIMER
PWM
UART
SSI
GPIO

2. ATmega16性能:
16K flash
1KB的SRAM
20M工作平率
ADC
TIMER
PWM
UART
SSI
GPIO
I2C

对比结果:外围都几乎差不多,但是LM3S301没I2C,单卖价格23-24,ATmega16去电子市场10块就能买到.大家说用ARM核的MCU还是AVR好呢?

网友:
“但是我今天看了LM3S301,发现和ATmega16性能差不多。都是16K的flash。"

看书还是需要看仔细点,性能不是看flash的大小,也不是看外设的多少.这些只是性价比的参考.

网友: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哈哈

网友: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32位的片子16位是不好比的,特别是M3适合AVR的场合,如果不是很在意价格的话M3应该是个选择.
喜欢AVR不至于就反感M3吧,还没成高手就抵制新技术不明智的,是接触M3的时候了

网友: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我是指avr是马

网友:
哈哈,那M3刚出来就扯上瘦死也忒....
还有:8位,不是16位

网友:
haha,打个比方

网友:
cortex-m3的中断是AVR没法比的。
还有m3有硬件乘法和除法,快速的位操作,对OS支持度也高,
两个32位定时器可以分成4个16为定时器用。

网友(2008-07-21):
高端的几个还支持以太网,且不用PHY芯片就可以完成

网友:
流明的M3就是功耗比较大,特别是集成了以太网功能的片子

网友:
一个8位,一个32位,即使同频,速度差距也很大啊,况且M3是ARM最新的核,掌上明珠啊!!好像好多的网卡芯片都有发热大的毛病,集成到MCU里面发热咋还那么大呢。

网友:
关键是看怎么样的应用 AVR可以3-5V工作  价格便宜

M3功能强大  各有各的应用场合

网友:
呵呵,,这个比较只注重外表的了。

不知道有人关注过 国际机器人迷宫大赛 没 ,,采用的就是LM的101、102芯片。

网友:
居然有这么无知的比较……无语了

网友(2008-09-10):
真是什么怪才都有啊!  ^_^

网友:
STM32的FLASH很大,尤其RAM超级大,爽

网友:
等1MB Flash,120MHz的速度出来,估计楼上的会更爽,不过money有的郁闷了。

网友:
居我所知,CORTEX-M3是来取代8位及16位机的,还用比较吗?

网友:
LM3S301周立功零售价格只要19,有量的话应该更便宜

况且带死区控制的PWM.

32位内核性能,是AVR不能比的.

况且带I2C的LM3S308,速度25M,零售也只要19.

要真正有性价比的可以看STM32或者PIC24F.

网友:
LM3S608-IQN50

50 MHz

32k Flash

8k RAM

2 USART

5~28 GPIO

1 SSI

1 I2C

1 模拟比较起

内部温度传感器

32K 时钟

3  通用定时器

500K SPS速度  8通道内存

周立功零售价格只要18.5元,

18.5元的AVR那种型号可以比得上呢???????

网友:
to 【19楼】 machunshui

    AVR的确太贵了……有时候感觉从M64开始都是鸡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