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地能不能覆铜?

楼主(2007-11-14):
模拟地能不能覆铜?

网友:
为什么不能

楼主:
既有模拟地,又有数字地,
能不能模拟地,数字地一起覆一面?
能不能模拟地覆一面,数字地覆一面?

网友:
可以铺铜,但是尽量放在班子的两边,最后只用一条短而粗的线连接

建议连线不要超过100mil,模拟数字地之前尽量不要使用磁珠,用不好的话可能震荡,得不偿失。

网友:
保证覆铜面积足够大的话,我看不分模拟数字地也不会有问题。

网友:
我喜欢把模拟和数字地分开复铜
模拟区域和数字区域要分开,而不是模拟地覆一面,数字地覆一面
两块之间我通过一个电感连接,不知是否合适
GND-电感-AGND
VDD-电感-AVDD

网友:
我觉得模拟地一面,数字地另一面这个方法不好。

因为这样就等效 在两个地之间用一个电容连接起来。

这样的等效电路感觉不好。

网友:
呵呵,我是从来不分模拟数字地的,基本都是空余地方全部铺铜。

效果也不错,我们用的模拟都是20位以上的ADC。

网友:
【5楼】 gyroscope

建议如果模拟电流不大,可以使用磁珠,和47nf,10uf,1uf,100nf,10nf,1nf的电容并联 组成RC滤波
模拟电流比较大可以使用LC滤波

处于板子体积要求,上面所列的电容可以根据你实际电路可能存在特定频率的干扰选定当中2至3个.效果最好是全频段.

【4楼】 makesoft

可以说这个说法应该是不建议的, 在低频电路中模拟地和数字地在一般的情况下面得分,如果你做功放或者设计到大电流或者大电压的时候还要分功率地,一般采用单点接地,意思就是说最后在一点交汇,比如我在【3楼】处贴出的图片.

在高频电路中另当别论.补充一下,我个人一般认为 10M 以内算低频.有些人说法是100M 以内.

覆铜面积足够大一般是为了保证各点处的电势一致和容易散热.并不是可以做好模拟电路的抗干扰.

【5楼】 gyroscope

对于电源端可以使用LC ,但是推荐电流小的时候使用 磁珠 和 电容, 磁珠等效于电阻,RC滤波有的时候效果好,容易掌握.

地端不推荐使用电感,处理不好容易产生振荡,不过如果你的模拟电路非常扎实,经验丰富当然也是可以用的.只是推荐不是这方面的经验非常丰富的话不要使用.

【6楼】 avr-qq

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看法,如果你有更加合适的方法当然也可以.

记得曾经高考语文考试没有及格,可能表达上面有些问题.

现在重新解释一下,我所说的模拟地和数字分在两面并不是说就是一定是左边和右边.由于大家的模拟和数字电路的比例在板子中的大小不同,根据实际电路去排版,确切点可以这么说,但是尽量要让模拟地和数字地尽小可能的存在接触面积.各占据板子的一块部分,尽量不要形成环路,比如数字地包围住模拟地,即使模拟地所占的区域很小.

【7楼】 ilikemcu 我爱单片机
可能大家的应用场合不同,或许你的软件方面作的非常优秀,可以对硬件要求不高.这个当然可以理解的.
不过个人认为 使用 20位以上的 AD 确模拟地核数字地整个铺铜实在有些诧异,呵呵 仅仅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其实一个设计中模拟地,数字地,功率地的处理还是每一个设计者必上的一课,希望在这里给新人和刚刚入门的人一点提醒拉.呵呵
推荐我手里的两本书,我个人感觉这两本书在这方面说的还是比较好的.

第一本:
嵌入式系统可靠性设计——嵌入式系统与单片机系列丛书

作者:李伯成 编著
丛书名:嵌入式系统与单片机系列丛书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I
SBN:9787121021237
出版时间:2006-1-1

内容提要
本书在介绍有关可靠性的基本概念的基础上,从可靠性工程的角度出发,描述在嵌入式系统设计的过程中,从硬件和软件设计方面应采取哪些措施,以提高系统可靠性。书中还重点介绍了作者在多年科研工作中总结出的提高可靠性的实用方法,对读者极具指导意义。该书可作为相关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也可作为大学硕士研究生、高年级本科生的教学用书。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9119132

第二本:
嵌入式系统中的模拟设计

作者:(美)贝克(Baker,B.) 著,李喻奎 译 丛书名:
出版社: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出版社
ISBN:9787810778626
出版时间:2006-8-1

内容提要
本书为那些希望掌握基本模拟知识的数字工程师而写,内容包括A/D转换器、D/A转换器、运放、滤波器以及模拟和数字系统集成设计。本书共分为13章。作者采用工程师喜欢的谈话、交流方式,第1章从分析数字和模拟设计的鸿沟开始,阐述两者之间的联系;第2~7章中详细介绍了SAR和∑-△A/D转换器、运放的基本知识,并结合实际应用讲解如何选择合适的A/D转换器、运放以及线性系统中运放电路的设计和SPICE仿真;第8~12章介绍模拟和数字电路协调工作所关注的噪声、电源和地分割、PcB布局的技巧和策略以及选择合适的工具进行电路调试,在理论介绍时,结合真实模拟设计实例,让数字工程师对这些模拟工具有真实的感受,并进而去思考模拟,以及如何利用它来解决电路问题;第13章总结全书的内容,并以模拟/数字混合电路板设计为例,让工程师体会到模拟技术最本质的“艺术”。
  本书特别适合那些从事信息家电、工业控制和机电控制系统等模拟/数字混合系统设计的数字工程师、学生、教师及应用工程人员。本书是一本有用的参考资料,既可以帮助读者完成数字系统中的模拟设计,也可以作为掌握许多模拟电子方面重要内容的指导手册。

作者简介
Bonnie Baker,为EDN杂志每月的“Baker’s Best”专栏撰写文章。她在模拟和数字电路以及系统设计方面有近20年的经验。Bonnie最初是以Burr-Brown公司支持模拟产品的生产工程师开始其职业生涯的。之后,她逐渐成为IC设计工程师、模拟部门的策略市场市场工程师以及公司的应用工程经理。1998年,她加入Microchip Technology公司,任职模拟部门的模拟/混合信号应用工程经理和其PIC微控制器部门的系统架构工程师。这使她的经验从模拟应用扩展到微控制器应用方面。除了模拟设计方面的深厚经验,Bonnie共撰写了200余篇的文章、设计笔记和应用笔记,来与工程师分享她的知识和应用技巧。除作为EDN杂志的专栏作家外,她也是各类技术研讨会和展览会上的演讲嘉宾。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9289692

网友:
TO:【8楼】 lvhaian 安哥

"可以说这个说法应该是不建议的, 在低频电路中模拟地和数字地在一般的情况下面得分,如果你做功放或者设计到大电流或者大电压的时候还要分功率地,一般采用单点接地,意思就是说最后在一点交汇,比如我在【3楼】处贴出的图片.

在高频电路中另当别论.补充一下,我个人一般认为 10M 以内算低频.有些人说法是100M 以内.

覆铜面积足够大一般是为了保证各点处的电势一致和容易散热.并不是可以做好模拟电路的抗干扰. "

这个理论是建立在地阻抗的影响比较大,也就是说大的电流在地回路中产生了压降影响和其他电路的工作,特别是对模拟小信号的影响。

若电路本身就没有什么大电流大功率的应用场合,并且有良好的地平面,大面积不分模拟及数字覆铜一定不会有问题。

对于3楼“地”的拓扑结构有不同看法,重要场合应该是使用星型拓扑,节点应在电源入口。

网友:
【9楼】 makesoft
比较赞同你的"节点重要场合应该是使用星型拓扑,节点应在电源入口"
这就是一般大家所说的单点接地的典型接法.

不过我坚持我的拓扑图,虽然我认为3楼贴出图也没有问题,不过我补充8楼处贴出的图.
参考多本可靠性设计方面的书籍.其中两本来源于上面贴出的书籍中.

"大面积不分模拟及数字覆铜一定不会有问题。 "
不是非常赞同,还是看场合吧,数字电路地和模拟电路中画在一起,数字电路存在的和产生的噪声会传入到模拟电路.必然影响模拟电路效果.

拿我做过的一个项目上面的电路做一个的例子, 需要测量的传感器输出电压满幅3mV,需要做到精度1/300
也就是说最小精度需要到 3mV/300 ,也就是0.01mV, 那么任何线路板上的噪声对这个电路都是有致命的影响的.

网友:
如果使用多个ADC,ADC中的电路既有模拟又有数字 怎么处理?

电源怎么处理

是每个模块模拟地数字地单独连 还是全部的数字地连在一起,全部的模拟地连在一起 然后单点接地?

我觉得采用前这 大家认为呢?

网友:
实际应用时,应该多参考手册。不少公司的ADC的芯片,都有评估板以及电路图,可以参考的。

例如,使用TI的ADS1232,24位的ADS,设计时,可以参考他们的评估板以及电路图,可以省很多功夫。

网友:
一般不能够覆铜,音频和高频对地要求很严格。起码知识。没有几个人知道啊。
不要认为会AVR就了不起

网友:
【13楼】 aini

音频和高频是特例,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模拟不代表只有音频和高频才叫模拟电路。

音频一般采用模拟地,数字地,功率地单点接地。

高频处理比较麻烦一点,我不详细写,一般采用多点接地。每一个应用场合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不要认为会AVR就了不起 ”
呵呵,好像大家都没有这么说哦,不知道你这句话从何处得出的结论。

网友:
安哥,你还就是猜错了。

1)AD乃至整个电路的抗干扰都是靠硬件来的,软件基本每啥用,最多防止万一放条狗。

2)我的软件很臭的,比我的硬件要差估计一个数量级,呵呵,学校没学好C语言啊,指针是C的精华,可是那个该死的老师居然只教到指针前一章,学期结束了。

我的体会不是简单的模拟数字地如何连接的问题,而是要给整个电路板上的每个有源器件一个比较干净的电源和一个尽可能大的接地,有利于释放静电。很多走线都要经过仔细安排才能确定。所以我一直不用网络表,直接画PCB,网络表会影响我布线的思考,而布线的方式会直接影响最终的电路板EMC性能。
很多人认为这是个坏习惯,我也承认,但是为了能做出一个高EMC性能的PCB,我觉得值得,反正PCB起码要试样2,3次的。这点钱值得花,即使我现在是在花自己的血汗钱也无所谓。

网友:
【16楼】 ilikemcu 我爱单片机

呵呵,确实有一些自己的个性,不使用网表确实很牛,你用自己的习惯干事情当然挺好。

只要不走牛角尖都可以,呵呵。习惯都是养成的。

虽然我的想法和你还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不过我认为这都不是问题。所以不和你争论这个问题啦,哈哈!
毕竟每个人的设计产品产品的场合不同都会有自己的经验之谈拉。

“反正PCB起码要试样2,3次的”
每个人看待这件事情相信都是不一样的,我比较看重一版成功率,我们公司就制定了比较详细的纠错的检查表,可以尽量提高大家的一板成功率。一般情况下面改板现象还是可以得以不错的控制的。

其实检查表可以来源与公司的每个设计者的经验和参考一些类似与“华为PCB检查表“之类的文档。

推荐大家多看看书吧。
毕竟“接地的学问”是一本500页的书,不是我们一言两语可以表达清楚的,我们现在说的不过是些皮毛的东西。
所以也不原意再把自己的谬论拿出来和大家争论拉。就此打住了。

网友:
ilikemcu 我爱单片机    我们老师当初讲C语言的时候也是讲到指针就结束了。唉!

网友:
我做1G以上的模拟电路是要铺地的,系统增益120db。

但是不能就此得出结论应该铺地

网友(2010-03-11):
MARK一下,有用

网友:
我觉着模地与数地单点磁珠链接比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16楼】ilikemcu 我爱单片机
安哥,你还就是猜错了。
1)AD乃至整个电路的抗干扰都是靠硬件来的,软件基本每啥用,最多防止万一放条狗。
2)我的软件很臭的,比我的硬件要差估计一个数量级,呵呵,学校没学好C语言啊,指针是C的精华,可是那个该死的老师居然只教到指针前一章,学期结束了。
我的体会不是简单的模拟数字地如何连接的问题,而是要给整个电路板上的每个有源器件一个比较干净的电源和一个尽可能大的接地,有利于释放静电。很多走线都要经过仔细安排才能确定。所以我一直不用网络表,直接画PCB,网络表会影响我布线的思考,而布线的方式会直接影响最终的电路板EMC性能。
很多人认为这是个坏习惯,我也承认,但是为了能做出一个高EMC性能的PCB,我觉得值得,反正PCB起码要试样2,3次的。这点钱值得花,即使我现在是在花自己的血汗钱也无所谓。
----------------------------------------------------------------------
软件滤波是有用的,我用16驱动MAX1167,分别采用直接采集上传、中值滤波上传、去高低值平均滤波三种方法采集256点后图形如下,滤波后精度明显提高

滤波前后精度对比 (原文件名:直接采样(红色)中值滤波(11点绿色)去高低点平均(12点白色).png)

网友:
无论如何最终的目的都是减少干拢,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如果最后真的无计可施时,用一根导线将被干拢的地与直接接到电源输入端的地马上变得干干净净。这种情况下往往你用任何走线的方式都很难做到。

网友:
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覆铜,再将模拟数字电源的地用磁珠或0欧电阻连接

网友:
模拟地和数字地是两套电源吗?要是只有一套的话应该怎么接?

网友(2011-07-26):
回复 网友B:
推荐大家多看看书吧。
毕竟“接地的学问”是一本500页的书,不是我们一言两语可以表达清楚的,我们现在说的不过是些皮毛的东西。
所以也不原意再把自己的谬论拿出来和大家争论拉......

“接地的学问” 是哪本书? 高人能否详细说说书名?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这不是提高精度是降低精度,软件滤波可能把真实的波动信号过滤掉了,软滤波只能说是在无法通过硬件降低干扰的情况下通过软件尽可能降低干扰的影响!

网友(2011-10-13):
回复 楼主:

音频布线可以说是个最难的工作.特别是数字和模拟结合的时候
因为数字躁声可以从任何地方到达模拟电路.
我就说的大家没想到的把.变压器偶合
数字IC的任何引脚接到模拟地或电容下地.比如AD/DA必须要接,这样数字信号就过到模拟电路上.
这样怎么才能分开将数字干扰减少到最小

把AD DA的模拟和数字单独划分出去.(反正和数字结合的IC)也就是分成3部分 数模地 .数字地 和纯模拟地
只在电源滤波器处连接  AD DA的芯片需要在数模地 .数字地之间连一条布线,这条线放到那里.要报握一个原则就是
数字回路只回从数字地走.模拟回路只会从数模地走

当ADDA连到纯模拟电路时.最好加一个几百欧的电阻,你会发现电阻两端的躁声有数量级上的差别.
估计是有了这个电阻高频电流就寻找其他地方流了

ADDA模拟所有要下地的引脚和接元器件的下地的地方都要接到数模地(当然你要是能细分AD DA的数磨地更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推荐大家多看看书吧。
毕竟“接地的学问”是一本500页的书,不是我们一言两语可以表达清楚的,我们现在说的不过是些皮毛的东西。

必须得承认 "接地" 是一件很讲究的事情

不仅需要了解这方面的理论知识 更重要的是需要实践知识和经验

网友:
接地水很深

网友:
我拆过很多东西,,一般来说,,模拟地也覆铜,,数字也是,,2地之间 用高压电容连接,在并一个100欧的电阻,,为什么要这样,我的理解是:因为模拟地跟数字地有很大的电势差,,那就把电势差看作一个电源,,,电源接个高压电容来滤波,,接个电阻来加负载。。。。。这个2之间的抗干扰还是可以的。。。对于那些高压模拟地,,建议还是尽量独立分开。。。

如果是高速电路,,模拟地跟数字地 肯定要分开,,
如果是一般电路,,模拟地的电压与数字地的压降感觉不大的话,,,可以一起覆铜

数字地,,接个2KV/104的电容,跟地线相连
模拟地,,接个2KV/104的电容,跟地线相连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铺铜,但是尽量放在班子的两边,最后只用一条短而粗的线连接

建议连线不要超过100mil,模拟数字地之前尽量不要使用磁珠,用不好的话可能震荡,得不偿失。

这是最直接的理解方法

网友:
能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拆过很多东西,,一般来说,,模拟地也覆铜,,数字也是,,2地之间 用高压电容连接,在并一个100欧的电阻,,为什么要这样,我的理解是:因为模拟地跟数字地有很大的电势差,,那就把电势差看作一个电源,,,电源接个高压电容来滤波,,接个电阻来加负载。。。。。这个2之间的抗干扰还是可以的。。。对于那些高压模拟地,,建议还是尽量独立分开。。。
如果是高速电路,,模拟地跟数字地 肯定要分开,,
如果是一般电路,,模拟地的电压与数字地的压降感觉不大的话,,,可以一起覆铜
数字地,,接个2kv/104的电容,跟地线相连
模拟地,,接个2kv/104的电容,跟地线相连

你说的不是冷热地吧,何来很高的电位差呢~

网友:
接地是们大学问啊

网友(2012-07-03):
在这里受教了,呵呵

网友(2013-04-10):
mark 之
去下个 华为的 PCB 检查表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