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崔风火轮“重”装上阵!

楼主(2007-11-14):
房价在涨,猪肉也在涨...可工资迟迟不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除了自杀还有别的想法吗,呵呵。那就来搞搞小崔风火轮吧,保让你开心不止,炫到掉渣!
新版的风火轮加入了3节电池仓,解决旧板取电不方便的bug。程序加入休眠功能,以达到低功耗的目的。

楼主:
老帖链接:<风火轮制作成功,发贴庆祝!>

网友:
兄弟.真不知道该说什么~~ 只能说:"你很牛!!!"

嘿嘿,替大家谢谢你了。

楼主:
谢谢2楼兄弟的夸讲,我现在只是将原来的资料整理了一下。之后找时间会将取模软件优化一下,加入串口功能。直接通过串口更新显示数据。现在工作主要搞zigbee。有可能的话,会用加入chipcon无线芯片,直接搞成无线数据更新。望支持啊!

网友:
牛比!在上海哪里可以买呢?还是邮寄的?

网友:
牛!绝对是个超级玩家

楼主:
淘宝店有售,附送所有源码及原理图!

网友:
来了就顶一下!

网友:
玩一玩,发现自己真的还很年轻!

网友:
觉得很好玩了  买了一套   学习下!

网友:
兄弟,我那块是新版的还是旧版的?

网友:
太牛了,顶一下!

网友:
“将获取的图片数据,复制到风火轮驱动程序的图片数据组中,编译,烧录flash、eeprom数据。”???
哪一个是图片数据组?我是菜鸟,楼主能否详细说明具体的操作方法?谢了

网友:
大哥 你的想像力太nb了

网友:
电池飞出去 不要伤到人啊

网友:
顶一下,不过大家在路上看到要远离,电池老危险的。

楼主:
放心吧,电池不会飞出来,受力点不在电池仓口。

网友:
这个是你吗?

网友:
楼主能做个地球出来吗?

网友:
还以为变彩色了呢

网友:
我的是你以前的老版  还没搞定  晕呀~

网友:
我也是,下载线所要用到的IC到现在还没有买回来。晕……

网友:
强..地球都显示出来了~~~~

楼主:
现在已有兄弟,搞成功了。祝贺!
资料已整理到群[50199224]共享里,有需要请下载。

网友:
请教一下,能同时存入几个图像的数据吗?能否设定让它转多少圈以后或者多少分钟以后自动换一个图案?

楼主:
to 30楼
可以,旧版的程序就可以实现这种功能了。

网友:
兄弟,太有才了。

楼主:
兄弟yeyu1234,做出来的效果。

网友:
太牛真人!我顶!
有机会自己也做一个!!

网友:
呵呵,要是能做成显示彩色更好玩……

网友:
牛人!咱也做一个用在俺的小福上!

网友:
怎一个牛逼了得,佩服佩服!

楼主:
新版焊接图参考:

网友:
问小崔几个问题,见下面的program(程序摘在崔的icc新版程序):
/*----------------------------------------------*
*                           T0 100u定时中断                  *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ovf_isr:iv_TIM0_OVF
void timer0_ovf_isr(void)
{
        if (tHall != 0xff)
            tHall++;

          if (tLap != 0xffff)
            tLap++;
}
program 1

为什么不赋初值TCNT0  = 0?这样不就中断一次吗?我觉得这个是不停地产生中断的。

你的程序看起来是霍尔传感器触发(下降沿)给timer0,timer1初值的,timer1用于匹配中断可以理解,但是timer0由它触发想不通。

按流程走下:          tLap  = 0;tHall = 0xff;//main中的初始化
                tLap  = 0x0001;tHall = 0xff;//由于timer0开 而timer1关 故timer0可以产生一次中断(仅此一次,因为中断后没赋予初值)
                即使霍尔传感器触发(下降沿)产生中断,但始终不满足if ((tLap < 0xff) && (tLap > 0x3)) (因为timer0没有初值不产生中断,故tlap不变)

另外这个程序显然是由gcc改过来的(直接编译出错,iv_TIM0_OVF在icc里面应该是中断号码),这个是测试出图片的程序吗?找gcc的做比较,但gcc的是老版的风火轮。

/*----------------------------------------------*
*              外部中断0:按键检测(低电平)            *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0_isr:iv_INT0
void int0_isr(void)
{
        unsigned char tKey=0;

          while (KEY_PRESED)                                // 等待释放按键
        {
                WDR();
                delay(10000);                                // 10ms
                if (++tKey>250)
                        tKey = 250;
        }
          if (tKey > BUTTON_DEBOUNCE)         // 100ms
        {
            if (tKey < POWEROFF_TIMEOUT)// 约3s
                {
                        WDTCR = BIT(WDE);
                      while (1);                                // 狗死循环造成复位,激活系统
                }
                else                                                // 长按键休眠待机
                      tLap = 0xffff;
          }
}
program 2

这个好象没什么作用啊?是不是测试595剩下没没有删除的部分?

/*----------------------------------------------*
*             外部中断1:霍尔传感器触发(下降沿)       *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1_isr:iv_INT1
void int1_isr(void)
{
        CLI();
        if (tHall > HALL_DEBOUNCE)                                         // 软抗骚扰,防止误触发
        {

                    TCNT1H = 0x00;
                TCNT1L = 0x00;                                                        // timer1计数值清0

            if ((tLap < 0xff) && (tLap > 0x3))                 // 时间太短太长都不处理
                {
                              OCR1AH = tLap;
                        OCR1AL = TCNT0;                                                // 输了比较寄存器赋值

program 3
///////OCR1AH = tLap;OCR1AL = TCNT0;为什么呢?这个比较关键,是一圈的时间, tLap是中断的次数,TCNT0是计数值。2者类似分秒关系(存在tLap是TCNT0的n倍,数量级)
应该这样才对吧或者好理解吧       OCR1AH =0xff00&(tLap*100+TCNT0)   OCR1AL =0x00ff&(tLap*100+TCNT0)

                        TCNT0  = 0;
program 4                                                // T0计数值清零
//timer0是不停地工作(中断后立即从新工作)?还是只由这里赋予初值工作????

                        TCCR1B = 0x09;                                                 // 开始T/C1
                    }
                else
                {
                        fleds=bleds=1;
                        ctrl595_out(bitFRONT);
                            ctrl595_out(bitBACK);
                             TCCR1B = 0x00;                                                 // 停止T/C1
            }
                tLap = 0;
          }
        else
        {
                fleds=bleds=1;
                ctrl595_out(bitFRONT);
                    ctrl595_out(bitBACK);
        }
          tHall = 0;
        SEI();
}

楼主:
① TCNT0 会从为0计到0xff 将溢出产生中断 然后再从0开始计 程序要求从0计到0xff。所以,产生中断时,可不用重载初始。
② 中断向量iv_TIM0_OVF,6.31A版前的ICC是用数字标示的,IccAvrPro7.13后,在每个头文件里定义了宏。对程序开发者为说不需要记每种单片机的向量号。
③ 中断0 是用来开关机用的, 风火轮不用时要以长按约3S关机,关机状态下按小于3S开机,开机状态下按小于3S复位。

另->风火轮原理是:用霍尔捕捉车轮每转一周的电平跳变,用timer0计算出这个时间。用这个时间的 1/256 做为每条显示射线的持续时间,由timer1控制输出。

只是简单回答,具体可自行思考。

网友:
明白许多了,谢谢阿伟,还有2个不明白,希望那天有时间看到帮指点下
/*----------------------------------------------*
*                           T0 100u定时中断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ovf_isr:iv_TIM0_OVF
void timer0_ovf_isr(void)
{
        if (tHall != 0xff)tHall++;
          if (tLap != 0xffff)tLap++;
}
如何计算的是100us,好象是设置内部8m的晶振(入门pdf资料设置熔丝位),timer0  256分频(TCCR0 = 0x04)
0xff*256/8==8192us??
OCR1AH = tLap;
OCR1AL = TCNT0;                                                // 输了比较寄存器赋值
为什么这样写?什么意思?
我认为该这样
OCR1AH =0xff00&(tLap*100+TCNT0)   OCR1AL =0x00ff&(tLap*100+TCNT0)
把单位都统一为us

楼主:
问你一下,你按你认为的那样,将程序改了试过没,结果怎么样?

网友:
还没试,我想不明白,你说下你的思路吧,你的是对的,我的有待证实.
说下timer0是如何得到100us的,
哎!

网友:
呵呵,高手阿,有时间我也搞一个,多谢拉

楼主:
如果定时100us TCNT0是Oxfd 我为让其正好是256就没重载这个值。 也就是说现在定时器不是标准的100uS 不影响程序运行。

网友:
请问使用的winavr是什么版本的?

楼主(2007-12-20):
现在又做了 USBISP/ASP下载器  JTAG ICE仿真器  现在还有多余的空板
哪位兄弟有兴趣,10元一个哦

网友:
我新版的板子还不能显示,急啊!EEPROM里要下什么类型的图片数据啊,这个我搞不清楚。

网友:
阿伟,我还没有新版的源程序,有空发一份给我 ,带上旧版程序吧。hukejia001@yahoo.com.cn,谢谢!!

楼主:
已发 查收

楼主:
七彩风火轮,已基本成型,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快3点了,先传个上位机的图给大家看看。要睡觉去了,呵呵,可还想看会斯_诺克。MAGUIRE vs SELBY !

串口下载图片界面如下:

网友(2008-01-24):
希望上传更多和资料,不错,顶一个

网友:
建议 一定要加外壳路上水 沙都有 有壳子就好了。
设计的用锂电池就最好了,容量大 质量 体积小。手机锂电很便宜。

网友:
呵呵,老A历害……

网友(2008-03-08):
这板子我春节时试了一下,还是有不足之处啊!
只能在时速达到30-40公里/小时的时候能正常显示,低于这个时速就不能正常显示,超过这个时速就只能显示扇形的图案了,希望老A能改进一下.期待中……

楼主:
呵呵 我会努力的。

楼主:
为方便大家学习,做了简易版的风火轮板子,有需要的可以联系购买。

楼主:
8位色,完全调试成功。传个效果图。

网友:
这个很炫,但要求玩的人体力要好,得使劲蹬自行车才行.要是卖给搞电动车的可能会是一个卖点,比较吸引中学生.

网友:
不错,楼上的主意也不错

楼主:
再来几个,相机落伍了,实际上看着比拍出来好看。

来个北京2008

楼主:
有没有大师用过MBI5026啊?

网友(2008-04-10):
Hi all,
I bought it on taobao, but no firmware was included. Is there a link where I can download the Firmware for the 风火轮 with the ATMega8?

Thanks in advance.

楼主:
全部资料: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946455&bbs_id=1000
如还有问题 可以直接发邮件。

网友:
Thanks a lot. It's a great Application!

楼主(2008-05-28):
秀一下新效果,32象素。

楼主:
小崔风火轮引起全球观注![ 娱乐一下,纯属虚构]

网友:
真的很好玩,不知道楼主那个东西里面用了些什么传感器?就一个霍尔传感器?

楼主:
superyongzhe 好兄弟啊,把我所发的帖都顶了一遍。

网友:
我都看的傻眼了,顶!!!!!!!

网友:
不错
达到你的地步 我还需要时间 !!

网友:
楼主你的设计固然很好,可是万一下雨或者下雪怎么处理啊?

楼主:
一般下雨天就是自己有心情出来秀,估计也没人有心情看 。所以,这东西比较适合于晴天

顺便秀一下,新版上位机界面,是不是丑了点

网友:
真的很有意思哈,呵呵

网友:
专家啊,顶,支持LZ

楼主(2009-07-06):
前段时间有朋友想购买来着,最近又做了些板,有需要可以联系购买哦。http://shop33642563.taobao.com/

网友:
320像素有信心搞吗(0805贴片3原色LED)?不知道什么MCU能胜任。

网友:
mark 楼主淘宝店只卖成品吗?有没有套件 想买一个晚上骑单车炫一下呵呵

网友:
LZ应该来回答一下,安装在自行车上,需要跑多快的速度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本来我也想购买的,看到有一个坛者说:是不是要踩到气绝身亡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呵呵。。。

网友:
32像素+32像素 菜车每秒蹬不到一次的效果。反而在其他人的赛车上会混乱。呵呵
sst89e516 11.0592M晶振 24个595串联 未开倍频
320像素大不了用多个MCU么。。。。。
另外cornell今年的ee476课程设计上使用MCU直接控制EEPROM 数据不经由MCU直接串行输出。这种方式应该也行,可能更新麻烦点。

网友(2009-11-30):
可乐瓶那个效果是怎么达到的啊?
貌似只有红色的LED啊

网友:
````这个感觉很好玩嘛··嗯···不错··

网友:
88楼的想法真好啊

网友:
LZ上传的上位机软件怎么不能用呢

网友(2013-07-28):
我正想做,原来很久以前就有人做得这么好了

网友(2014-02-28):
rgbled你用哪款芯片驱动的

网友:
十分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