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做过电子秤,想问一下用什么样的压力传感器,急急

楼主(2007-11-14):
请问有谁做过电子秤,想问一下用什么样的压力传感器,急急急急....

以下蓝色文字由站长:armok 于:2007-11-14,20:16:11 加入。
你的原标题:“电子称制作 急急
” 不合符规定。请更改成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
试想一下,如果本论坛的帖子标题清一色的‘帮助!’,‘ADC求救!’等笼统的标题,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会造成许多麻烦。
所以本论坛规定:一定要起一个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不允许“关于 AVR 的 ADC 使用!”这种笼统标题。作为标题,必须说明清楚:
 ①你是在请教问题,还是在介绍有关的知识?
 ②ADC的问题有许多,你是想说那方面的内容?

注:使用合格的标题,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但却会为我们的管理工作提供很大的便利。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湖南宇航传感科技LS-1传感器模块
0~9.999㎏

网友:
到阿莫的邮购部看看吧,你需要样品的话,那边有邮购,记得选择量程的时候,选择你需要做的称重量的1.5---2倍量程的传感器,留一点安全裕量。

网友:
楼上的据说能做出20位的 是多少的输出率的

上次去ADI的研讨会他们推荐用AD7799 不知楼上的有没有用过 我当时申请了2片 没调试出来

现在用CS55xx的人也很多的,这个芯片不错的

网友:
20位的稳定位用好点的24位ADC是可以达到的,但是速度就比较慢了,你可以用CS5532BS试试,就是比较贵,呵呵。

AD7799的稳定性不是很好,ADI的特长不是在稳定性,这个芯片的温度特性没得说,常规的芯片没见过比这个更好的了,满值温漂只有1PPM/度。而CS5532是2.5

网友:
难怪 楼上指的是速度就比较慢,那样20位是比较好做点 。快速输出比较的难做,我现在刚做好50HZ输出 +-19位,估计经过滤波,降低速度能够做到20-21位

网友:
CS5532 TC性能不是很好,好象做不到1mV/V OMIL3000e.

网友:
CS5532这点温度性能肯定没问题。

这个相当于5V电源下输入5mv信号,做3000精度,如果CS5532都达不到,那我估计能做到的ADC芯片没几个,AD7799估计行,其它的都要靠边站了。

很多问题的原因不能都归咎到芯片上的,外围电路,器件质量,甚至一个电容,PCB画的不好也会影响温度,甚至线性度!

网友:
有的东西不能只看表面,如果做非认证的天平或仪表可以做10000d或20000d都没问题,可是如果需要OMIL或NETP认证进入美国或欧州等其它一些国家,那就要小心了。

网友:
没那么严重,呵呵,我做过3000精度的,是仪表产品,在国内第一个通过了国际版OIML(国际通用,互认的版本,其它版本出国门后没人买帐),用的是CS5513,不带运放的20位ADC。

单单就芯片来讲,除了CS5460,CS5550,或者台湾的低端芯片,还有就是国内非常流行的三积分,双积分,一般芯片都是可以做3000精度的OIML认证,而其中积分式AD本来是性能还不错的,但是现在为了降低成本,都用了垃圾级别的电阻电容和运放,能有好的表现才叫怪!

网友A:
双积分三积分已经是好几年前公司用的了,现在用sigma-delta电路,高端的一般都是用公司专用的sigma-delta电路,低端产品才会使用考虑这些芯片.CS5550有缺陷已经评估过,CS5460天生是做电表的,所以在衡器行业中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好的表现.

网友(2008-01-14):
山和衡器传感器|地磅|电子秤/电子称|电子地磅|吊秤|天平_产品展示产品包括有:电子秤电子称,电子地磅衡器,电子天平电子吊秤,压力传感器,称重传感器,传感器,地磅,山和地磅
地磅,电子地磅-佛山市顺德区山和电子衡器有限公司
地磅,电子地磅_产品展示

电子秤,电子称-佛山市顺德区山和电子衡器有限公司电子秤电子称
山和衡器|称系列,电子秤/电子称_热点推荐产品
电子秤电子称电子磅山和衡器,地磅,电子地磅_热点推荐产品
地磅电子地磅
山和衡器|吊秤|电子吊秤|电子吊磅_热点推荐产品
吊秤电子吊秤电子吊磅吊磅

山和衡器|天平,电子天平系列_热点推荐产品
天平电子天平精密天平分析天平天平秤
山和衡器|传感器,称重压力传感器系列_热点推荐产品
传感器压力传感器称重传感器顺德山和电子衡器有限公司-电子秤|衡器|天平|电子吊秤|电子地磅|电子汽车衡|电脑称重管理软件
电子秤电子称电子天平

网友(2010-04-14):
请问9楼的高手HX711做AD转换性能是否可以?

网友(2011-07-28):
要精度高、测量范围大的~

网友:
说压力传感器说到AD上面来了 呵呵

网友(2012-12-05):
引用 网友A:
双积分三积分已经是好几年前公司用的了,现在用sigma-delta电路,高端的一般都是用公司专用的sigma-delta电路 ...

最近剛壞了好幾個電子秤, 都是用 CS5460A 做的, 30KG的.

包裝部的員工說肯定沒超重.....因為最重的產品也不過 2KG.

他就只有顯示 -SYS-, 不動了.

网友(2020-07-06):
这么多年了,尝试问下楼主,你用的是哪款压力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