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asp制作全资料~顺便请教个问题

楼主(2007-11-14):
前几天作的USBASP:

里面包括原理图,HEX文件,驱动,上位机软件.以上资料均来自本网站~~~
HEX文件用的是'314forever'的,原理图用的是简化的原理图,驱动没变.
很好用,烧写7KB的文件,查空+擦除+编程+校验,5秒都不到,确实不错.
还有,烧写S52的时候,不需要做改动的,Progisp1.6.6装好直接就可以用的了.

有个小问题:
新买的片子,为什么不能用USBASP进行操作.但只要修改过熔丝位之后,再用USBASP操作,就一切正常,读写程序,读写熔丝位等,都正常.
知道的朋友吱个声~~~3Q

网友:
应该是时钟的问题,新的片子默认是内部1M,用USBASP要跳线到慢时钟一边才能用,不过ssyniuej 写了一个新的固件,能自动调速了,很爽,你可以搜索它的贴子找一下。

楼主:
to 1楼:
问题是新买的片子,连熔丝位都不能读取,就算是1M晶振,熔丝应该是可以读出的吧.
后来我用实验室的烧写器,改动了熔丝位,再用USBASP就可以进行操作了.
我到时候去下个ssyniuej的HEX试试看.
3Q,1楼

网友:
片子是没问题呀,这是USBASP的事,USBASP公版的固件在高速档只能操作使用2M以上时钟的AVR,如果是1M晶振,就什么也读不出来,当然熔丝也读不出来呀。
公版的有个跳线,跳到慢速就可以了。当然用自动变速的更好。

http://www.fischl.de/usbasp/

就是这个图中的JP3

网友:
我有个适用于公版电路的固件放上来了,不采用那个调整速度的跳线了,也就是你跳与不跳一样,没有影响,程序自动变速。其实就是在自动降低ISP的速度,同时程序还在写FLASH和EEPROM的时候进行了自动判断,这样也能增加一下速度。另外原来有好多朋友说过有的时候会出现找不到设备的情况,其实是受到影响了,一般是因为向外供电造成的,这个也通过代码解决了。最近一直有事,所以好长时间也没上来更新那个了。

网友:
谢谢kkk215215的共享。 虽然只是综合了本网站的原有资料,但由于完整地整理与上传了,仍置为COOL !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我说呢,呵呵,谢谢啊,ssyniuej的HEX还没来得及烧。
我觉得纳闷,原来是这个原因~3Q大家
3Q阿莫,站长起真早,汗啊~~~

网友:
请问晶振调到多少才可以!拜托!

楼主:
回7楼:
自己看原理图~
压缩包里有

网友(2011-03-31):
请问用自制简易公版USBASP用PROGISP1.67可以写MEG8,不能写MEG16,但用双龙USBISP可以写MEG16,交换写多次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