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28 TWI/I2C接口访问AT24C256 难题.

楼主(2007-11-14):
如下面例程,我调用写一个字节函数AT24C64WritePage()成功写入AT24C256,用示波器看,写一个字字节波形正确.
然后调用AT24C256ReadPage() 读个这个字节,能够成功读出并返回正确值,但用示波器看,发出结束指今后,总线SDA没有被拉高,一直为低.而且再次调用AT24C64WritePage() 或 AT24C256ReadPage() 则不能退出.请大家指点一下,问题出在那了呢?谢谢.

void AT24C256StartPage(uint page)
{
   uchar i;
    //------开始-----
   TWCR = (1<<TWINT)|(1<<TWSTA)| (1<<TWEN);
   while (!(TWCR & (1<<TWINT)));
   i=TWSR;
   if ((i & 0xF8) != 0x08) return;
   UART_putHex(i&0xf8);

    //------从机地址-----
    TWDR = 0xa0;
    TWCR = (1<<TWINT) | (1<<TWEN);
    while (!(TWCR & (1<<TWINT))) ;
    i=TWSR;
    if ((i & 0xF8) != 0x18) return;
   UART_putHex(i&0xf8);

    //------存储器地址H-----
    TWDR = (page*64)/256;
    TWCR = (1<<TWINT) | (1<<TWEN);
    while (!(TWCR & (1<<TWINT))) ;
    i=TWSR;
    if ((i & 0xF8) != 0x28) return;
   UART_putHex(i&0xf8);

    //------存储器地址L-----
    TWDR = (page*64)%256;
    TWCR = (1<<TWINT) | (1<<TWEN);
    while (!(TWCR & (1<<TWINT))) ;
     i=TWSR;
    if ((i & 0xF8) != 0x28) return;
    UART_putHex(i&0xf8);

}

void AT24C256ReadPage(unsigned char page,unsigned char *p,unsigned char size)
{
    uchar i;

    AT24C256StartPage((page>>1));

    //------开始-----
    TWCR = (1<<TWINT)|(1<<TWSTA)| (1<<TWEN);
    while (!(TWCR & (1<<TWINT)));
     i=TWSR;
    if ((i & 0xF8) != 0x10) return;
    UART_putHex(i&0xf8);

     //------从机地址-----
    TWDR = 0xa1;
    TWCR = (1<<TWINT) | (1<<TWEN);
    while (!(TWCR & (1<<TWINT))) ;
     i=TWSR;
    if ((i & 0xF8) != 0x40) return;
    UART_putHex(i&0xf8);

    TWCR = (1<<TWINT) | (1<<TWEN) | (1<<TWEA);
    while (!(TWCR & (1<<TWINT))) ;
     i=TWSR;
    if ((i & 0xF8) != 0x50) return;
    UART_putHex(i&0xf8);
    *p = TWDR;

    TWCR = (1<<TWINT)|(1<<TWEN)|(1<<TWSTO);

}

void AT24C256WritePage(uint page,unsigned char *p,unsigned char size)
{
   uchar i;

    AT24C256StartPage(page>>1);

            TWDR = *p;
            TWCR = (1<<TWINT) | (1<<TWEN);
            while (!(TWCR & (1<<TWINT))) ;
        i=TWSR;
            if ((i & 0xF8) != 0x28) return;
        UART_putHex(i&0xf8);

    TWCR = (1<<TWINT)|(1<<TWEN)|(1<<TWSTO);

}

网友:
有没有接上拉电阻?

楼主:
有啊,10k上拉电阻.

楼主:
顶一下,没有人帮我啊.

网友:
顶一下收藏起来!

支持LZ

网友:
to 【楼主位】 apolloj :
   要根据datasheet读写时序来读写。
我觉得你漏掉了ack和no ack,导致不能连续调用。
加上后应该没问题了。

楼主:
如下面,我读了两个byte,取回值都是正确的.如果是ACK的问题,第二个byte应该是错的,
请问你说的ACK 是指ATMEGA128要发出ACK信号给AT24C256吗? 是不是 (1<<TWEA)这位位使能?

波形如下图:

//------从机地址-----
    TWDR = 0xa1;
    TWCR = (1<<TWINT) | (1<<TWEN);
    while (!(TWCR & (1<<TWINT))) ;
     i=TWSR;
    if ((i & 0xF8) != 0x40) return;
    UART_putHex(i&0xf8);

    TWCR = (1<<TWINT) | (1<<TWEN) | (1<<TWEA);
    while (!(TWCR & (1<<TWINT))) ;
     i=TWSR;
    if ((i & 0xF8) != 0x50) return;
    UART_putHex(i&0xf8);
    *p = TWDR;

     p++;
     TWCR = (1<<TWINT) | (1<<TWEN) | (1<<TWEA);
    while (!(TWCR & (1<<TWINT))) ;
     i=TWSR;
    if ((i & 0xF8) != 0x50) return;
    UART_putHex(i&0xf8);
    *p = TWDR;

    TWCR = (1<<TWINT)|(1<<TWEN)|(1<<TWSTO);

网友:
是的,注意读最后一个字节后返回noack,其他情况返回ack即可。

uchar ReadByteACK(void){                              //从器件读出一个字节,返回ACK
           TWCR= BIT(TWINT) | BIT(TWEA) | BIT(TWEN);
           while (!(TWCR & BIT(TWINT)));
          return(TWDR);
}
uchar ReadByteNOACK(void){                              //从器件读出一个字节,返回NOACK
           TWCR= BIT(TWINT) | BIT(TWEN);
           while (!(TWCR & BIT(TWINT)));
          return(TWDR);
}

楼主:
谢谢 hxke
刚才搞定了,
原因是因为读最后一个字节的时候发送了ACK,就算ATMEGA128发送STOP,AT24C256也不释放SDA,导致下次操作TWI的总线冲突.正确的做法是读最后一个字节时,请使用NACK发送,即TWCR= BIT(TWINT) | BIT(TWEN);

正确读页程式如下:
void AT24C64ReadPage(unsigned char page,unsigned char *p,unsigned char size)
{
    AT24C64StartPage((page>>1));

    //------重新开始-----
    TWCR = (1<<TWINT)|(1<<TWSTA)| (1<<TWEN);
    while (!(TWCR & (1<<TWINT)));
    if ((TWSR & 0xF8) != IIC_RE_START) return;

     //------从机地址-----
    TWDR = 0xa1;
    TWCR = (1<<TWINT) | (1<<TWEN);
    while (!(TWCR & (1<<TWINT))) ;
    if ((TWSR & 0xF8) != MR_SLA_ACK) return;

    //读数据
    for (;size>1;size--,p++)
    {
        TWCR = (1<<TWINT) | (1<<TWEN) | (1<<TWEA);
        while (!(TWCR & (1<<TWINT))) ;
        if ((TWSR & 0xF8) != MR_DATA_ACK) return;
        *p = TWDR;
    }

    //读最后一个数据,发送NACK
    TWCR = (1<<TWINT) | (1<<TWEN);
    while (!(TWCR & (1<<TWINT))) ;
    if ((TWSR & 0xF8) != MR_DATA_NOACK) return;
    *p = TWDR;

    TWCR = (1<<TWINT)|(1<<TWEN)|(1<<TWSTO);
}

网友:
顶 手上有两片24c256 什么时候用m128试一下 呵呵偷懒了

网友:
在我的新书第16章中,使用M16读写24C256.一共有4个例程:采用CVAVR内部函数、自己写的用I/O模拟I2C的、采用TWI中断的,已经任意读写的中间层函数的设计等。

楼主:
已经搞定了,24c256用来保存1000段程式,每页2个段,每段29个byte.很好用.就是有个问没有测试,就是写上半页,下半面的数据会被变成0xff吗?

网友(2008-06-11):
学到了,谢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2009-09-25):
谢谢七楼提示,一个困扰我三天的问题。

网友(2011-09-19):
先记号一下,现在在用16调,一天了,还没出来

网友(2012-05-26):
关注中,我的是51啊,没成功,很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