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稳压输出5v的电路,有点不懂,请高人指教!

楼主(2007-11-15):
这是直接从220v稳压输出5v的电路

二极管in4006有什么作用,2u那个电容不会反向充电吗?谢谢

网友:
这是阻容降压

网友:
同意1楼!

网友:
容阻降压,4006 用于半波整流。

网友:
7805怎么变成3脚输入,1脚输出了?

网友:
【4楼】 iamyanh

那是 78L05,所以是 3脚输入。

网友:
严重支持1楼

网友:
支持1楼5楼

楼主:
2u电容是双极性电解电容吗?它好像会在负半周会反向连接,我用单极性电容短时间通电试过发热很大。

网友:
电容降压

网友:
电容降压
稳压管稳压,7805稳压

网友:
to 【8楼】 spxwh:
不是电解电容,画图的人乱画,标个+号干什么。
不过边上有写250v(AC),其实电容就是CBB的电容了,个头比较大的,红颜色的,腿迈的很宽的那种。

这种阻容降压电路用的很多的,那种自动充电的小电筒就是用这个电路,不过没有稳压部份,还有一般都是全波整流。

网友:
原理图很漂亮,不知道是什么软件画出来的?

楼主:
谢谢bozai和各位,原理图是电力载波芯片(非利普的)的典型电路图。其实我应用的交流只有36v,我们用来做电梯通信的,经理说用这种电路省个变压器,叫我试试它能提供的功率有多少。由于电流要300ma左右,我算过电容要30uF左右,但我觉得很少有这么大的无极电容,现在用电解反向串联代用,今天测试一下,发觉电压波动很大,稳压效果不怎么好。不知各位对这种电路有什么看法。

网友:
还是用个变压器保险,可靠又安全。

网友:
"二极管in4006有什么作用,2u那个电容不会反向充电吗?谢谢"

2u那个电容是要有充放电才能给后续的电路提供能量,所以这个2u电容必须是无极性的。

二极管in4006是给2u电容提供电荷的泄放通道,没有这个二极管,2u那个电容工作在直流偏置状态,电路是无法工作的。

网友:
支持1楼5楼11楼

网友:
用个不带隔离的开关电源芯片可以实现300ma,电路也简单,不用变压器

网友:
这里的接地是什么?大地?
7805的地和那个250V的地是一块的?

网友:
这个没隔离的,地应该就是220的零线或火线

网友:
这么大的电流,电容的钱比变压器贵多了.你们经理真是......

网友:
我感觉竖直放的那个1N4006加在这个地方有问踢,在负半周的时候等于220V经过两个1N4006想稳至7.5V那是不可能的

楼主:
一摘抄1
有极性电容
一般要长期保证正极电位比负极高.
如非要出现负极电位比正极高,
也要尽可能使出现这情况的时间更短,
并且这时的电位差要远比正确接法的耐压值小很多.

另;一般有极性的电容是正向电阻远大于反向电阻(指漏电电阻)
而无极性的电容没这么明显.
(并且测试这两个量时要用相当高的电压和合适小的电流去测)

说明:无极性的电解电容的耐压一般不会很大(相对来说)

二摘抄2
如果没有原型号。无极性电容换。可以用两个耐压相同(任何一只电容不能低于原来的耐压)容量是原电容的两倍。同极性串接。代替即可(可以是正和正接也可以是负和负接)。

四摘抄4
无极性电解电容一般用于音箱的高音或低音单元的分频。

网友:
电路不会有问题,除了不能实现隔离和电流较小以外没有任何问题,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
如果里面有用继电器的话可以用串电阻加电容来驱动,并采用敏感型继电器,就能够把电流降下来很多。

楼主:
要结帖了:
摘抄一篇文章

将交流市电转换为低压直流的常规方法是采用变压器降压后再整流滤波,当受体积和成本等因素的限制时,最简单实用的方法就是采用电容降压式电源。

    电容降压式简易电源的基本电路如图1,C1 为降压电容器,D2 为半波整流二极管,D1 在市电的负半周时给C1 提供放电回路,D3 是稳压二极管R1 为关断电源后C1 的电荷泄放电阻。在实际应用时常常采用的是图2 的所示的电路。当需要向负载提供较大的电流时,可采用图3 所示的桥式整流电路。整流后未经稳压的直流电压一般会高于30 伏,并且会随负载电流的变化发生很大的波动,这是因为此类电源内阻很大的缘故所致,故不适合大电流供电的应用场合。

二、器件选择

      1.电路设计时,应先测定负载电流的准确值,然后参考示例来选择降压电容器的容量。因为通过降压电容C1 向负载提供的电流Io,实际上是流过C1 的充放电电流Ic。C1 容量越大,容抗Xc 越小,则流经C1 的充、放电电流越大。当负载电流Io 小于C1 的充放电电流时,多余的电流就会流过稳压管,若稳压管的最大允许电流Idmax 小于Ic-Io 时易造成稳压管烧毁。

    2.为保证C1 可*工作,其耐压选择应大于两倍的电源电压。

       3.泄放电阻R1 的选择必须保证在要求的时间内泄放掉C1 上的电荷。

三、设计举例

    图2 中,已知C1 为0.33μF,交流输入为220V/50Hz,求电路能供给负载的最大电流。C1 在电路中的容抗Xc 为:

       Xc=1 /(2 πf C)= 1/(2*3.14*50*0.33*10-6)= 9.65K

    流过电容器C1 的充电电流(Ic)为:

       Ic = U / Xc = 220 / 9.65 = 22mA。

    通常降压电容C1 的容量C 与负载电流Io 的关系可近似认为:C=14.5 I,其中C 的容量单位是μF,Io 的单位是A。电容降压式电源是一种非隔离电源,在应用上要特别注意隔离,防止触电.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有资料及有价值的讨论,本贴可以置COOL 了!

网友:
"用个不带隔离的开关电源芯片可以实现300ma,电路也简单,不用变压器 "谢给个资料或地址.

网友:
降压电容一般用AC250V X安规电容,竖的二极管目的个人认为减小谐波,减小EMI.
初入贵坛,请老大们多提携哟。

网友:
25楼的要是图能再大点就好了,呵呵

网友:
除了电容极性之外  没有问题

网友:
地是热地,小心就是了,很好用的。

网友:
他前面的那个FUSE和压敏就是防止浪涌,对雷电还是有一定的防护效果的。

网友(2008-06-20):
这种电路用来几块钱的小电筒里还行,省钱又好用?
用在电梯里?你想杀人呀?

网友:
这个这个...效率也太低了吧...而且不安全

网友:
效率倒不是特别低,要算有功功率
但是当你知道要把你送上100楼的电梯上用的是这玩意你^&^*&*(&*&*(&(*&*(&*%^$%$%#

LZ签名:"真正的勇士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敢于正对淋漓的鲜血.......... "

网友:
这种电路是个极简单的基本电路也置COOL太不值了。电路入门教材上就有。

网友:
最基本型的倍压整流而已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68欧姆是不是小了点?

网友:
这样的电路只能在实验室里面用用,实际使用,就是杀人利器!

网友:
上传个低成本项目的阻容降压电源电路,可提供60mA电流

网友:
想问一下22楼所帖的电路是否有人实际使用过?问一个问题,按照这个电路分析,那么C1上的电压由于上面并的二极管D1的作用,几个周期下来不就成了只充不放了?那么电压就是左正右负了吧?同样C2就是左负右正了。我不知道几个周期后是否还有电流能够通过这两个电容?能否请人解释一下动态的情况?我感觉这个电路无法工作!!因为两个电容都成了只能充电,没有放电回路了。

网友:
【43楼】 ssyniuej
积分:1213
派别:
来自:山东济宁
想问一下22楼所帖的电路是否有人实际使用过?问一个问题,按照这个电路分析,那么C1上的电压由于上面并的二极管D1的作用,几个周期下来不就成了只充不放了?那么电压就是左正右负了吧?同样C2就是左负右正了。我不知道几个周期后是否还有电流能够通过这两个电容?能否请人解释一下动态的情况?我感觉这个电路无法工作!!因为两个电容都成了只能充电,没有放电回路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Q:3061876(有事您说话,请留言!)
共同进步啊,感谢大家!

不会的,但电源反极时,原来充电的电容就跟电源变为串联的啦!对另一个电容充电,实现自已的放电,不过这个电路只能看不能用的,事实上,二极管根本就没有起到想像中的作用,因为电解电容反向时相当于短路,所以有没有二极管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很快发热,更会发展到爆炸!想试验的兄弟请用1UF及以下容量的高压400VDC电容试验,这样比较安全,容量越大越危险!!!切记切记!

网友:
再次看一下电路,感觉电路那两个二极管应该只在上电的前几个周期起作用,这两个二极管其实就是保证电容上面有正电压,一旦不满足这个条件就会起泄放作用,但在以后的正常工作过程中,二极管基本无作用。但应该不会爆炸吧?这个感觉就是在电容上面叠加了一个直流电压,使电解电容器在反向放电过程中不会出现负电压。非常感谢楼上的回复,正常工作这两个电容是串联关系的。这样原文所说的容量计算就不对了,容量应该是一半的电容容量,而不是原文所说的与其中一个电容容量相同。

网友:
收集起来

网友:
电度表就用的这电路

网友:
这样的电路以前经常用到,不过所提供的电流很有限(安规电容值都是用0.47~1uF/275V),如果提供你所说的300MA的电流,需要的安规电容就很大了,那个个头,还有价格,远比一个变压器要贵的多,体积大的多,不合算阿。
    所以还是建议用变压器。

网友:
学习了
要顶一下

网友(2009-07-27):
阻容降压,电容是没有极性的

网友:
变压器的安全性比这个阻容降压好多了吧,
再说了定制一个变压器能花费多少钱啊

这个也能置COOL?,不解

网友:
我家买的美的的空调扇就是采用的这种电路。

网友:
问题阐述明白,支持酷头,学习

网友:
难怪 眼熟
飞利浦的TDA5051
那个电容是安规
电容有有无符号都可以的 你看看二极管是防反向电压的

网友:
5V输出300MA那7805还不给热死啊,

网友:
22楼电路不错。

网友:
这种接法华为好像已申请了专利的,我以前查其他专利的时候,有看到过这篇专利。

网友:
致:

      【37楼】 yzzb2006
       这种电路是个极简单的基本电路也置COOL太不值了。电路入门教材上就有。

如果认为这个电路简单的话,说明你不适合做技术或者你是高手中的高手!每个元件参数如何设计?如何选型??
如何过安规(浪涌,传导,辐射)认证?并符合各国的标准?

致:

         【56楼】 wanyou132
         变压器的安全性比这个阻容降压好多了吧,
         再说了定制一个变压器能花费多少钱啊
         这个也能置COOL?,不解

小家电设计的电源一般都是用阻容降压的,主要是成本的问题及体积要求的问题。还有就是驱动可控硅T1(A)极有共“VDD”或“GND”的要求

网友:
那个竖着的二极管在什么时候起作用?

网友(2009-11-13):
解释70楼提出的问题:

把竖着的二极管称作D1,另一个称为D2,电容称作C
先看左边的图:
电源输入为上正下负时:正电源从C左边到C右边,到D2,R到下端负构成回路,电容充电状态为左正右负。
电源输入上负下正时:正电源从D1从C右边到C左边到电源上端正构成回路,电容被充电为左负右正。
没有D1的情况见右图:
设C上初始无电。
电源输入为上正下负时:正电源从C左边到C右边,到D2,R到下端负构成回路,电容充电状态为左正右负。
电源输入上负下正时:正电源从R到D2无法形成回路,C保持电容充电状态为左正右负。
再次输入为上正下负时:因为电容状态是左正右负,再无法形成回路了

网友:
好酷啊,就是看不明白

网友:
【36楼】 aozima
积分:1411
派别:
来自:
效率倒不是特别低,要算有功功率
但是当你知道要把你送上100楼的电梯上用的是这玩意你^&^*&*(&*&*(&(*&*(&*%^$%$%#

LZ签名:"真正的勇士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敢于正对淋漓的鲜血.......... "
^^^^^^^^^^^^^^^^^^^^^^^^^^^^^^^^^^^^^^^^^^^^^^^^^^^^^^^^^^^^^^^^^^^^^^^^^^^
有才

网友:
谁家电梯用这个电路老子坚决不坐!
78L05想提供300MA电流。人命关天的电路为了省两元钱连TMD个变压器也舍不得用。你的IN4006或者电容要是击穿是什么后果?或者78L05挂了呢?把电梯控制板烧或者干扰了电梯会怎么运行呢?

网友:
有些收音机,电磁炉,台灯,充电器等等都有用阻容降压的啊,不过是因为这些电器烧了这个电路的电阻或电容才发现的。。。

电梯有这个电路就2012了。。。

网友:
这个电路,串2μF能出300mA?一半都到不了,用容抗公式算算便知。

网友:
83楼所言极是
我算过
容抗+阻抗+感抗=1660+ (ohm)
220/1660=0.1325amp
半波整流 效率只有一半
大概有60毫安 差不多

如果 再留一半裕量的话
楼主那个电路 只能用在
30毫安 的电器上

我草 我简直不敢相信
楼下的
我算错了没?

网友:
LZ 36Vac,输出5V/300mA 拜托你老板就用个DCDC吧。何苦呢?

220V阻容降压在小家电就很合适。

电梯里面,用阻容降压供电的,只是信号检测部分的供电,变频器肯定是另外的设计。
上电冲击太大,可靠性真是个问题。

安规和EMI,能搞定AC/DC开关电源的,去搞这个低频的阻容降压,Easy.

还有LZ为的2uF电容居然没有200K的泄放电阻?

网友:
【78楼】 fsclub

谁家电梯用这个电路老子坚决不坐!
78L05想提供300MA电流。人命关天的电路为了省两元钱连TMD个变压器也舍不得用。你的IN4006或者电容要是击穿是什么后果?或者78L05挂了呢?把电梯控制板烧或者干扰了电梯会怎么运行呢?
---------------------------------------------------------
强烈支持78楼,这些地方不能省,甚至要双份的电路保证安全

网友:
LZ说的是电梯通讯,不是控制。几元几十元的电子产品使用会看到这种电路,但这么危险的产品应该是不会用的,即便用了也不能通过电梯行业的一些检测,但如果给钱了就可能通过。
电梯又不是像电视机等一样那么多,有必要节省吗,电梯的几个螺丝帽都够买变压器

网友:
【36楼】 aozima
效率倒不是特别低,要算有功功率
但是当你知道要把你送上100楼的电梯上用的是这玩意你^&^*&*(&*&*(&(*&*(&*%^$%$%#

LZ签名:"真正的勇士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敢于正对淋漓的鲜血.......... "
--------------------------------------------------------------------------------
我是来顶36楼的。

网友:
我也顶36楼的

网友:
正半周路线:T630mA-2uf-68-1mH-1N4006-7V5.
负半周路线:竖起1N4006的正极-1mH-68-2uf-T630mA.

分析对吗?

网友:
【78楼】 fsclub

谁家电梯用这个电路老子坚决不坐!

这个电梯还是留给LZ的老板坐好了。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mark 学习了。阻容降压。

网友:
电梯上用这个电路你们经理的胆子也太大了吧

网友:
阻容降压,留个记号。

网友:
阻容压降电路,特别适合可控硅驱动应用,能正确用好“vdd”或“vss”是种境界,特别支持68楼,电梯上用此电路,有点费解!

网友(2010-05-04):
电梯里面的设备为了省这么两块钱冒着使人触电的风险值得吗?再说了这样可靠性也是问题

网友(2010-08-25):
lnk306 非隔离开关电源 单片4元以内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么大的电流,电容的钱比变压器贵多了.你们经理真是......

大电流?你从哪里看出来的,这种方式降压不可能输出电流很大,他有他的优点。比如体积小重量轻等等

网友(2011-12-19):
最近也在学习交流电转换问题

网友:
不要7805不是更好嘛,直接稳压二极管

网友:
阻容降压很省呀,在low cost,不用关注功率系数的方案里用得很多的

网友:
哈哈,好好学习基础知识吧

网友:
只能在特殊场合使用。不宜推广!

网友:
这种电路选择质量好的电容是个难题。在这个电路里电容不知何原因容易出现失容的现象。

网友:
用在电梯里安全,可靠性是前提,这电路不用也罢。你经理脑子进水了,你也跟他疯?

网友:
电梯要安全可靠啊。

网友:
也许当我看到这个帖子的时候,这个电路已经用在电梯上面了,看到这个帖子,才发现为什么去年有那么多的奥地X电梯出现了问题,原来这才是真相啊!

网友:
测试时,小心触电。

网友(2012-02-01):
这个限流电容假如使用安规电容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电梯里就这样用?表示压力很大。

网友:
电容标错了。应该是个无极性的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