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除法如何实现

楼主(2007-11-15):
马老师你好:
    AVR没有除法指令,除法指令是通过连续的减法实现的,但我不知道具体怎么实现,能否给俺讲讲?我用汇编编程.

楼主:
mov r16, r22
ldi r17, 0x08
call div8u       ; 结果在r16中,余数在r15中
这个div8u如何写?   谢谢

网友:
除法通常采用右移(除2)配合减法实现,具体方法请找一本专门介绍汇编书学习一下。
关于AVR的汇编,请参考北航出版的《AVR单片机实用程序设计》(张克彦编著)一书,本书是专门介绍AVR汇编的,有很多例程可以参考。
另外,尽量采用C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2009-07-30):
马老师:您好,
关于除法,
曾经有人说过,除法可以用乘法来实现,
AVR有乘法器
但我百思不得其解,可否谈谈!!!

网友:
x / y = ?

让y乘以1 看看是否大于或等于x,如果不是就乘以2...3...以此类推到n。

然后n-1就是 x/y的结果。

不是到这个思路是否正确

验证:35/4=?

4*9大于35,所以上述表达式的结果是8。

如果要算浮点数,就麻烦很多了。

另外,y千万不能是0,否则死循环(除非x也是0)。

网友:
javenreal,您好:
谢谢你的回复!
你的思路正确,可实现
但是,感觉与编译器的默认的方法(化除为减) 没有本质的区别,
速度也提不上去!

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除数固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