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32.768khz做t2时钟,晶振有时不起振,请大家帮着分析一下什么原因!

楼主(2007-11-15):
用32.768khz做t2时钟,晶振有时不起振(如果产品打一开始起振,就不会有问题),单片机用的mega8,单片机换了好几批,晶振也换了几批,也重新布线了,可问题还是会出现,奇怪的是,单片机刚买回来时焊,没有不起振的,但如果把片子放一段时间再焊,就会有一半的不起振!请高手帮着分析一下。

网友:
关注这个问题。

楼主:
因为是弱电的小产品,所以不存在干扰问题,助焊剂也没有用,请大家给点建议和思路,还有哪些原因能造成这种问题。

网友:
我也用了,但是没出现你的问题啊!你使能了外部异步时钟没有,这个很重要.还有时钟晶振的外壳最好接地.

网友:
我也想了解一下,你的32.768k晶振直接接在t2外部时钟输入引脚吗,晶振自身能产生时钟脉冲吗,一般不是和内部的反相器构成时钟吗,还是你的32768是外接的时钟源啊?

网友:
呵呵,很久没用avr了,看了下数据手册,应该可以直接接32768,内部有振荡产生电路,不过好像不能直接接32768时钟,比如pcf563的时钟脚输出32768Hz到Tosc1,这样不知可行否

网友:
以前在EMC的单片机上遇到过此问题,也是有时振有时不振,解决方法是换晶体,当时是将负载电容为12p的晶体换为负载电容为22p的晶体就可以了,当然负载电容也同时换了

楼主:
to:3楼
   我用的是异步时钟ctc模式,使能等设置没有问题
to:5、6楼
   我用的自带电容的32.768k晶振,晶振电路也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本来认为布板,可重新布板了,而且板子本身也不大,应该布板的问题也不大,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郁闷阿

网友:
晶振还有自带电容的?头一次听说,你还是加2个电容试试吧。

楼主:
to:lgw65
   谢谢给与指正知识性错误

网友:
AVR单片机有此类毛病,我以前用48产生过类似问题.但并非不起振,而是起振慢.你耐心的等半分钟左右它就起振了.如果你的产品进高温房进行老化,这种现象更明显。
我采用以下两种方法处理改问题:
1.如用32.768晶振做实时时钟,可采用增加电池的方法。这样单片机一但起振则始终处在不掉电的状态,从而规避了此问题。
2.先用内部时钟起振,待32.768晶振起振后(异步中断方式),关闭内部时钟中断。

网友:
AVR的T2做时钟,我用过在产品里。不过是MEGA169V低电压的,用内部1MHZ,外面接32768,开始也是觉得晶振外壳应该接地,所以叫工人把外壳加焊和铺底铜箔连起来,可后来发现这些32768钟振损坏率较高,就索性不接地焊接,还立杆见影,晶振损坏的情况基本绝迹。

后来有次和一个晶振厂商的人聊天,才知道原来是电烙铁的温度过高把晶振给烫坏了,32768的晶振很怕热的,据说是音叉晶振,结构和几M的晶振不同。

除了晶振偶有损坏,AVR的M169V从来没出现过T2工作不正常的事情。

我的系统是使用2节5号电池供电,平时时钟一直工作,MCU处于省电状态,工作时,DC-DC会升压至5V,在电池用完前,MCU是永不断电的。

网友(2009-11-20):
据说使用不平衡电容能够加快音叉的起振速度……

网友:
Mega48PA的手册上是接的18P和8P的电容。

实际使用中,外壳接地没有帮助。

另外,晶振的负载电容和等效串行电阻的指标要符合AVR的要求。其实这是一般的要求,但是正式的厂家会给你承诺,建议找到所用晶振的手册。

网友(2015-03-31):
今天遇到啦类似的问题:32.768刚上电的时候,起振正常;过一会又慢慢的不起振啦。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用mega48做过,没发现问题

网友:
2个方面,晶振质量问题。 负载电容是否匹配。之前用一家的老是出问题,后来换了一家,再也没有遇到了。

网友:
The 32K crystal is low power-driven most of the time, which is the cause for many problems.

网友:
我上个图给大家看下吧,一片不起振,一片起振完美,mega8A做的T2异步时钟唤醒睡眠。那片不起振的折腾了我一周,艹。两片都是不用接外接电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