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读取系统的字体字模(如果隶书.行书等等的字模)

楼主(2007-11-15):
现在可以用BCB读字库(不是系统的,只是一个字库文件)

像系统用的这些字体的字模是存在什么地方的呢?

是不是读系统的TTF字体文件?

网友:
truetype字体的库很复杂,读不懂的,最简单办法是在一个Canvas上调用Textout写字,然后用Pixels读回来
example:

with Image1 do
begin
    Canvas.font.name="宋体";
    Canvas.font.height=-12;
    Cavvas.Textout(0,0,"字");
    for i:= 0 to 15 do
      for j:= 0 to 15 do
      begin
          p = Canvas.Pixels[i,j];
          ...//your code here
     end;
end;

网友:
我从前玩3310的时候做过一个VB编的东西,把系统字变成点陈,然后变成代码

网友:
可以找找相关的小软件,我记得用过,只是不知道扔哪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