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在使用UART和SPI时,对于不定长的数据,一般使用什么方法区别字段的?

楼主(2007-11-15):
想了很久,一般是两种方法:
1.设立字节头标志字符及字符串长度字节;
2.每段数据的发送,设一个最小的时间间隔;

方法一:因有CRC校验,校验符有可能和字节头相等(可能性不大,但一定有机会)
方法二:个人感觉这个办法笨了一点,

请教各位一般是用何方法?

网友:
用多字节头就好了。呵呵。。

楼主:
比较典型的modbus,可不是用多字节头的.

网友:
第一个方法数据和校验部分可以转成16进制字符再发送,第二个方法不笨,效率比较高(推荐),请参考MODBUS协议。

网友(2012-09-18):
同要的疑问。。。用什么样的数据结构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