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普源精仪RIGOL这个公司如何呀?

楼主(2007-11-15):
有没有了解的?
个人觉得有核心技术
发展比较有前途

不知道坛子里的前辈有什么看法与建议?
谢谢~~

网友:
其实也不算便宜,感觉用的还可以,我就买了一台示波器,但我买过他们的信号发生器,没想到我运气太好,上来就发现死机的BUG,最后实在不敢再用了,就退回去了。现在示波器其实软件还有些BUG,但自己注意点用就可以了。我用的是带逻辑分析功能的那种。因为没有对比的,所以也不好说到底怎么样,反正感觉高频不算太好用,我都不知道到底真实波形就不规则还是示波器的问题!

网友:
"我都不知道到底真实波形就不规则还是示波器的问题!".这句话让设计示波器的产家。。。不仅仅是为了搛钱。

网友:
那么问大家一下,如果我用示波器直接测量有源晶振输出波形会出现比较规则的矩形波吗?我用100MHz带宽的示波器来测量4MHz的有源晶振发现就不正常!

网友:
有源晶振出来的波形都不怎么样,象“融化”了的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