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输入的电路,请大家批判一下

楼主(2007-11-16):
实际中比较优秀的电路不知道是怎么样的,有怎么样的保护电路,

我用multisim10仿真的电路,5V状态下,通过光耦的电流是11mA左右,如果将电压提高到12V电流被限制在25mA。但是R1的功耗将增加到0.5W左右

大家有什么意见  请评价一下。

网友:
提供一个法国包装机上的电路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
光耦二极管侧的限流电阻加在阴极好一些。

楼主:
winter 说说道理看

谢谢 yerdak 大戈
我分析下

网友:
请问二楼:光耦二极管侧的限流电阻加在阴极好一些。???为什么?谢谢

网友A:
我是在富士的一个IPM模块的说明书上看到的,道理我也没想出来。我贴上来,大家一起琢磨一下。在第四章

网友:
一般R1,R2用的是一个。

网友:
谢谢大戈提供的电路图!请解释一下输入电压是多少?J4是干什么用的?谢谢!

网友:
要想要经过检验可靠的电路可以参考PLC的光偶电路图。用过PLC的人都知道它的可靠性。
可惜我没拆过

楼主: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zhyo720211&id=13612

[PLC]PLC数字量输入电路的形式  ,这篇文章很好

[PLC]PLC输出电路形式介绍(原)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zhyo720211&id=27054#13506

网友:
那些图是书上的原理图,不是实际电路。

楼主:
实际电路可能还有些增加细节的东西。但是都是些经典的接法

网友(2013-04-20):
引用 网友A:
我是在富士的一个IPM模块的说明书上看到的,道理我也没想出来。我贴上来,大家一起琢磨一下。在第四章

点 ...

拜读了你的资料,按照文中的意思,是增大 dv/dt,即边沿的陡峭度,参考晶体管那个电路可知,在推挽输出级加电阻作用实际用的射极形式,文中不推荐用oc输出,不就是因为oc是饱和状态,速度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