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在用AVR单片机做RTC,外接32.768khz时钟时有没有外接负载电容啊!!

楼主(2007-11-16):
在用一些专用的RTC时钟芯片时如PCF8583等,都要求外接小电容,起校正时钟精度的问题,但在AVR的手册上都没有介绍外接电容的问题,不知大家的经验是怎样??谢谢!!

网友:
AVR用TOSC2来外接32.768KHZ晶振的时候,手册上的说法是不要外接电容,内部已经专门针对该晶振进行了优化的

楼主:
把贴子顶起来!

网友:
to:1楼
  内部已经专门针对32.768k晶振进行了优化,是真的么?

网友:
不需要电容,手册上写的

网友:
做大批量产品时如果不能保证器件的统一性,最好不要加.加不好容易造成晶振不起振.

网友:
我觉得没问题,我的设计就这么用着,既然DATASHEET说了不需要,那么就不是必要的,当然如果为了心里安稳,或者说你的产品对稳定性要求极高,在PCB上留2个0805电容的位置也不是不可以,可以以防万一嘛。

网友:
datasheet说了AVR对手表晶振做了优化,不用加电容,所以我也不加

网友:
一定要加。

网友:
数据手册“错误修正”有说这个问题。

楼主:
9楼数据手册哪里有说明,我有M48,谢谢!!

网友(2012-12-06):
不加的好,加多了,出问题概率大多了

网友(2013-03-19):
AVR134里面的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