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遥控电路(M4),(L4)有何不同?

楼主(2007-11-16):
无线遥控电路,超外差无线接收模块(M4)与超外差无线接收模块(L4)有何不同?

网友:
邮购部有对应的发送模块卖吗?(不要成品的遥控器.)

网友(2009-11-17):
L4是带锁存的。即按下按键如果是1,放手,仍保持状,1。

M4按下按键,如果此是输出是1,再放手就会恢复0。 那么,如果输出是1,一直按下不放,接收时为什么会突然停止?大概4秒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