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VS1003外围电路的疑问。

楼主(2007-11-17):
今天突然来了兴趣,用自己的板贴上VS1003,准备把外围电路接起来,但是发现一个问题。
论坛上的任何一个电路图的DGND,AGND,还有其他一些也又序号的,其实它们在内部都是相连的,用万用表发现的,但是论坛上的电路
在外部还接线比如,AGND0,AGND1.....等等,为什么不可以只接一个AGND0,这样所有DGND,AGND都连接了。
实在不需要增加那么多的线导致DIY的失败。当然如果对电路有影响请告之。

谢谢。请告之只接一根线,利用其内部的连接而省略其他线。

楼主:
理论上应该可以不接得吧,有试过没,影响大吗?

网友:
可能都接上可以分担一些电流吧!必竟它的内部还是一个一个的模块组合起来的呀。如果你把所有的电流都往一个IO输出可能不太好吧?

网友:
还是接上比较好点

网友:
我前段时间疯狂了两个星期,也做了个MP3,不过只支持硬盘,1602显示,我就没有焊那些重复的线,工作很稳定,在播放MP3文件时没有任何杂音,但128KBPS以上的MP3就有一点杂音了,而在放WMA时速度倒是正常,不过就是有滋拉的杂音,关于这个问题,我以前在论坛上问过,不过没有得到合适的回答,现在估计不是接线的问题,可能是SPI速度太慢,虽然从硬盘读取比较快,但从AVR传到VS1003就比较慢 了,我用的16L,只能上到8M,我没有超频.
   我的音质比很多低价国产货都好,开了重低音之后很爽,比我女朋友的400元的歌美MP3要好,不过个人觉得都接上应该更好,因为电流可以从不同的端口流出,这样一方面可以降低对地压降(因为我觉得任何导线都有电阻,电流越大,压降越大,不过我觉得实际中应该不会造成什么大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减轻芯片上的电流负担.业务条件下为了DIY方便,不接完全没有问题.正规产品还是老实点好

网友:
可以工作,但是最好都接上。

4楼】 snglnc 潇天:
8m的速度够了,如果两种电源,和底线处理不好会友噪声的。

网友:
但是是只有128KBPS以上的文件或者WMA才有噪声,感觉就是速度跟不上的原因,一般的文件没有问题

楼主:
十分感谢各位兄弟的回复。

楼主:
今天用了BOZAI的程序完全正常OK

网友:
阻抗问题?

网友:
共地问题,PCB布线也要注意这个,单点,多点接地对影响信号质量,很可能相互串扰,特别是模拟更要小心。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的帮忙,我还是老实的全连,音质很不错哦,比我的VX989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