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跑ucos一定要写flash?

楼主(2007-11-17):
我下载了一个ucos-ii的例程,程序编写者提示说因为程序用到中断,所以在写flash,这样flash中才有中断向量。但我粗略看了一下程序,发现除了ucos本身的时钟节拍外,好像没什么地方用到中断。请问是不是仿真ucos时一定要写flash?原因是不是时钟节拍的问题?
还有就是写flash时怎么才不损坏原有的BIOS程序,程序编写者提示说不要覆盖0地址跳转指令,但又说写到flash的0地址,我没写过flash,担心把原有的BIOS弄坏了,不好恢复。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迷津。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板子,说出来,看有没有人熟悉。
ucos用的中断只有定时器中断。

网友:
ucos-ii 要写 flash?

应该是不需要写flash,的只需要一个定时中断,别的不需要中断。

你在什么书中看到的,指一下页数,我可以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