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 关于预分频器

楼主(2007-11-17):
马老师 :
    第八章的第二页t/c0与t/c1共享一个预订比例分频器,但他们时钟源选择是独立的
关于这句话  是不是可以当作三个计数器各有一个分频器来使用? 使用的时候可以各自设定一个预分频?
还是他们三个只能设定为一个分频?

谢谢马老师

网友:
我的理解:分频器只有一个,并且1,8,64,256,1024这几个分频点都已经输出,而各TC都有各自独立的“一选五”电子开关,根据需求来选择各自的分配点。

网友:
在M16中有2个预订比例分频器,一个是t/c0与t/c1共享,但他们时钟源选择是独立的(P235,图8-2).TC2使用一个预订比例分频器,分频系数有不同的.在书中没有专门介绍,请参考器件的手册.

楼主:
也就是说 只要不通过复位预分频 就可以各自有一个被分频的时钟源 如果其中一个将自己的预分频关了 是不会影响其他两个的时钟源选择的

网友:
3楼的概念还是不清楚。

我在2楼介绍过了,在M16中有2个预定比例分频器,一个是t/c0与t/c1共享,但他们时钟源选择是独立的(P235,图8-2).TC2使用一个预定比例分频器,分频系数有不同的.

1。t/c0与t/c1共享的预定比例分频器分频系数为:1/8/64/256/1024;而TC2的预定比例分频器分频系数为:1/8/32/64/128/256/1024.

2。T/C0、T/C1可以对外部引脚输入的脉冲信号计数(上升、下降),而TC2则不能.

3。每个定时器有自己的计数脉冲选择控制:CSx0、CSx1、CSx2,3位共8种选择。当某个定时器的3位都是0的时候,表示无计数脉冲输入,此时等同于该定时器处在停止工作状态(或称做关闭状态),但并不影响预定比例分频器的工作,也不影响其它的定时器。

4。每个预定比例分频器有一个清另控制(PSR10、PSR2),其作用是将预定比例分频器清另,从0开始分频,而不是“将自己的预分频关了”。

5。控制PSR10会同时对T/C0、T/C1的计数过程产生小的影响,而PSR2仅对T/C2有影响。但这2个控制位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使用的。

6。T/C2可以作为异步计数器使用,在PC6、PC7上接32768Hz表用晶体,构成RTC时钟,T/C0没有这个功能。

7。AVR的定时器功能比较多,由于篇幅的关系,在书中只能介绍基本和常用的功能。请仔细对照P235页的图8-2,先把基本的工作可控制过程了解清楚。

楼主:
这样的 啊   谢谢马老师详细的解释,想了好长时间了 看手册也没看懂的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