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M3S101用IAR编译得到什么格式的文件能在crossworks下调试?

楼主(2007-11-17):
请问:LM3S101用IAR编译得到什么格式的文件能在crossworks下调试?

网友:
应该可以支持ELF image,在IAR的Project->options->Linkers>->Extra Output标签:
选中“Generate Extra Output files”,选中“Override File”,将输入框的文件后缀改为xxxx.elf,同时Format下的Output Format选择“elf/dwarf”,variant选择“Arm compatible(-yas)”,如果不行就选“None”再试试。

关于ELF文件格式说明可以在ARM的官方网站上找到

楼主:
多谢。我试试。

网友(2008-08-11):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bluelucky 于:2008-08-11,13:25:42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1032]ARM技术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3011]Cortex-M3技术讨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