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复位的奇怪问题等等

楼主(2007-11-17):
马老师,最近遇到些问题。在用mega64或mega128的时候,有时候会出现芯片不能读的问题,但是之前明明都下过程序运行正确的。有的时候连着下载线可以运行,但是拔掉下载线程序就不运行了。
刚才又发现一个问题,不能运行的时候,如果短接芯片上的VCC和GND,有时候程序就又开始运行了。
感觉是复位电路或者晶振或者下载线的问题。
我的电路用了10K的电阻,直插的独石104电容,还有复位按钮,没有使用二极管。晶振11.0592Mhz。

我的下载程序用的ponyprog,熔丝位选择了sut0,bootsz1,bootsz0。有时候读熔丝位,会出现bootlock和lock全被选中,或者有时候全被选中,很郁闷啊!

求救!

网友:
检查熔丝:CKOPT=0        CKSEL3..1 = 111

楼主:
查过了,没有写错啊,都是对着datasheet修改的

现在的情况是:在读写熔丝位或者下载程序的时候,会显示:Device missing or unknown devie(-24),几次忽略后,是可以完成熔丝位修改和程序的下载的,程序也能运行。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估计还是硬件设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