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69XX能跑LINUX吗?

楼主(2007-11-18):
LM3S69XX能跑LINUX吗?

网友:
支持内存管理吗??如果支持的话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没MMU,256k Flash, 64k SRAM,
uclinux能跑吗?

网友:
用avr的时候你整个os给它,现在该用普通os了你又想让它上uclinux,说白了这种配置的arm就是个高级单片机os都不一定需要。
如果想上linux的话就用带mmu的,带总线扩展的处理器。

楼主:
我只是问问。有打算买个LM3S69XX实验板。
下一步打算学下cortex-m3和freertos,听说freertos很强。

跑OS好,编程简单,程序移植性好。学一种新的CPU,先从OS开始最好了。

ROM不低于4K,RAM不低于256字节,就能跑OS。
AVR除了attiny外,都能跑OS(attiny也许有部分也能跑OS,没试过)。
现在用usmartx,m8上跑的很好。
有时间裁减一下usmartx,适应更小型MCU。
usmartx全部用C,应该是可以在51上跑的,不过现在对51没兴趣。

网友:
没MMU,256k Flash, 64k SRAM,
uclinux能跑吗?
这样的系统是不能跑uClinux的,一般来说要跑uClinux需要保存一个内核还有一个文件系统,这两种都需要几百K。但是精简也能办到,居听说uClinux可以精简到几十KB,但是那样也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

网友(2008-08-11):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bluelucky 于:2008-08-11,13:22:00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1032]ARM技术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3011]Cortex-M3技术讨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