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mega8开发了个电机调速器,但发现有些AVR有点问题

楼主(2007-11-18):
在网站上买了10片MEGA8做开发,现在基本已经完成,但发现些问题想不通。
我的驱动那里有过流保护功能,起先我把电流AD采样(0。01欧姆的电阻,20倍的放大)做到0x0380(3个数平均),一般是不会保护的(那时候IGBT的驱动已经先保护了,所以电流是上不去的),但在试其他几快AVR的是却发现问题了,我把电流AD采样做到0x03f0(3个数平均)都要超过的(在同一块PCB上,增大的0x0070换算后相当与2。7A),10快里面有4快这样的问题,请高手解答下。
还有这个PU是工业的还是商业的啊?

网友:
我估计啊莫要移走你的帖子了,啊莫不喜欢看批评的帖子

楼主:
探讨问题而已

网友:
很正常的,每个元件参数不一样,都要校准的。

楼主:
有这么多的偏差吗?
还有如何校准?

网友:
一般如果电路作好了只好用软件校准。
电路没有作好之前应该用硬件校准

楼主:
这些都是在同一个硬件上做的实验
还有会相差0x0070这么多吗?

楼主:
软件校准是不采样一个最高值,然后得出固有偏差,然后实际采样值在加上去

网友:
“那时候IGBT的驱动已经先保护了,所以电流是上不去的”
不知电路如何,是否用示波器实际测试过。过流保护功能,有时也并不可靠。

楼主:
哪个好的AVR我看过硬件先于软件保护的

网友:
“哪个好的AVR我看过硬件先于软件保护的”
惭愧,竟然看不懂中文了~~~

网友:
没有图,不好说。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加滤波。
而且如果电流变化快的话,ATMEGA的ADC不一定能够采到稳定的数据,因为没有采样保持。
一般我只用8位精度,这样读数会比较稳定。

楼主在怀疑芯片问题前,最好把原理图相关部分贴一下。

楼主:
那些测试好的AVR我看过了,是硬件先于软件保护的
现在有60%是好的,按照计算好象有0。5的差距

网友:
楼主何不先看一下接在ADC输入上的波型

网友:
从图上看似使用Atmega8的内部基准。
手册上说,VINT(Internal Voltage Reference):2.3~2.7V的范围。
AVR的内部基准范围较大,一般要自己先校验过。

网友:
AVCC 是电源,你要提供基准源的

网友:
仔细看了一遍,还是发现自己语文太差,没有看懂。想问一声要看懂需要从文言文学起还是从拼音学起?

网友:
估计要从幼稚园学起了。

网友:
IGBT,开关电源上面的电流一般都是三角波的,尖峰等干扰也很严重,不知道你怎么采样电流的,建议看一下滤波后的电流信号,目测看看能否进单片机。模拟电路一般离散性也比较大,运放在小信号的时候一致性也比较差,,,,
需要综合考虑。我不认为单片机存在多大问题!即使基准的那点偏差。

网友:
avr 芯片有水货的,你可能买到了,现象是ad基础电压相差太多,要通过正规代理买,atmel网站上有代理商的联系方式

网友:
我还在怀疑M8的ADC是不是线性的,因为满量程测5V的话,在1.2-1.4V之间测的变化不是很大
测交流220V(比例转换到0-5V)时也是在110V-140V之间变化缓慢
等有时间再验证一下ADC值是否线性,或者是算法缺陷

网友:
【24楼】 fsdfdfd
积分:9
派别:
来自:
avr 芯片有水货的,你可能买到了,现象是ad基础电压相差太多,要通过正规代理买,atmel网站上有代理商的联系方式

不会吧,水货=冒牌?  难道水货就不是ATMEL的货了?

网友:
很明显这是技术问题,与芯片质量无关。

网友:
请搂主拿个万用表测一下AD输入端的电压(正常的和不正常的),多测几个,、
然后再判断是单片机问题还是外围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