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中的HCS08单片机和nRF2401

楼主(2007-11-18):
下面是我正在调试的一个系统,使用HCS08QG8单片机,采集MMA7260Q传感器的数据,并发送到nRF2401中;另外一端也是使用nRF2401接收,然后再中文液晶上显示,并可以通过USB和计算机通信。同时还可以使用USB给电池充电,充电管理没有使用单独的芯片,而是使用了单片机来控制,最大限度的利用单片机的资源。

目前充电部分、数据采集、计算还没有完成,完成显示、无线通信、USB通信部分。

数据采集发送部分

数据接收

接收+液晶

全部

网友:
顶,现在正在用HCS08,小菜鸟,学习中

网友:
比较感兴趣!!!

网友(2007-12-19):
调试的怎么样了?

楼主:
调试完了,预备将单片机换成M48或M88,重新再做一版。用惯了AVR,发现CodeWarrior的调试还是比较难用的。

网友:
习惯后觉得CodeWarrior其实还不错,不过那个处理器专家N多人说好用,可我还是不会用-_-//

楼主:
PE其实只对初学者更有用,可以自动产生简单的程序框架和代码。但是当你逐渐熟悉后,可能不一定会喜欢这个工具。一是因为使用习惯,产生的代码往往和自己以前的风格很很大区别;再就是效率比较低,子程序调用太多,程序移植起来非常麻烦。它只适合于FreeScale单片机的入门,对于学习单片机实际的帮助不大。

网友:
CodeWarrior其实不错, 能自动产生简单的程序框架和代码。我从V3.1版本用起,升级到现在的V6.0版本。AVR很早就想用,刚引进ICE200型仿真器就买了,但是AVR没有组合软件,嫌用起来麻烦,一直没用,最近一个月刚用AVR(原因是ATMEL终于推出了组合软件),这个月从阿莫这里买了几千块的AVR芯片,支持一下阿莫的生意。

网友(2009-09-11):
您好,我现在也是用mc9s08qg8 来驱动nRF2401芯片,但是现在碰到一个奇怪得问题,发射模块10ms间隔一次  发送10个字节数据,
接收部分,我用P&E Multilink调试,一接收到DR1为高电平,调试器就连不上MC9s08QG8单片机,这是怎么回事啊,有碰到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