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电分子“技术型”窃电方式的分析

楼主(2007-11-18):
交流的电压电流的移相 ,听说这样可以让电表不转,或者转的慢一些,甚至倒转。不知道真的假的。
在网上看到一片文章,大家都来看看。

                                    窃电分子“技术型”窃电方式的分析

1.前言

本人在阳春供电局一直从事计量检定工作,耳闻目睹形形式式的窃电现象,可谓“五花八门”、“无奇不有”,针对窃电现象的形式,故应用电能表及互感器的结构原理对窃电现象作深入的分析,从而与广大电业人同共同提高反窃电的技术水平。

2.从电能表的结构原理上发现窃电现象

2.1在电能表的电流线圈做文章

2.1.1短接电流线圈

如图1所示,在电能表的接线柱上用导线把电流线圈的进线端与出线端连接起来,显然,流经电流线圈的负载电流被导线L所分流,此时电能表就不能正确反映用户的实际用电量。本人用2.5(10)A、DD58的华立电能表做过如下测试:在电流线圈没短接以前,室温25℃、湿度60%的环境条件下,电能表通以额定电流I=2.5A,加以额定电压U=220V,功率因数COS =1时,在0.3级单相电能表校验台测得的误差r=-0.11%,而短接导线后,同样条件下测得的误差r'=-88.9%,可见短接电流线圈严重漏计电能。本人在实际的工作中,常见窃电分子用保险丝缠绕接线柱上的螺丝来短接电流线圈。

2.1.2反接电流线圈

如图2所示,在电能表的接线柱上,把电源进线接到电流线圈末端,把输出线接到电流线圈首端。

此时电能表计量的功率为:P=UICOS(180°+φ)=-UICOS ,电能表倒转,使计度器积算的电度数减少,从而达到窃电目的。

2.1.3减少电能表电流线圈匝数

窃电分子减少电能表电流线圈匝数,此时,电流线圈产生的电流工作磁通减弱,电磁驱动力矩亦随着减弱,电能表的转盘速度也跟着下降,从而使电能表不能正确计量电能。本人在实验室做过下面试验:在室温25℃,湿度60%的环境条件下,用一只2.5(10)A、转数为1440r/kwh、型号D862-4的电能表在0.3级单相校验台测试。当电能表通过2.5A电流,加以额定电压220V,功率因数COSφ=1时,测得电能表的误差为r=0.16%;接着拆下 2.5A电流线圈,换上5A同型号的电流线圈,在同样的条件下测得电能表的误差r'=-56.8%,误差值与未换电流线圈前测试的结果相差一半,其中原因就是5A电流线圈的匝数刚好是2.5A电流线圈匝数的一半。

2.2在电能表的电压线圈做“文章”

2.2.1松开电压联片

如图3所示,在电能表接线柱上拧松电压联片,使电压线圈的首端没有电势,加在电压线圈的电位差为零,此时电能表计量功率P=UICOSφ=0,电能表停转。

2.2.2切断电压线圈的末端接线

如图3所示,断开零线,此时电压线圈末端断开,加在电压线圈的电位差为零,电能表计量的功率:P=UICOSφ=0,电能表停转。但是窃电分子从接地装置引出地线与负载及火线构成电气回路,用电设备照常工作。本人在用电普查中,曾多次发现窃电分子从水管或避雷针的接地钢筋引出地线,这样做不但盗窃电能,而且严重危及人身安全,必须从严从重惩罚此种窃电行为!

2.3改变电能表计度器的传动比

2.3.1更换计度器

本人在检测用户的电能表时,发现有用户私自把标定电流为5A、转数为720r/kwh、传动比为720(从动轮与主动轮之比:50/1×60/25× 72/12)的电能表计度器换成传动比为1440(从动轮与主动轮之比为:50/1×72/15×72/12)的2.5A电能表使用的计度器。这时在某一额定负荷下,当传动比为720的计度器积算1度电,传动比为1440的计度器只能积算0.5度电,即更换传动比相异的计度器后少计了一半的电量。

2.3.2破坏计度器的额定传动比

窃电分子在电能表计度器的主动轮或从动轮咬合齿上钳掉一只或几只“齿”,这种情况下,不但破坏计度器的额定传动比,而且使主动轮与从动轮之间不能吻合传动,电能表不能正确计量。

3.在电流互感器的结构原理上发现窃电现象

3.1短接电流互感器输出端子

如图4所示,AB、C三相电流互感器接线端K1、K2分别被导线L1、L2、L3所短接,流经电流线圈的负载电流被导线分流,严重漏计电量,此种窃电现象同在电能表接线柱上短接电流线圈相类似。

3.2改变电流互感器线圈的匝数

3.2.1多绕电流互感器的一次线圈匝数

根据电流互感器原理,变比K=I1/I2=n2/n1,当电流互感器的一次匝数n1增多时,则变比K变小,二次电流I2=I1/K,则I2随着变大,流经电能表的电流增大,电能表的转速加快,电能表多计电能,此种情况多发生在水电站。阳春属于水电站密集的地方,本人曾在多个边远乡镇的水电站发现此种窃电现象。如某个水电站,把穿心匝数为一匝,变比为200/5的三个电流互感器私自改为2匝,由K=n2/n1得K’=1/2K,即改变匝数后的互感器变比是原来的一半,二次电流I2=I1/K,则改变匝数后的二次电流I2'=I1/K'=2I1/K1=2I2,当穿心一次匝数变为2匝时,二次电流为原来电流的 2倍,电能表计量的电能Q'=3UI'COSφt=2×3UICOSφt=2Q(U-相电压、I-相电流、COSφ-功率因数、t-时间),即改变一次匝数后电能表计量的电能为原来电能的2倍,这样一来,此水电站“多卖”给供电部门比原来多1倍的电量,从中获取双倍的售电量。

3.2.2多绕电流互感器二次线圈匝数

由电流互感器的变比K=I1/I2=n2/n1,可知电流互感器二次电流反比二次匝数。如果私自增加电流互感器的二次匝数,改变额定变比,则二次电流变小,电能表转速变慢,少计电能。本局计量班在93年度多次发现福建商人投资兴办的红砖厂用这种方法窃电,我们用“升流法”校验电流互感器的变比,得出的结果与互感器铭牌标称的变比不相符,铭牌标称的变比K=300A/5A时,穿心匝数为一匝。当我们在电流互感器绕一匝线圈,一次电流升至300A,用5A电流表测得二次电流只有1.5A。认真检查电流互感器发现有启封过的痕迹,在确凿的事实面前,不法商人不得不承认私自多绕了二次线圈匝数。

4.利用移相装置窃电

本局在一次用电检查中,发现某一用户在电路接入了移相装置,用移相器改变电压与电流的相位,使电能表反向倒转或停转,从而达到窃电的目的。电能表计量的功率 P=UICOS ,当0<φ<90°时,或270°<φ≤360°时,P>0,电能表正转;当90°<φ<270° 时,P<0,电能表反转;当φ=90°,或φ=270°时,P=0,电能表不转。

5.结束语

除了上面所叙述的窃电现象,还有其他的形式窃电手段,如绕越计量装置用电、开启电能表及互感器封铅等形式的窃电行为,违法分子为达到窃电的目的,可谓挖空心思、殚精竭虑。为了打击非法窃电行为,提高供电部门的经济效益,一方面要通过培训学习,提高供电职工的业务素质,另一方面要加强对职工的思想教育,使他们有管理电力计量装置的高度责任心。打击窃电现象是电力部门一项常抓不懈的紧迫工作和艰巨任务,我们电业职工有义务同一切窃电行为作斗争。

网友:
好的 我知道怎么窃电了  谢谢

网友:
呵呵,这些都是很典形的窃电方式
电业局又不是傻子。几个月后马上就会被发现的。。

网友:
又长见识了

楼主:
哪位高手能知道怎样改变电压与电流的相位,使电能表反向倒转或停转?????
基础功底差呀

网友:
建议这样的帖子删除!

网友:
现在的电表都是锁住的。。。。。。。

网友:
这样的办法,都要开铅封的.
开了铅封谁都会的

移相式只对无功表有用.
家用的都是有功表了.

网友:
老式的电磁感应电表能用的方法,现在都是电子式的了,芯片直接测量还搞这些,太落伍了吧,^_^

网友:
基本都是要拆表的方法,都能拆表了谁不会呀?我粘点口香糖上去都能窃电了

网友:
才按第一种方法试了一下,可行~~~
谢谢楼主指点哈~~~不过偶会在每月查电表前回复原貌的~~

网友:
比较可行的办法有一个:
  想办法把表的进线的L、N线互换,然后把家中的火线与外线的连线断开,把家中部分的火线接到自来水管火是打一根两米左右的钢筋到地中,周围罐盐水,这样的话,在N线和这根地之间可获得比较正常的200W左右的功率,这时表是不会转的。

网友:
很多新出厂的电表都是偏快的,一般偏快5%至25%,如果厂家不搞快一些,供电部门就不让安装该厂的电度表.此消息据说是供电部门内部的人透露出来的并有人确认.听说老式表用加大电感的方法,新式表(用电阻取样,功率不分方向用,一律计为用电)用强脉冲.不知真假...

网友:
【12楼】 lzydg 游民 ,

可能要看地方。我有同学在东莞的供电部门做,有次我问过他同样的问题。他回答说供电局强制使用的电表,是目前市场上质量最高的,非常准确,不会做假。

另:国内的管道煤气表,这么多年来,好像我只见过一个品牌:日本理光的进口表。

网友:
国内的管道煤气表:天津本地就有生产

网友:
我在东莞,广州见到的,全部是日本理光的。十几年前就是这个品牌。其它牌子一个也没有见过。

网友:
别总想窃电,这是违法的。三天两头也许没事,时间长了,特别是年节之前,呵呵,要小心了,后果是很严重的,是得不偿失的
有空想想节电,家里用节能灯、太阳能热水器等,工厂用点补偿设备
利国利民,电业局还支持你节电

网友:
11楼的办法,我在9岁时候就这样干了,呵呵.
偷这样的东西,就要人不知道.
我连家里人都没有告诉.连续用了7年,最后搬家就废弃了.
我只告诉妈妈说,家里面有1个插座省电

网友:
还是 4利用移相装置窃电的方法比较先进。准备研究一哈。

网友:
在电源网上有人专门分析各种不动电表的偷电方法,呵呵
深圳很多人抱怨电表偏快,我还没有具体测过。
深圳汉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是深圳燃气集团的下属企业,深圳的气表基本上都是他做的。

网友:
农村电工水平的帖子,也给加酷了?

现在都是电子计量表

网友:
实际上家用电表现在统统集中锁在大箱子里,想做手脚们都没有,电表本身还有铅封

楼主:
我只知道利用移相装置窃电的方法比较先进,可以不拆电表只要在负载上并接,不过具体做法不知道

网友:
根据电表工作原理来的,另外现在数字电度表都是比较准的,不会快的。如果有人感觉快的话,你检查一下输入电压,我是从电厂工作的,想让你电表快走有个简单的方法,什么都不动,将变压器电压调高一档,所有的表都会快,因为功率真正是加大了。强制你用电,呵呵。我们这里就这样!对于数字表如果不动表是很难用这些方法的。数字表测量的是有功功率,移相方法从理论上是成立的,但实际是不可能的,反而会增加电耗的。移相只对机械表有作用,因为机械表里面有个调整功率因数的,如果实际用电设备与设定的差太远会影响一些。但数字表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呵呵。里面直接测量有功功率,你如果真移相的话,自己算一下是不是会多出线损来?如果大家真想省电,告诉你们一个方法,这是合法的。因为每块电表都有个防潜动功能,在潜动功率以下,电表是不计数的,所以如果你家里功率小到一定程度就会不跑表了。另外因为潜动是按百分比来的,所以如果换个大表,潜动量就留的大了。再有楼上有建议用自来水管的,请大家注意最好不要这样,很危险的!我们的供电线路采用的是变压器端中点接地,这也是为什么能够通过单火线工作的原理,但注意自来水管可没有接地要求,如果真拿这个当零线,会因为地阻影响工作电压、用电设备不安全、自来水管可能会带电,如果出现别人被电着你应该承担责任吧?再说了,现在新的用户家中一般都会有漏电开关,单火线工作肯定会引起开关动作,如果不动作建议你立刻换开关!如果跳过保护开关了,那么万一真触电了可就没跑了啊!

网友:
为了这百来块钱做这事,不值。

网友:
现在的电子式电表,如果不开封它,很难窃电。因为它是直接采样电流,计算电压电流相位的。千万不要接自来水管,要接的话,好歹用表量下,保证是接地良好的,这也是为大家的生命安全负责。

网友:
我曾经在广州供电部门工作过...所谓调快表根本是没有的事情...起码在广州是没有的...我们的电能表检验台用的是0.02级的标准表..我也曾经用示波器啊..万用表串接在线路里进行相位电压电流检测...可以确定的是表台的数据精度是很高的..绝对不可能也不会出现大幅度的偏差

电子式电表真的要开封才可以调么?  不用的...有光电头和调试程序和密码就足够了..根本不用开铅封的..话说回来就是开铅封..你也未必能调...起码很多方法会被电表检测到的...

广州供电局用的最多的工业电表最多的是ABB..兰吉尔..国产的最多就是威盛..龙电..大崎等..用的都较少...实际上这些表质量和计量精度都是非常高的...
广州供电局用的民用电表是"广州南方电力集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华立公司合作生产"...这个南方电力集团科技公司(也叫科立公司)就是我曾经就职过的公司(计量产品部)..这个电表就我的了解绝没有所谓的调快事情的发生..

电子式电表里面的计量芯片都是专用的计量芯片..普便具有检测偷电的功能..

网友:
如果是老式机械表就没有必要这么麻烦,只要把电表放置的角度偏一下即可。

网友:
"《羊城晚报》爆出一条新闻,“中国电信电力两年违法收费50亿元,其中电力违法收费27.4亿,这一数字还仅仅是专项检查核实的数字”。那么这高额的违法收入是如何获取的呢?

国家技术监督局组织力量对全国17个省的企业生产的34种电表进行了抽检,结果发现,75%的电表都出现了正误差,即人们所说的“走的快”。对家庭正在使用的电表检测的结果更令人感到吃惊:偏差最大的要快28%,大多数快10%左右,也就是说居民要无端地多掏10%—28%的电费。

原文: http://bbs.newssc.org/TopicOther.asp?t=5&BoardID=180&id=725168

以前在北京青年报也见过类似报道

网友:
又一个:
去年底合肥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开始对“民用四表”进行抽检,发现“民用四表”计量的准确性存在诸多问题:某集团入库表的不合格率高达10%,很多新开发小区中即将安装的“四表”中,不准确的比例还要高于这个数。

出处: http://ah.anhuinews.com/system/2005/05/26/001270450.shtml

为什么电表转的象飞轮一样快??
出处: http://www.smxs.gov.cn/viewtexti.asp?id=554126&npage=3

类似的东西太多了. 不一定都是污蔑电力部门的吧

网友:
利用移相装置窃电的方法“并不”先进,本市曾经有个小学没毕业的人做过,卖了几台,自己办的工厂,偷太多电了,结果被电力部门发现了。“后果很严重!”
    制作是很简单的,一般家庭可以用电焊机改装接入交流电路。还是劝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网友:
注意偏快并不表示该电表超误差了

比如普通的家用表一般是2级表,也就是误差正负2%都算合格的。之所以这么规定,因为过去技术水平所限。

现在电子式表,标标2级实际的精度远远要好于2%。厂家就人为可以控制误差了。

电表校表时给她校成正误差,而又在标准之内。比如2级表,生产时控制它的精度为+1.5%,它仍然是合格品。

正误差当然对电力部门有好处,实际电费都多算了,多1%那就不得了了!
实际上是在钻空子

网友:
就我的工作经验来看...故意调快是没有的事情...制造时候都是尽可能的想办法校验精确的..现在的标准表计的精度都相当高..就是想尽办法部分调节但有时候也无法通过全部的检验项目...

网友:
我相信32楼说的"制造时候都是尽可能的想办法校验精确的",但我也相信有些供电部门在利益驱使下"尽可能的想办法使表走快10%左右或更多". 否则报纸上和网上也不会有这么多此类消息. 千万不要低估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只要有利益,这些(当然是少数)供电部门一定能找到实现的方法的

楼主:
我们那里的电费涨到0.80元

网友:
33楼..我说的仅仅代表广州的情况..其他地方我不清楚...起码广州没有..因为我以前那个公司就是广州供电局旗下的企业...包括电表安装都是我以前的公司派人安装的...从出厂校表到安装过程中不会有人调表的..这一点可以肯定..

网友:
35楼: 同意你说的. 北京天津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应该不会有. 不过小城市和乡村就难说了. 报道过的调快表事件都是中小城市的. 那些地方的Z.F.机构守法程度显然不如大城市.

网友:
我的一位同学在98年代在天津北辰刘家房租房时,一个院五家人,用院外的一块总表,交费时五个分表的数+亏数.每个月都会亏二三百度.
    害得院里几户人家互相猜疑.查线路,绝没偷电现象,我就教他用一个土方法测电表,方法是:断开每家的其它所有用电器,只接同一只标称60W 220V白炽灯炮,记电表转10圈的时间,换算成功率。结果是大家的表算得结果都为60W(误差在1W之内),只有刘房村提供的总表结果为78W,偏快30%,
    再算总表计量数与分表之和精确的是130%倍,有这么巧合吗?每个月都是这样……
    总之天下乌鸦一般黑!

网友:
国家标准是±2.5%的误差,所有表出厂都是调到+2%

网友:
请教楼上2.5级的表计是那个厂家生产的?..

网友:
吃饱饭撑的,下三滥的雕虫小技,聪明反被聪明误,还是把聪明用到你的AVR上吧!出了人命事,你后悔都来不及。

网友:
广东要再建2座核电站 那时候电不知道多便宜了,还偷什么电!!才多少钱一度呀

网友:
楼上,核电在目前成本是要高于煤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