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urDev开源充电器] 2.报名贴,愿意参与的朋友,请在此跟帖报名

楼主(2007-11-18):
网友通过跟贴“报名”的方式申请参加项目,填写个人简介以及感兴趣的任务等内容(可以多选),项目负责人通过“确认”或“邀请”的方式产生任务核心成员。受邀请成员若未跟报名贴,应在接受邀请后在报名贴跟帖附加个人信息。项目负责人也可以在项目执行中将新提出的二级任务发布出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跟帖“认领”任务。报名贴要求提供的的个人信息如下:

        1.网站id;
        2.个人简介;
        3.技术背景或者管理经验;
        4.希望参与哪些任务,可在“1、原理图设计,2、PCB布板,3、MCU固件,4、MCU端BootLoader程序,5、上位机软件,6、上下位机通讯协议,7、充电器功能测试,8、元器件采购和PCB样板”中选择(可多选);
        5.我想成为核心成员/我可以辅助核心成员完成任务(二选一);
        6.自己可用的资源情况,开发环境,软硬件设备,特殊工具等(如仿真器,精密电源,示波器,高精度万用表等);
        7.可供支配的时间,可以用n小时/周为单位,或者“从08年1月1日到3月31日,每周一个休息日,两个工作日夜晚”等类似描述;
        8.我接受工作邀请/我只认领任务(二选一);
        9.E_mail地址,供联络用(为避免被爬虫抓走地址,可一用变化格式,例如:cocal at 21cn dot com,cocal 在 sina.com等);
        10.QQ或MSN或其他IM工具地址,是否经常在线(为避免被爬虫抓地址,可以用变化格式,例如:QQ:贰贰零壹陸叁叁。)。

麻烦感兴趣的朋友把个人信息贴出来吧,此帖只保留报名信息,闲聊和灌水将删除,有问题也请开贴讨论 :)

网友:
1:xuepeng2000
2:在读硕士
3:做过AVR的项目,在做一个。医疗相关的。
4:PCB ,编程
5:成为核心成员
6:有仿真器,示波器
7;20小时/周
8:认领任务
9:xuepeng2000 at 126.com
10:三个一,三个九,七零。基本天天在线。

以下信息由Grant增加:
对于第4条,编程的界定太笼统,可否具体到哪一项,如MCU固件、MCU端BootLoader程序、上位机软件?因为认领的工作是核心成员,可否给出编程的详细说明?

网友:
1:lvhaian
2:在职
3:PM
4: 除了上位机都可以随机调整
5: 我可以辅助核心成员完成任务
6: AVR 单片机开发工具网站买的单线仿真和自制ISP。 上面列出的特殊开发仪器齐全。
可利用的测试仪器较多,高低温环境测试箱,高低温冲击箱,盐雾测试箱,静电测试仪,群脉冲 EMC/EMI 测试仪,震动仪,跌落试验仪,热成像仪。
7: 10小时以内/周
8: 我接受工作邀请
9:lvhaian1982 at 163 com
10: ----

网友:
1. Trinove;
        2. 在职
        3. 技术部 部门经理
        4.希望参与  3、MCU固件,4、MCU端BootLoader程序,6、上下位机通讯协议,7、充电器功能测试,
        5.我可以辅助核心成员完成任务;
        6.数字/模拟示波器,AVR的JTAG、ISP、MKII,Fluke普通万用表,大功率电源
        7.可以用8小时/周为单位
        8.我接受工作邀请;
        9.trinove at gmail.com
        10.IM一般不用

网友:
1.mymach
2.在职
3.做过AVR相关的项目
4.MCU固件,MCU端BootLoader程序,上下位机通讯协议
5.我可以辅助核心成员完成任务
6.家里有万用表,焊接设备,不过可以利用公司的测试开发环境
7.每周可以8小时
8.我接受工作邀请
9.mymach@tom.com
10.QQ:249919185 ,上班时间基本隐身状态

网友:
1.erxun;
        2.在职;
        3.技术部,差不多是负责人;
        4.1、原理图设计,2、PCB布板;
        5.我可以辅助核心成员完成任务(二选一);
        6.FLUKE 6.5位万用表,0-300v\0-20A 直流电源,高温老化室;
        7.每天晚上2小时;
        8.我接受工作邀请;
        9.64785674*163*com
        10.QQ见e-mail地址

网友:
1--mowin
2--在职(电子相关但与AVR无关)
3--业余爱好者
4--功能测试,原理图,部分MCU软件
5--辅助
6--只有烙铁,普通胜利数字表,可以借用60M模拟示波器
7--每晚三小时以下,每周七天以下
8--接受工作邀请
9--mowin at 163 dot com
10--三八零八八七二二六(QQ晚上在线)

网友:
1.diannaoza
2.在职
3.做过51相关的项目
4.家里有万用表福禄克15b,白光焊台吹台,2m电子管示波器,20M模拟示波器,100Mss7610示波器.200M数字示波器,500M逻辑分析仪
1M信号发生器,2g频率计,4A电源20V,2A电源30V,毫伏表...
5.充电器功能测试
(认领充电器功能测试)
6.diannaoza@163.com
7.QQ:183565746,几乎在线
8.接受工作邀请

网友:
1.Mljda;
        2.在职
        3.2051,m16led护栏灯项目(gcc);
        4.mcu键盘+显示+MCU端BootLoader程序,可以写vb版上位机。
        5.我可以辅助核心成员完成任务
        5.简易开发板,gcc,电脑;
        6.夜晚+周末
        7.我接受工作邀请
        8.t i g e r x h y @ v i p . s i n a . c o m
        9.5_5_7_3_1_6_1(现在较少,活动期间可以保证非正常工作时间在线)

网友:
1. aleyn 煮茶村长;
2. 开发部 总工(跟AVR,电子,无关);
3. 做过几个AVR的东西;
4. 上位机软件,上下位机通讯协议;
5. 我想成为核心成员;
6. 可调电源一台,泰克1012示波器一台,优利德高精度万用表一台,普通万用台一台,惠氏电桥一台,AVR开发板若干;
7. 晚上+周日;
8. 我接受工作邀请;
9. Aleyn ## midas.cn;
10.228-2902 (下午在线);

网友:
1. Grant;
2. 出来后就一直在用MCU,工作中曾有负责charger的开发
3. 主要负责ST MCU产品、可控硅、IGBT、Microchip MCU的技术支持
4. 参加全部技术任务;
5. 辅助工作;
6. 示波器(含逻辑分析仪、电流探头、高压探头)、电子负载、可调恒流源,用工作的原因没有AVR的开发工具;
7. 晚上+周日(但不确定,经常需要出差);
8.
9. Grant_jx ## 163.com;
10.因白天大多时间都在外面,基本不上QQ

看了4楼说的21ic上的帖子,我非常生气,很想跑到21ic上去问问这个AVR_AVR所谓的“上次的充电器项目就是死在那个GRANT手上”的逻辑,想想算了,为这种人去吵架丢人!最看不起的就是这种落井下石的人。

就算他是个AVR的高手,不也是从菜鸟一步一步做到现在自己所谓的“高手”,注意本人可不当他是什么高手,不过充其量是个写AVR代码的打字机罢了。当然本人还是一个菜鸟,一个永远都愿做菜鸟的菜鸟。

这里的都是菜鸟,做一些小玩意,作为从菜鸟变到高手的AVR_AVR如此待人的?   人品啊。

它也太小看我了吧,抄Cypress的方案?想得我胃口太小了吧,我还是自己坦白吧免得它想不出来掉光头发成秃子我就罪过了。我不光要抄Cypress的,还有Freescale的、Microchip的、NXP的、STM的、TI的、Atmel的、TOSHIBA的、NEC的,瑞萨的,Cypress不过一个小原厂罢了。

不理这些人了,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事。

网友:
1. atommann
2. avr 业余爱好者
3. 用 avr 做过一些小东西, 可在 FreeBSD 上作 avr 开发
4. 充电器功能测试
5. 我可以辅助核心成员完成任务
6. 万用表、20MHz示波器
7. 每天晚上
8. 我接受工作邀请
9. atommann@gmail.com
10. QQ:122142368, "摸死你":atommann1981@hotmail.com 晚上在线

网友:
1. TonyCai;
2. 公司测试中心实验室;
3. 做过AVR支持LCD方面的东东,硬件尚可;
4. 充电器功能测试(周围有较多的单片爱好者和若干个高手,还可以帮忙copy焊接样板)
5. 我可以辅助核心成员完成任务
6. 万用表一台,JTAG ICE仿真器,ICC用的相对熟悉(公司其他设备都挺全的);
7. 晚上3个小时+周日;
8. 我接受工作邀请;
9. tony.cai at tpo.biz
10.白天在线不发言,有事mail联系,晚上论坛见

网友:
1. aprilis
2. 在职
3. 使用AVR,做过几个项目,也做过简单的充放电电路
4. MCU端BootLoader程序+上下位机通讯协议+充电器功能测试
5. 我可以辅助核心成员完成任务
6. 万用表、泰克TDS2024、镍氢电池、铅酸电池
7. 每天晚上
8. 我接受工作邀请
9. aprilis2008##gmail.com
10. QQ:280549987

网友:
1:martin7wind
2:在校研究生
3:AVR相关经验,自制充电器(不成熟),AVR网络,AVR模拟总线,AVR菜单系统。
4: 上位机以外,其他任务,任意调整
5: 我想成为核心成员,无法成为的话可以辅助核心成员完成任务 (技术不能说很出色,但我愿意贡献足够的热情和时间。)
6: AVR 单片机开发工具网站买的JTAG仿真和自制ISP。 模拟示波器20mHZ,万用表。
7: 每天5小时以上(特殊情况下,包夜都可以)。
8: 我接受工作邀请
9:martin7wind@163.com
10: 297453066

网友:
我也报名
1.Tomcat(菜猫)
2.社会闲杂人员
3.做过AVR充电器,写过AVR OS
4.原理图/MCU固件/上位机软件/通信协议/功能测试
5.愿意成为核心成员
6.万用表/示波器
7.每天2-3小时
8.接收领导安排
9.tomcat AT foxmail.com
10:QQ:one seven one zero zero nine three eight
请多关照!

网友:
1--IFine
2--在职
3--业余爱好者
4--功能测试,原理图,PCB,部分MCU软件
5--辅助
6--优立德数字表
7--每周6小时
8--接受工作邀请
9--wadz1@126.com
10--710154002

网友:
1.suweibus ,
        2.在职
        3.硬件工程师(电路设计,PCB设计),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firmware工程师,做了一年。
        4.PCB设计(protel,allegro),单片机软件设计。 (已经用过:ATMEGA16,32,128,1280),完成了7、8个AVR项目的硬件设计
        5.我可以辅助核心成员完成任务,(PCB设计可以担任核心成员),电路设计对稳压电源设计没有经验。
        5.MKii等不同类型仿真器,泰克,安捷伦示波器,泰克逻辑分析仪(200M到500M不等),串口分析仪,烙铁,热风枪焊台,稳压电源,万用表等
        6.每天3小时
        7.我接受工作邀请
        8.E_mail地址:suweibus@163.com
        9.QQ:38335799

网友:
1.rube
        2.在职
        3.工控行业工艺工程师
        4.PCB布板,MCU软件
        5.我可以辅助核心成员完成任务
        6.焊接、返修设备
        7.2小时/天
        8.我接受工作邀请
        9.sbs.19在163.com
        10.five nine one three three zero six seven three

网友:
1 soulmate
2 小市民
3 单片机设计
4 MCU固件
5 我可以辅助核心成员完成任务
6 万用表/AVR自制ISP
7 8小时/每周
8 我接受工作邀请
9 soulmate_gigi@163.com
10 QQ: 317566744

网友:
1.ghosthd;
        2.在职,电力专业;
        3.目前从事管理工作(物业管理,但是个人爱好,时间精力也比较充足);
        4.希望参与任务3、MCU固件,4、MCU端BootLoader程序,7、充电器功能测试;
        5.我可以辅助核心成员完成任务;
        6.普通焊接设备,普通万用表,镍镉电池有很多;
        7.可供支配的时间2小时/天;
        8.我接受工作邀请;
        9.ghosthd在163点com;
        10.msn同邮件。

网友:
1.liuqian
        2.在职,工业设备
        3.作过一堆AVR的活
        4.近期比较忙,我以前写过128和16的bootloader,就参与BootLoader吧
        5.辅助
        6.4位半FLUCK万用表,JTAG-ICE,ISP,HP示波器+分析仪;
        7.可供支配的时间1小时/天;
        8.我接受工作邀请;
        9.liuqian在bjseiwa点com;
        10.Q  Q  :已加入QQ群了,29零513 166

网友:
来晚了啊:)
1.alien2006
2.计算机专业,从事IT行业,从小酷爱电子技术DIY
3.做过多个AVR制作,曾自制过AVR充电器并正在使用,
4.希望参与任务1、原理图设计、3、MCU固件 7、充电器功能测试;
5.我可以辅助核心成员完成任务;
6.自己家里设备还算齐全,够个小型家庭实验室,普通焊接设备,20M模拟示波器,2台数字万用表,JTAG-ICE 、ISP、ULINK ,信号发生器,稳压电源,还有一大堆各种电池镍氢、蓄电池、锂电
7.可供支配的时间一般晚上2小时/天;
8.我接受工作邀请;
9.cookzeng在126点COM;
10.QQ :肆柒伍零贰叁柒壹零。

网友:
来晚了,不知道还可以不可以啊
1:hellokilly
2:在职
3:以前做avr的机会不多,到是用过arm7(lpc21xx与s32)
4:  3、MCU固件
5: 我可以辅助核心成员完成任务
6:  普通焊接设备,普通万用表,JTAG仿真
7: 10小时以内/周
8: 我接受工作邀请
9:hellokilly2002 at sina dot com
10: qq:5364373

网友:
1.bill
2.多年电子厂工作经验
3.5年电子工程师+2年开发部副理
4.原理图/PCB布板
5.我想成为核心成员
6.精密电源,高精度万用表
7.24小时/周
8.我只认领任务
9.xh7119/163com
10.13377720444

网友:
1.chenerbox
2.在职电力仪器开发
3.3年开发经验
4.、PCB布板(protel水平一般,常用orcad layout),3、MCU固件 7、充电器功能测试
5.我可以辅助核心成员完成任务
6.高精度万用表(HP34401) ,示波器(泰克 TPS2014,普源100M ),标准源(福禄克9100),普通实验电源(DH1718D-4)
7.4小时/周
8.我接受工作邀请
9.chenerbox#163com
10.13218800386

网友:
来晚了,还不知道可不可以成为核心;
1.LinNing;
2.在职
3.1年开发工作;
4.曾做过家电方面的产品开发,如:咖啡壹等:用2051蕊片;
5.prote,orcad,都会;
6.想成为大家庭的核心成员;
7.我接受工作邀请;
8.QQ:446125569,上班基本上天天在线;
9.linni023@163.com

网友:
1.mp44
2.低压电力设备
3.工作中主要使用PLC,曾做一个简单的数字仪表设计
4.充电器功能测试
5.辅助核心成员完成任务
6.普通万用表(福禄克)
7.3小时/周
8.我接受工作邀请
9.hrbl2003 # yahoo.com

网友:
1.oimcu
        2.在职
        3.从事单片机开发(51系列,对avr有些了解,但没做过相关项目)
        4.PCB布板(protel), MCU固件 充电器功能测试 上位机软件 充电器功能测试, 元器件采购和PCB样板
        5.我可以辅助核心成员完成任务
        6.普通万用表,电源,和普通电烙铁
        7.3小时/周
        8.我只认领任务
        9.tvro_fan # qq dot com
        10.QQ:叁壹伍肆叁捌叁壹玖 经常在线

来晚了,水平不高愿意打打杂什么的

网友:
对于后进的 【32楼】 LinNing  ,【33楼】 mp44

后加入没有问题,你们如果愿意加入的话,我邀请你们进行原理图验证工作。

【34楼】 oimcu 我邀请你参加 PCB 部分的工作。

网友:
Hi Lvhaian:
34楼的两位仁兄是否接受邀请?如果PCB还是一直没有人接受的话,你看你和我把这个任务接下来如何?

我想进度有些拖延了,具体我们分工我们再谈如何?

这些天一直都忙房子装修去了。

网友:
能算一个吗?

网友:
可以,你先自我介绍一下吗,联系方式也不舍得给,如何联系你?

网友:
To: Grant

OK! 没有问题,周末开工PCB

网友:
已经着手PCB了,最近比较忙,又该考试了,尽力抽时间下周出个草图

网友:
1:Akiyer
2:在职
3:单节,多节锂离子电池产品,主要笔记本电池
4:MCU固件,充电器功能测试
5:辅助核心成员完成任务
6:GCC and icc, isp ,usb jtag,焊台,风枪,5A可调电源,示波器
7:每天2个小时
8:我接受工作邀请
9:hanhg80 at 163.com 邮购部有我详细联系方式

网友:
1.jone_zplay
        2.学生(在职);
        3.AVR,C++;
        4.“MCU固件,充电器功能测试;
        5.我想成为核心成员;
        6.仿真器,精密电源,示波器20M,高精度万用表;
        7.每天2个小时;
        8.我接受工作邀请;
        9.jone_zp0062@sina.com;
        10.MSN:jone_zp0062@sina.com;

网友(2007-12-26):
1--heciang
2--在职
3--嵌入式爱好者
4--功能测试,部分MCU软件,上位机软件通信部分和界面
5--辅助
6--编程器
7--每天2小时
8--接受工作邀请
9--heciang@126.com
10--176780142

网友:
在职,PCB,程序都行,以前做过充电器
mynamerenbin@163.com

网友:
1.wwk1996
2.在职
3.电力专业,电子方面是业余爱好者
4.功能测试,PCB layout
5.辅助工作
6.100M示波器
7.每天1小时。
8.接受工作邀请
9.网站idat163dotcome
10.壹捌四三零玖零玖三。

网友:
1.chm0907
2.在职
3.硬件测试
4.功能测试
5.辅助工作
6.100M示波器,编程器
7.每天1小时。
8.接受工作邀请
9.网易chm0907007 163 dot com
10.公司不能上

网友:
1.zjw6815
2.在职
3.做过avr相关的项目
4.仪器比较全
5.我可以辅助核心成员完成任务
6.zhaojunwei1981 dot 163.com
7。1小时
8.QQ:512801701,一般隐身
9.接受工作邀请

网友:
1.SCTWP
        2.在职 ;
        3.最近有充电器量产,平衡充及串充;
        4.“1、原理图设计,2、PCB布板,3、MCU固件7、充电器功能测试,
        5.我可以辅助核心成员完成任务(二选一);
        6.精密电源,示波器,高精度万用表,里电池,2节,3节,4节;
        7.从08年2月12日到3月31日,每周一个休息日。
        8.我接受工作邀请
        9.E_mail地址:scotorpost@163.com
        10.QQ:752192683

网友:
1. yzz163
2. 在职
3. AVR 业余爱好者 ;
4. MCU、上位机程序调试,充电器功能测试
5. 我可以辅助核心成员完成任务
6. 万用表,热风枪;
7. 轮班,每隔1天休息;
8. 我接受工作邀请;
9. yuzhenzhong at tom.com
10.313182125,很少用,

网友(2008-01-26):
请问已经有人认领PCB设计了吗,本人在PCB工作混过,还没做过真正的产品,几年前考取电子相关的研究生,做毕业设计的时候做不出来,没得到毕业证,之后一直没找工作干,在这个论坛学习了AVR单片机,自己也做过一些简单的板子玩。我现在整天都有时间,不知道够不资格来参加项目,来帮你们画板子?也不知道有没有老板要招我这样的人,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消息赶紧告诉我啊,希望能在过年前确定工作,过完春节好去打工了,已经没有钱吃饭了:(
本人e-mail:tywood at 163.com
QQ:396491791(一般在陷身状态,没脸见人:()
如果实在没人画板就跟我说一声,不过画出板子后需要大家来帮检查一下存在的问题啊,关系太重大很担心搞错了点什么。
小声问一句:为什么要用双电压的运放,单电源的不行吗

网友:
6.充电器功能测试
avr mcu 开发工作已经5年了,对mcu软件硬件都比较熟悉, 对开发工作的产品化熟悉.我能胜任此项工作.

一直关注我们这个项目,对我们的开源精神很感动.请求能将该项工作交给我负责. 我一定能做好

1. frande
2. 在职
3. AVR 爱好者 ;
4. MCU、上位机程序测试,充电器功能测试
5. 我可以辅助核心成员完成任务
6. 万用表,热风枪,示波器,电源;
7. 轮班,每隔1天休息;
8. 我接受工作邀请;
9. hello_2008y@126.com
10.420753631,天天用,

网友:
1,zhangjc0214
2,在职
3,AVR爱好者
4,PCB 的layout ,小程序可以写写
5,可以辅助完成任务
6,俱全
7,六天八小时
8,接受工作邀请
9,我的ID号加上@163.com即可
10,QQ:153762017 SKYPE:zhangjc0214(音质非常好,打电话也好,可以开会讨论)

网友:
1,roseGirl
2,在职
3,熟悉AVR
4,MCU程序、上位机程序(VC++)
5,可以辅助完成任务
6,公司有,自己只有万用表一个
7,每天2小时,周末3小时
8,接受工作邀请
9,nying1127在tom.com即可
10,QQ:723106426
不知道我有没有报名晚了
是不是结束了

网友:
我也参加,不知还有没有机会?

网友(2008-03-02):
1:zhanji007
2:初中毕业生
3:目前任职于一家位于深圳生产充电器和开关电源小规模工厂里;用AVR做过一点工厂需要的自动化测试的东东
4:PCB ,编程 ,调试 ,测试
5:希望成为核心成员,
6:开关电源和充电器综合测试仪,电子负载,示波器,温度巡检和一套环境测试设备和大约5个可以用来制作样机的电子专业的兄弟,如有订单,我公司可提供项目试产和OEM。
7;5小时/周
8:接收邀请
9:QQ:30932441,MSN:zhanji007@hotmail.com除休息,一般必挂一个
10:建议:充分考虑市场定位和成本但好像我来晚了

网友:
1.rx_78gp02a
2.在校学生,自动化
3.喜欢电子,喜欢AVR
4.c.c++,电路设计
5.希望成为电子工程师

网友(2008-04-14):
1.liuliwu
        2.AVR爱好者
        3.做过几个AVR的产品,原理图、PCB图、MCU固件、VB上位软件、上下位通信
        4.服从安排
        5.辅助完成任务
        6.软硬件设备
        7.自由支配
        8.我接受工作邀请
        9.xtliuliwu在网易
        10.QQ 五三二一七三六八六   MSN xtliuliwu哈特买尔

网友:
1.jiangliming
        2.AVR爱好者
        3.现在一直用AVR的单片机做项目
        4.原理图设计,PCB布板,充电器功能测试
        5.辅助完成任务
        6.软硬件设备,仿真器,电源,示波器,万用表
        7.每天4个小时
        8.我接受工作邀请
        9.liming1018love@163.com
        10.QQ:609781243  (晚上在线)

网友:
1.zjr0411
2.在职
3.以前只做过51的,现在在研究avr,还没有实际经验
4.我可以做:2、PCB布板,3、MCU固件,4、MCU端BootLoader程序
5.我可以辅助核心成员完成任务
6.软硬件设备,示波器,万用表
7.每天晚上和双休,有时出差除外
8.我接受安排
9.zjr0411@163.com
10.QQ87675645,整天在线,都隐身了

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

网友:
1 zsh_ldh
2 在校学生,今年十月毕业
3 电子信息工程
4 专攻AVR,EDA,原理图设计,PCB布板
5 软硬件设备,仿真器,电源,类仪表
6 完成过各种课程设计
7 各c.c++,电路设计
8 接受工作邀请
9 希望成为电子工程师
QQ 47010884
电子油箱 zsh_ldh@126.com

网友:
不知道现在报名算不算晚 非常希望加入这个团队中来

1.Starli
2.在职
3.硬件工程师(工作1年多),主要从事原理图设计,PCBl ayerout工作    可完成PADS/AD6  2/4/6层 布线
4.希望参与(1)、原理图设计
          (2)、PCB布板
5.我想成为核心成员
6.有常用工具(除示波器)
7.可在原理图完成后3天内完成PCB布线 / 每星期可以有10小时以上空闲时间
8.我接受工作邀请
9.lmx_hello#163.com
10.QQ:6687771
   MSN:starli2789@hotmail.com

网友:
不知道现在还能报名?
1.taishandadi
2.在职
3.51开发,但是水平菜菜,o(∩_∩)o...哈哈
4.希望参与 充电器功能测试
6.有常用工具,万用表(普通)、示波器信号发生器等。
7.参加开源,兴趣所在
8.我接受工作邀请
9.lvxiangpeng#126.com
10.348459075

网友:
1.qtmdd;
        2.IT工程师;
        3.20Y;
        4. 充电器功能测试、元器件采购和PCB样板;
        5.我想成为核心成员;
        6.精密电源,示波器100M*2,V-A记录设备(高精度,长时间);
        7.20小时/周;
        8.我只认领任务;
        9.E_mail地址qtmdd at yahoo dot com ;
        10.Non。

网友(2008-05-29):
1.star
2.在职
3.51,pic,但是水平菜,只是修改里面程序增加些功能
4.功能测试
5.辅助工作
6.有常用工具,万用表(普通)等。
7.每周15小时。
8.我只认领任务
9.网易lhaoshuang 163 at com
10.519078582

网友:
1.dy008
2.在职
3.51,pic,avr,arm(m3),中等水平
4.程序模块,功能测试
5.辅助工作
6.有常用工具,示波器,万用表等。
7.每周5小时。
8.我只认领任务
9.bill_deng at 163 com
10.490841621

网友:
我是不是知道得太迟了?不知道现在报名还行不行?
1.xingvip
2.工程师
3.PCB制作,SMT焊接,电池测试
4.充电器功能测试,板焊接
5.我想成为核心成员
6.电池容量测试仪,电池内阻仪
7.每周一个工作日;
8.我只认领任务
9.xingvip at 126 dot com
10.叁玖捌七玖陆零捌伍

网友:
1:dingge315
2:在读硕士
3:做过AVR的项目,医疗电子相关的。
4:PCB ,编程
5:成为核心成员
6:有仿真器,示波器
7;30小时/周
8:认领任务
9:mazhaoding@163.com
10:271795849。基本天天在线

网友(2009-02-19):
1.网站id:XXXXXX;
        2.工程技術主管;
        3.電子產品的設計制造及服務,包括燈具,電腦外設,音響和數碼相機;
        4.1、原理图设计,2、PCB布板,3、MCU固件,4、MCU端BootLoader程序,7、充电器功能测试,8、元器件采购和PCB样板
        5.我想成为核心成员
        6.可進行大部分的功能及安規測試(我們研發部的實驗室)
        7.可供支配的时间,可以用16小时/周为单位,
        8.我接受工作邀请;
        9.E_mail地址: shimengxian@yeah.net
        10.XXXXXXXX

网友(2010-01-07):
充电器进展的如何了呢?没有了消息?本人可以提供全程的技术及工程的支持!QQ:627437145

网友:
支持,做我们的项目,让他们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