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用普通万用表可以测试400HZ的交流电压吗?谢谢!

楼主(2007-11-19):
请教大家用普通万用表可以测试400HZ的交流电压吗?谢谢!

网友:
测出来不准的

网友:
数字表测量没问题的,指针表不可以的~

网友:
你看一下每块表都有个测量频率范围,数字表也不是都能测400HZ的,那些便宜的表根本就不可能测准的,能测量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