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C中断函数中的指针

楼主(2007-11-19):
程序如下
SIGNAL(SIG_INTERRUPT5)
{uint buff;
  uchar *p=0x7018;
  ........
}
编译后提示 error: invalid conversion from `int' to `unsigned char*'
但在别的函数中这样写没问题,急

网友:
SIGNAL(SIG_INTERRUPT5)
{uint buff;
  uchar *p=(uchar*)0x7018;
  ........
}

网友:
楼上正解~
结果-》p 指向 0x0718字节型 地址空间;

楼主:
谢谢一楼的解答
但这和c语言的指针初始化不一样哦

我用指针访问一个接口芯片的缓存区
#define  address *(uchar *)0x7018
   address=12;//编译通过
   buff=address;//编译不通过
怎么回事?

网友:
我编译通过winavr20070525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IGNAL(SIG_OVERFLOW0)
{
  uint buff;
  uchar *p=(uchar*)0x7018;
#define  address *(uchar *)0x7018
   address=12;//编译通过
   buff=address;//编译通过
}
int main()
{
   return 0;
}

楼主:
还想问一下  gcc中如何实现类似c中
uchar *p=address;
*p=0;
*(p+1)=1;
的地址加一的操作

网友:
gcc不也是c嘛,一样操作。

楼主:
获取一个数组的首地址
uchar *p
p=&a[0];
编译时  warning: assignment discards qualifiers from pointer target type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你的信息不完整,猜不出来,a[0]是什么类型?是如何定义的?

楼主:
就是一个普通数组    uchar a[9]={......略.......}  保证没越界

网友:
我编译没有任何warning和errors,WINAVR20070525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uchar a[10]={1,2,3,4,5};
int main()
{
   uchar *p ;
   p = &a[0];
   PORTB = *p;
   return 0;
}

你如果还有问题,贴一下可重现故障的最小程序。

楼主:
const prog_uchar EPDescr_Out_HS[7]=
   {           0x07,
        0x05,
        0x01,
        0x03,                                                                                0x00,
        0x02,
        0x02
   };

int main()
{uchar *p;
  uchar buff;
  p=&EPDescr_Out_HS[0];
  buff=*p;
  .............
}

网友:
prog_uchar 是存储在flash中的,不能用*p访问的,要用pgm_read_byte函数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avr/pgmspace.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prog_uchar EPDescr_Out_HS[7]=
   {           0x07,
        0x05,
        0x01,
        0x03,                                                                                0x00,
        0x02,
        0x02
   };

int main()
{
     uchar buff;
     buff = pgm_read_byte(& EPDescr_Out_HS[0]);
}

楼主:
一语惊醒梦中人,shark真高手也
有没有这方面的书,推荐一下,论坛上的书讲的不够详细,有的部分都没有

网友:
用GCC,务必要先看艺芯的《AVR单片机GCC程序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