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GLE3D终于搞定了!

楼主(2007-11-19):
一直用PADS和99SE,看着eagle的3D很炫,今天也搞了一下。
搞了半下午,终于搞定了。秀一下我的AVRISP单面板!

网友:
          牛       牛
         牛        牛
        牛         牛
       牛 牛 牛 牛 牛 牛 牛 牛
      牛           牛
     牛            牛
    牛             牛
   牛              牛
    牛 牛 牛 牛 牛 牛 牛  牛  牛  牛
                   牛
                   牛
                   牛
                   牛

楼主:
忘记给二极管换色了,一红一绿。呵呵!

网友:
漂亮!
能说说怎么弄的吗?

网友:
貌似是USBASP吧,怎么丝印是USBISP呢?不过还是挺漂亮滴。

网友:
能不能把你的那些文件上传一下,我下载的不行!谢谢

楼主:
USBASP和USBISP硬件可以一样。USBISP可以直接在AVRstudio里用,STK500/AVRISP

网友:
楼主能把和eagle相关的安装文件了。3D文件上传吗?

网友:
使用过程讲一下更好。。。。。。

楼主:
整理了个资料,照做就好了。我就是照这个文档搞定的,呵呵!

网友:
元件面也有铜箔,不是单面板。。。

网友:
> 元件面也有铜箔,不是单面板。。。
那应该是飞线。

楼主:
to 13楼
那是个飞线的丝印。

楼主:
再传个新作

楼主:
把做出来的板和成品秀一下^_^
光板:

成品:

楼主:
再传一下,我实验阶段的手工作品,看起来还是洗板的效果好啊,呵呵。

网友:
赞。请问lz,是用eagle输出Gerbel文件给PCB厂家帮你lay板子的?

网友:
同问,我把Eagle生成的Gerb文件发给PCB厂家,他们说我的文件里没有加边框,实际上边框是有的,只不过边框和字符在同一个层里面。
跟他们说了半天,好麻烦!

楼主:
我把PCB和gerger都给他们了。中间没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o我也这么干吧,
只能试一试了

网友:
这3D能能输出3D格式的文件吗、?像iges格式......

楼主:
可以,用POV-Ray打开.这个软件做些小制作时,用比较好.关键是不用自己做库,省时间.复杂的板子还是用PADS好些.

网友(2008-03-01):
在哪里下载这个软件?

网友:
我也想换个软件用用了,PROTEL99SE的速度太慢了。

网友:
不错.

不知 库 有没有 protel 的多?

网友(2008-05-11):
你那个PCB图怎么做的啊?

网友(2009-02-21):
eagle3d库不多。
eagle 本身 却不错

网友:
eagle教程有没有,楼主发个教程上来,怎么用还不知道,而且我的5.4版本移动元件的时候就报错,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续【36楼】 morine

到目前为止,我尚未找到 Eagle 5.4.0 的完美破解。有找到的吗?

网友:
eagle 5.4原软件我不上传了,网上自己找,破解补丁,我附上。破解方法我大致介绍一下。
解压缩后有个keygen,随便输入一个什么,可以看到keygen目录下会生成一个license文件,打开
eagle输入license文件的目录,而后输入keygen得出的注册码。可以破解,但是我发现move工具,移动元件
的时候,程序报错自动关闭。试过的说句话,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LED颜色是怎么更改的?

网友:
To 【39楼】 morine

你上传的是 AGAiN 发布的破解。
AGAiN 对 v5 几个版本的破解都是不能使用的,只能完成注册。

网友:
eagle 3d那个库下载不下来,到20%左右就不动了,楼主能否放在ouravr的网站上供下载?

网友:
楼主好奢侈,随随便便就拿来做块板,MM啊,

网友(2009-04-20):
已有 CadSoft.Eagle.Professional.v5.4.0 的最新(2009.02.23更新 by bunion)可用破解

CadSoft.Eagle.Professional.v5.4.0 的最新(2009.02.23更新 by bunion)可用破解

网友:
下载了一个30多M的eagle3D的库文件,里面全是PNG图片,不过不知道这个图片库应该放在哪里,

网友(2010-02-26):
回复 楼主:

为什么你能旋转画面的?我旋转不了啊?请问你怎么旋转画面的?谢谢了

网友:
好东西啊,有空学一下

网友(2013-07-28):
不知道6.4的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