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用eeprom_write_block 写atmega64的eeprom ,花了好久~超过了看门狗的时间了~怎么

楼主(2007-11-19):
怎么样在库函数  eeprom_write_block  里面喂狗啊~

楼主:
难道我只能写eeprom时间长的时候关闭麽~完了再打开? 还是采用菜农的在定时器中断里面前后台喂狗的方法?
不爽啊~

楼主:
菜农的方法也不行~ eeprom_write_block   把中断关掉了~

网友:
一大块,分成几个块读写,内部看门狗可以改变益处的时间的吧?外部的要一秒多吧,有那么多数据吗

网友(2012-10-08):
楼主问题我最近遇到,非常头疼啊,无论我用eeprom_write_byte还是eeprom_write_block,只要有狗狗,都会马上重启,就算我设置溢出时间为最高的8s,也会狗狗重启,AVR STUDIO的EEPROM读写真是垃圾啊。就算我自己不用库函数,直接自己写读写单字节EEPROM的函数,在函数里面喂狗,发现也是马上重启。到底为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