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 参数可以简单这样获得

楼主(2007-11-20):
如上图:请教下大家,critical gain Kc 如何测得出呢?

楼主:
弄过PID控制的朋友 看看吧,顺便贴上两自已觉得较好的老外PID应用 介绍的文章 ,另是avr221.pdf

楼主:
critical gain Kc 如何测得出呢? ???

网友:
谁翻译下上面的文档

楼主:
就是在线调试时,先将 I , D 项置0  调整P参数直到输出产生稳定振荡,只要我们测得临界增益Kc和振荡周期Pc,就可以按上表算出Ti Td ,我不太懂增益如何测呀?

网友:
稳定振荡时的P值就是Kc撒

楼主(2008-03-03):
http://dev.21tx.com/2004/02/14/15536.html  //vb6 media player application

网友:
调节PID loop有的是办法,而抉择的重大依据就是:使用某种方法,调节过程能否在off-line的条件下完成。谈起on-line型的方法,就一定得表一表"Ziegler-Nichol方法"。使用此法,第一步就要把I和D增益归零,然后开始增加P增益,待到振荡变得持久而稳定时(反正越接近越好了啦),记录下此时的临界增益Kc以及振荡周期Pc,就可以根据下表来调节P,I和D的值了

表2-1: Ziegler-Nichols参数

控制器                Kp                Ti                Td
P                0.50*Kc                /                /
PD                0.65*Kc                /                0.12*Pc
PI                0.45*Kc                0.85*Pc                /
PID                0.65*Kc                0.5*Pc                0.12*Pc

网友(2011-03-12):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