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学习】活动c语言命名规范有规定么?

楼主(2007-11-20):
开关宏  用于编译器件屏蔽目标代码使用
XXX『大写』

#ifdef TEST
。。。。
#endif
------------------------------------
参数宏 传递常数给目标代码
_XXX_XX_ 『作用域,功能,类型』

#define _MAX_F1_

void f1(void)
{
c=_MAX_F1_;
}
------------------------------------
指令宏
1 用于简单,单重复得指令块编写(著名得seti(),_BV) 加前缀“_”方便反汇编时查看,知道是 宏“函数”
2 子程序常数参数赋值功能宏。通过在宏中实现常数参数得赋值来简化子程序的调用。

_xXx() 『功能名』

#define _BV(x)  (1<<x)

_XxX(x,x)

#define _lcd_Square_or_top(x0,y0,w) lcd_Rectangle_or(x0,y0,w,w)/* 画正方形左上角,边长w */
#define _lcd_Square_or_center(x0,y0,w) lcd_Rectangle_or((x0-w/2),(y0-w/2),w,w)/* x0,y0 中心点,w边长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子程序命名
单词首字母大写分割,或“_”分割,表达出完整功能名

void UartMiniPrintf(char *str,int num)/* 串口微型格式发送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变量
小写 『前缀带值类型』
首字母大写完成单词『常识型简写单词』
ucCount;/*无符号字节型计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ab 缩进4-8个字符空间
for(;;)
{/* 方括号行注释用 */
    if()
    {/* 方括号行注释用 */

    }else
   {/* 方括号行注释用 */

    }
}

自己得一些写法。
大家说说你得程序怎么样艺术的。

网友:
习惯性的东西,值得研究和学习。
活动暂时还没有这方面的规定,但是会朝着这个方向走的。

网友:
第一次就按大家的习惯来,后续项目,我觉得可以考虑引入CVS

网友:
CVS ?
不是吧,这个和CVS没什么关系吧